[其它類] ADVR7016DA-MH AHD 16路監控主機 通電無法顯示

楼主(2019-08-02):
型號: ADVR7016DA-MH AHD 16路監控主機 通電無法顯示

這台主機是公司在用的 突然有一天 就看不到畫面了

有趣的是 我換了一台備用品過了一周 一樣狀況也壞了.

嚴重懷疑是被 駭客更新了韌體損壞..... 但我不知道如何在無法開機的情況下刷新韌體....

不知板上有沒有人可以教教小弟 感恩.

网友A:
首先要找到flash ic是哪一顆…一般是8sop的,再來就是要有燒錄器RT809之類的,如果有8sop的夾子可以試著夾上偵測ic,如果不行就要解下來才能燒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找到flash ic是哪一顆…一般是8sop的,再來就是要有燒錄器RT809之類的,如果有8sop的夾子可以試著夾 ...

只有這兩顆IC 8隻腳. 但看不出型號 ORZ

网友B:
找到官網下載韌體後,放在USB隨身碟,關機插入USB後開機,系統會自動讀取安裝!!

网友C:
之前親戚的網路型監視錄影機也疑似被攻擊
因為找不到韌體,只好從對岸掏一個一樣的主機板回來
再裝回前,先把正常板的韌體讀出來,再燒錄至故障板
燒錄時才發現,故障板的韌體IC居然壞了,燒錄器怎麼樣都讀不到,難怪會掛掉...
只好再買IC回來弄才真正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這兩顆IC 8隻腳. 但看不出型號 ORZ

上面好像有字,用放大鏡也看不到字嗎?可能要某個角度,這種laser mark都不容易看~我都得用10x放大鏡,然後一直橋角度,才看得到字的,我視力是標準1.0

楼主:
對啊有模糊的字 還是借 IPHONE 7 才拍出來.... 我老花了 年輕真好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親戚的網路型監視錄影機也疑似被攻擊
因為找不到韌體,只好從對岸掏一個一樣的主機板回來
再裝回前,先 ...

有IC型號嗎 我來弄看看~我這個看不到型號了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官網下載韌體後,放在USB隨身碟,關機插入USB後開機,系統會自動讀取安裝!! ...

他開機後 連畫面都不出來啊 OR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IC型號嗎 我來弄看看~我這個看不到型號了 ORZ

原本的型號,已經忘記了
只有替換的型號:W25Q128BVFG

正面沒找到,可以找看看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型號,已經忘記了
只有替換的型號:W25Q128BVFG

哦哦 好像和我不一樣啊 ORZ

网友D:
網路前端直連數據機?
沒有經過路由器或防火牆?

如果確定電源都是好的情況下,就真的韌體掛了
當這種DVR主機,除非很高階
不然直接買一塊主機板回來更換比較快

雄邁的機子.....
直接從對岸淘機板或者買新機
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路前端直連數據機?
沒有經過路由器或防火牆?

對的 因為偷懶所以防火墻 DMZ 直通.....

想說有兩台很新拿來玩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的 因為偷懶所以防火墻 DMZ 直通.....

想說有兩台很新拿來玩玩.

那...只能換機板

還是乾脆跟公司請購新機

网友E:
雄邁DVR, 會被攻擊 須把 80  PORT  改掉, 去和客服要救援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換機板

還是乾脆跟公司請購新機

有買新機了~就是玩玩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雄邁DVR, 會被攻擊 須把 80  PORT  改掉, 去和客服要救援檔案

救援檔拿到了. 但是沒有用 要來研究燒 固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test.jufenginfo.com/product-details.php?cid=&pid=&parid=&id=262&t=3

是不是這台!!

對對對~就是他. 當初在臺灣蝦皮買還要 7千多.... 我找到他的 FLASH IC了. 放在 主機板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對對~就是他. 當初在臺灣蝦皮買還要 7千多.... 我找到他的 FLASH IC了. 放在 主機板背面!!

我的連結上有可以下載韌體,你先用USB讓機器自抓看看!!   不行再請燒錄器出馬吧!!

https://datasheet.octopart.com/M ... asheet-1437254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連結上有可以下載韌體,你先用USB讓機器自抓看看!!   不行再請燒錄器出馬吧!!

USB插了1小時.... 一樣沒畫面出現..

查了 萬用燒錄器的價錢....可以買3片機板.

齁齁齁.......先放倉庫好了

网友E:
連結那個韌體我記得是升級檔,就算下載燒到新的BIOS也是無法開機, 剛好自己也有一台一樣的DVR, 已經試過此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連結那個韌體我記得是升級檔,就算下載燒到新的BIOS也是無法開機, 剛好自己也有一台一樣的DVR, 已經試過此方 ...

我有找原廠要了 韌體. 12MB 無法上傳 有需要我在想辦法弄上來.

网友:
那個12M 基本上也是升級檔 無用的,我有抓一台8路的來讀出來BIOS是多大,讀下來另存新檔16M, 後面我找一顆新的BIOS把它寫進去 是可以開機的, 但用原廠給的12M韌體寫進去 是無法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