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定位手錶內部電池NTC不接可運作嗎

楼主(2019-08-02):
圖是小尋A5型號的定位手錶

請問圖內有兩個疑問

目前電池確定掛掉,量測電壓不到1V,想確認本體有沒有壞想ˋ直接外掛一顆4.3V的變壓器上去看看

但是不懂NTC的原理,只知到是熱敏電阻,我直接外掛變壓器會因此搞掛手錶嗎

NTC熱敏電阻

應用原理:為了避免電子電路中在開機瞬間產生的浪涌電流,在電源電路中串接一個功率型NTC熱敏電阻,能有效的抑制開機時的浪涌電流,並在完成浪涌電流抑制作用後,由於通過其電流的持續作用,功率型熱敏電阻的阻值將下降的一個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計,不會對正常的工作電流造成影響,所以在電源迴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熱敏電阻,是抑制開機浪涌電流保護電子設備免遭破壞的最為簡便而有效的措施。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tech/yajqen.html

這樣NTC熱敏電阻是在保護電池還是保護設備呢?

另外一個問題是圖內左邊圈起來的地方,為何三支腳的交觸點,只有兩支腳有貼一層膜,之前拆過手機也發現有類似的ˊ狀況,這是什麼原因呢

网友:
電池組裡面的 NTC 與交換式電源輸入側的 NTC 作用不同所以規格也不同。
電池組內的 NTC 是當作過溫度保護或充飽電檢測,其阻值都在幾千歐姆以上體積很小完全無法承受大一點的電流。
因為是檢測溫度用可以同時來保護電池與設備。

楼主:
了解 謝謝

另外手機或者定位手錶的充電孔我看都會先進主機板

實際上充電電壓會直接給5V嗎,還是主機板會先降壓在進電池

因為我看電池上面寫充電限制電壓是4.35V

反過來主機板需要供電時會在升壓成5V嗎,還是不做電壓調整由電池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謝謝

另外手機或者定位手錶的充電孔我看都會先進主機板

沒看過線路不敢確定主板電源是 5V 還是 3V,一般來說充電 USB 端供應 5V 會經過電源管理或充電 IC 給電池充電直到電壓升到 4.35V 或溫度到達設定之數值才停止。
電池經過 LDO 穩壓成 3V 或 3.3V 供應主板,或是電池再升壓成 5V 給主板供電(現在已經少見了)。

网友:
  第一項疑問:

   可能作為 "溫敏電阻": 如一般的行動電話電池有三個接點, 除了正極、接地, 還有一個多用於鋰電池過熱保護. 內為一 NTC 電阻. 當電池充電時溫度升高, NTC 阻值降低. 當升高達一定程度, 內部電路動作減少充電電流, 甚而中斷充電, 保護鋰電池.

   另一可能為 "識別電阻": 給設備識別是否原裝電池. 薄電池, 還是加厚電池. 阻值相差太遠一般不開機, 似乎還與容量顯示識別有關. 並無限制電流之用.

  第二項疑問:

   GSM 天線模組接點, 左側紅圈處應為模具多出來的, 保留無作用.

楼主:
我嘗試把電池的電路版解下來

直接用變壓器加降壓模組供電

結果正負極確量不出電壓

詭異的是,電路板的三個接點搭配負極接腳都可以量出電壓,這樣是被我玩壞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