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B326hul 顯示器使用到一半突然熄滅再也打不開

楼主(2019-08-03):
如題,想請教各位先進,這個情況可能是哪裡故障了;熄滅後,電源燈完全不亮,打開機殼後再過電測試時,聽到電源板處有達達聲...

想了解該換哪個零件或是換電源板,還是主板;另外,這個電源板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又或是有哪個店家有辦法維修好的,請提供相關資訊或報價給小弟,謝謝!! 感激不盡!!! 拜託!! 拜託!!

如果有違反板規之處,還是提醒,謝謝!!

機身背面型號貼紙

機身背面型號貼紙

面板

面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

网友A:
電源板處有達達聲是表示顯示器已故障,電源起了保護動作,單獨先把電源板分離做檢測,通電看還有沒有達達聲,看輸出是否有電壓,如果正常有電壓且沒達達聲,電源是好的,那就是顯示器部分的故障.

网友B:
很抱歉~~我們這裡要嘛自己修理要嘛找師傅修理,不可能看你的圖片就跟你報明牌哪裡壞掉~

网友C:
請人修理,要發到徵求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處有達達聲是表示顯示器已故障,電源起了保護動作,單獨先把電源板分離做檢測,通電看還有沒有達達聲,看 ...

感謝大大,單獨電源沒有達達聲;後來不容易在eBay找到全機的電路板,經過交叉測試,確實是主機板壞了;電源板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抱歉~~我們這裡要嘛自己修理要嘛找師傅修理,不可能看你的圖片就跟你報明牌哪裡壞掉~

您好,我了解的,隔空抓藥本來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第一次發文,很多不懂,也不熟悉這裡的運作模式;單純想請教各位先進的意見;看是怎麼處理會比較合適而已;如有不適之處,還請各位先進見諒,抱歉抱歉,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人修理,要發到徵求區。

好的,感謝您的提醒,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