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避免鐵捲門忘記關?

楼主(2019-08-03):
各位前輩:
我老婆偶爾停完車後就忘記關車庫鐵捲門,因為這關係到居家安全,所以我最近在思索解決方案。
我上網查了一下,好像有類似捲門衛士之類可以結合APP遙控,但因為捲門在地下室,基本上收不到任何網路信號,無線通訊方式幾乎不可行。
除了換老婆以外,我有想過說是不是用Arduino做個簡單裝置,只要兩個感應器分開超過一段時間未關回,就啟動蜂鳴器提醒之類的,畢竟是獨立車庫,還不至於吵到鄰居。

不知各位前輩有什麼建議?謝謝

网友:
有一種開關是延遲開關,
可設定時間啟動馬達 ,自動關鐵門。

网友:
應該是可行的,
地上固定個微動開關+arduino attiny13A+5V蜂鳴器,大概不用50元就可以搞定。
鐵捲門上升 -> 微動開關OFF -> 倒數計時 -> 時間到 -> 嗶嗶ON -> 鐵捲門降下 ->微動開關ON -> 嗶嗶OFF
別為了這種小事換老婆啊!!

网友:
供參考,集思廣益

1.門窗用磁簧開關,碰在一起是 NO
2.小顆透明的relay來一個
3.旋轉閃燈在人行必經的通道,或車庫門等等

然後不要delay timer

网友A:
要考慮下雨是否濺濕這些電子感應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考慮下雨是否濺濕這些電子感應設計

前輩車庫是在地下室歐!

网友:
在鐵捲門旁接個警示燈, 鐵捲門打開時就閃閃閃, 看到閃閃閃就會記得關。

不要搞遙控或延遲什麼的, 若沒有安全機制,鐵捲門底下有人卻又自動關門,會把人壓死。

网友:
關與開車庫鐵捲門,一定要眼睛親自盯著
有不一定認識老人小孩靠著鐵捲門,或立於下...或玩手機的失智喪屍等
出事一定找牽拖....
亂七八糟的意外...能預防就預防

很贊同前面說到 閃燈 , ˋ轉身後可能沒見 上樓ˋ轉身 處  再加閃燈

网友B:
現在住家型的鐵捲門都有防夾機智,
所以不會夾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在住家型的鐵捲門都有防夾機智,
所以不會夾死人。

快速捲門會有,傳統鐵捲門就不確定了.......

那就透過控制器接電而外掛個電路.......開門後5分鐘內沒關門就語音警告

"笨蛋你沒關門~~笨蛋你沒關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捲門會有,傳統鐵捲門就不確定了.......

那就透過控制器接電而外掛個電路.......開門後5分鐘內沒關 ...

外加擴音器,
保證不再犯。

网友D:
忘記一次罰老婆$1,800(或者,罰半年不能買衣服)。
多罰幾次就會記得了。
話說設計自動關門不是問題,問題是關門的時候没有人看著很危險。

网友:
用遙控器應該很方便吧,好奇是真的忘記關?還是故意不關?
如果是故意不關,原因找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記一次罰老婆$1,800(或者,罰半年不能買衣服)。
多罰幾次就會記得了。
話說設計自動關門不是問題,問題 ...

罰老婆一萬吧?!~~~~老大說不准你晚上進房睡你就知道了.....

等下價目表就出來了...
煮三餐.....1200
洗衣服.....1500

网友E:
可以用大功率的遙控開關來開啟閃燈提醒嗎?  這種簡單的遙控開關市面有賣,閃燈最好放在客廳電視旁邊,提醒效果100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大功率的遙控開關來開啟閃燈提醒嗎?  這種簡單的遙控開關市面有賣,閃燈最好放在客廳電視旁邊,提醒 ...

你意思是跟軍事電影一樣嗎?

當捲門開啟時黃色旋轉閃爍燈亮起~~~~搭配BAN~~BAN~~BAN~~的警告音......

當車子停好卻忘記關門(超過設定時間)..........

紅色旋轉閃爍燈亮起.......warning~warning大門未關~大門未關

大門將於50秒後自動關閉~~~所有人員離開捲門位置.....

隔天就上新聞了~~爆O公設有網民抗議鄰居老婆金魚腦每天忘記關門,緊報器經常作響...

吵得鄰居精神衰弱......還誤以為自己住在軍事基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跟軍事電影一樣嗎?

當捲門開啟時黃色旋轉閃爍燈亮起~~~~搭配BAN~~BAN~~BAN~~的警告音......

阿~~~那就裝燈光就好不要加聲音了,不然會被打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阿~~~那就裝燈光就好不要加聲音了,不然會被打死~

沒有語音警告哪有效果,搞不好還以為是七彩霓虹燈咧~~~~

華人世界裡~~把臉丟到街上才會有改變

乾脆跟里長伯廣播系統連結,不關門10分鐘後自動撥放里民放送筒罐頭提醒

OO巷XX號X太太(小姐),你擱忘記關門啦,卡緊關關起來~~不然魯夫跑進去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有語音警告哪有效果,搞不好還以為是七彩霓虹燈咧~~~~

華人世界裡~~把臉丟到街上才會有改變

哈哈~   這樣算放大絕了,不過要有換老公的準備~~

网友F:
我爸爸是裝一個燈泡在地下室跟一樓之間的樓梯,
如果鐵門開就亮,
這樣地下室鐵門一開客廳也可以知道~

(以前還裝在他房間門口以防晚上有人偷跑出企.. X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爸爸是裝一個燈泡在地下室跟一樓之間的樓梯,
如果鐵門開就亮,
這樣地下室鐵門一開客廳也可以知道~

有種特別行業的味道

网友:
傳統鐵捲門的話,用自動、延時都不安全,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就是會有人或動物跑去讓你夾...

如果是只有自己車的車庫,

1.選擇弄個網路+感應器,沒關門就傳到手機通知。

2.不然就是車道1F出口還有個柵欄,鐵門沒關、柵欄就不會升起

网友:
對記性差或粗枝大葉個性的人,與其愈便利就會愈散漫,唯一解決之道就是不用遙控。在進出車庫時都得要下車打開不銹鋼鐵盒,按上下按鈕開關捲門,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保證安全,也不用換老婆!

网友:
在車庫時候門只要一打開就逼逼叫提醒,
關上門才會靜音.
如果持續開超過一段時間就用 wifi 手機提醒.

网友:
如果是電動鐵捲門,可以在圖(4)的地方,另外再增加一組峰鳴器開關。

http://taurus-diy.blogspot.com/2012/02/blog-post.html

网友:
有沒有可能用兩組類似遮斷器
一組偵測車子在車庫時, 警報器叫
一組偵測車子不在車庫時, 警報器叫
門關下來後, 切斷警報器電源

网友:
網路上也有這種東西

捲門衛士-輕量版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9007217479

http://tw.js-remote.com/home/product/app/22a

#網路遠端大門 開關
#APP遠端捲門控制器
#遠端遙控鐵捲門

网友:
有的鐵捲門 一段時間沒關上
就會自動關上
你可以看看 是否有這種功能   或是可以從主機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