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視器攝像頭電源線的問題請益

楼主(2019-08-03):
Hi 各位先進大家好:

小弟最近被委託處理公司監視器攝像頭的事宜,碰到電源線接續問題,因自己是水電大外行,想跟版上水電先進的大大請益一下:

1.如下圖,原攝像頭(室外)電線(軟線)與來源電線(硬線)接在一起(接一起後用電火布纏繞)
2.要改成,中間多個防水箱內設置插座,便於以後攝像頭異常維護(監視器廠商建議的)
3.跟配合公司水電廠商諮詢,回覆說:礙於安全法規,不能作。其中有說到電線軟&硬線、還有電線硬線末端的問題...
4.有交叉問過監視器攝像頭廠商,回覆說:沒聽說過!,想請版上懂水電先進大大指點一下,是水電商說的對?還是監視器廠商說的對?

网友A:
叫你老闆找個懂得來扛.............

做監視器的要自己方便.....做水電的也很可能要自己方便....

因為電源是AC220V漏電可不是好玩的......而且又戶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老闆找個懂得來扛.............

做監視器的要自己方便.....做水電的也很可能要自己方便....

感謝大大回覆,還要考量到漏電的問題,所以防水箱還要安裝個漏電防護裝置,如下簡示圖嗎?

硬線電線===漏電防護裝置(斷路器)==插座==攝像頭軟線電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還要考量到漏電的問題,所以防水箱還要安裝個漏電防護裝置,如下簡示圖嗎?

電工法規我是不知道,因為我不是從事這行業的人.....

但你們監視系統的攝影機卻要用從AC220V電源取電?...

路燈用AC220V可以理解,假如監視系統沒有AC110V電源可用,何不請廠商拉一條110V
的迴路專門給監視系統用?.....

攝影鏡頭通常是DC12V而已,監視器業者會從適當距離取110V市電,透過變壓器輸出給
鏡頭使用。因為長距離輸出DC12V會有問題,所以業者大多會在適當距離透過變壓器接
110V,這時候大多就會有個插座插變壓器....在戶外吹風淋雨的就得有個防水盒子保護
該處.....迴路開關箱那可能還得多個漏電保護器保護....

兩家業者都在自我本位保護自己.....幹嘛不多找幾間問問就知道誰對了

网友:
一般戶外會裝個防水盒,用來接續線路用
所以防水盒內部只有來源的母插與傳輸端子(BNC或F頭)
      與攝影基本的線路跟變壓器

但是電原本身源頭,一定要裝漏電斷路器
用來保護該段線路

楼主:
更新線路架構圖面資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新線路架構圖面資訊...

你要把線路迴路畫出來(不是包在灰灰管線內就好了)

而且應該是分開拉"兩路"電源,室外牆壁區隔要畫出來,長度也要寫出來...

220V ==============牆|====(S)====D 路燈
110V/220V ==========牆|[插座]===WebCam
你不區隔電源,在路燈維修時WebCam就要停錄嗎?或者有天 路燈故障,隔天發現也沒在錄影...

另外 網路線 也可以提供電源,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
Power over Ethernet,簡稱PoE
剛剛發現網路線 是亂畫臨時加入的?

註:路燈與WebCam要有個自的線路開關與保護跳脫措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線路迴路畫出來(不是包在灰灰管線內就好了)

而且應該是分開拉"兩路"電源,室外牆壁區隔要畫出來,長 ...

感謝大大指點,受益良多!

網路線後來補上的,一開始只有畫電線的部份,沒把訊號和電源一起畫出來...><~

网友C:
請問你們有考慮到 監控系統不斷電問題嗎?

一般另外接不斷電電源才對吧?

所以建議你改用 POE安防摄像头 網路線與電源 都一起走 “同一條網路線” 就可以了~

你的問題完全解決 嘿嘿嘿

网友:
搞定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們有考慮到 監控系統不斷電問題嗎?

如果你是他們老闆的話,那就搞定了。
問題是現在老闆不想升級硬體,然後叫樓主一個不是搞水電的來處理。
我看應該不好搞哦!
建議樓主220V又在室外,漏電問題一定要優先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他們老闆的話,那就搞定了。
問題是現在老闆不想升級硬體,然後叫樓主一個不是搞水電的來處理。

不換硬體噢... 樓主找的兩家廠商都有點機車 應該是錢太少!哈哈
1.作電器的 給錢就幫你裝了 外接一個插座 成本 200 收個 1000 如果太遠 收 1500.
2.作監控的怕弱電 哈哈哈. 不然照舊接就好 他就是怕換 220V 那顆變壓器啦. 且原線加個 插座很簡單好不好.
3.漏電問題.... 一般外接路燈的電源 都會加裝 漏電斷路器.

网友:
現在大部分都用網路線, 加上如下的轉接頭: RG59 to cat5
https://www.alltrade.co.uk/shop/ ... rg59-to-cat5-balu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關注:目前尚未完成,先施做可斷電攝像頭部份

1.錢願意給,但配合水電師父回覆說:安全法規問題不願做==>有個前因,電源源頭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這問題?
2.監視器廠商以前處理過,發生『燒打電』(台語)事件,就......
3.已經請老闆確認電源源頭的出處,如果找不出就整個斷電,但只能六、日施工

楼主(2019-09-10):
9/6 終於搞定

1.有經驗的同事願意協助,在活電下分離攝像頭電源線斷電,攝像頭更換與其他線材接續完畢,電源線再串接起來(活電下)

2.再次感謝版上各位大大回覆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