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4208TV 電視畫面只有一半正常

楼主(2019-08-04):
請問各位:
                電視剛打開會像圖1只有一半可以正常顯示 , 過一下子後會變像圖2一樣,全部都正常 , 再過一陣子就又像圖3 只有一半可以看 ,
                請問這是邏輯板壞了嗎? 因為不是很確定是邏輯板還是主機板壞了, 謝謝大家可以指導一下!

圖1

圖2

圖3

网友A:
先將邏輯板接面板的排面互換,如果還是一樣應該就是邏輯板,要仔細看軟排線是否有汙損

网友B:
老機種面板機會大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請參考,
還有第二集加強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將邏輯板接面板的排面互換,如果還是一樣應該就是邏輯板,要仔細看軟排線是否有汙損 ...

感謝回覆, 剛把主機板和邏輯板的接頭全部重插過,又用接點清潔劑清潔過, 目前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機種面板機會大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
請參考,
還有第二集加強版

感謝分享了解別人處理問題的方法

网友:
  恢復正常了..所以是排線接點氧化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