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b75m-d2v 接電就開機

楼主(2019-08-04):
大家好
技嘉b75m-d2v
電源供應器一開電,就自己開機了
請各位大大幫忙,該從哪邊量起
希望可以清楚說明量那邊是什麼?

補充內容 (2019-8-4 03:18 PM):
不好意思,是我白癡了沒說清楚。應該是上電自己觸發,但是是"黑畫面"。
換POWER狀況一樣,硬體都有交叉測試過了

网友:
1. BIOS 網路開機 鍵盤滑鼠USB 預設開機 關閉
2. 機殼面板 開機鍵短路 , 主機板POWER SW 先拔掉
3.  POWER故障,power到主機板 拔掉 , POWER 還開機嗎?

除了主機故障  簡單檢查 做了嗎?

网友:
電路圖
點位圖
Gigabyte GA-B75M-D2V Rev1.0 BV.pdf (64.46 KB, 下載次數: 60)

你的USB3.0有作用嗎

楼主:
回大大,目前ˋ狀況是上電自己觸發
無畫面,無法測試USB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大大,目前ˋ狀況是上電自己觸發
無畫面,無法測試USB3

你有機器可以燒BIOS嗎 可以考慮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機器可以燒BIOS嗎 可以考慮先刷BIOS

沒有呢??有台中大大可以幫忙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機器可以燒BIOS嗎 可以考慮先刷BIOS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37511326
這可以燒嗎??還是大大有推薦的
不常燒可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37511326
這可以燒嗎??還是大大有推薦的
不常燒可買的 ...

這台是可以 要再多買一個SOP8的座子

网友:
感謝大大用心的分享解說提供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可以 要再多買一個SOP8的座子

獅子魚大大好 我又來請教了
這塊板子昨天又測試了一下
畫面突然有了,但是有個問題是觸發關機會自動重啟
而且南橋發燙,請問有點位圖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好 我又來請教了
這塊板子昨天又測試了一下
畫面突然有了,但是有個問題是觸發關機會自動重啟

上面有電路圖跟點位圖PDF的 技嘉點位圖都是PDF檔
USB故障也會關機自動重啟 檢查這個信號usboc

補充內容 (2019-8-27 12:58 AM):
UD4 的 UR3 UR4 電阻優先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電路圖跟點位圖PDF的 技嘉點位圖都是PDF檔
USB故障也會關機自動重啟 檢查這個信號usboc

需要先用隨身碟刷新bios嗎??
原本的是聯強LOGO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先用隨身碟刷新bios嗎??
原本的是聯強LOGO版本

USBOC有很多組 都要去測量
可以開機就先不要去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OC有很多組 都要去測量
可以開機就先不要去刷BIOS

這樣還有少嗎??
BPˋˋ43 跟 BM43 這個兩點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樣還有少嗎??
BPˋˋ43 跟 BM43 這個兩點在哪??

那兩點是集成橋的 看樣子不是USB的問題
可以進去BIOS把內建網卡先關閉在看有沒有關機重啟的問題

補充內容 (2019-8-28 01:04 AM):
WAKE# 也順便檢查一下這個訊號

補充內容 (2019-8-28 01:05 AM):
開關腳電壓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兩點是集成橋的 看樣子不是USB的問題
可以進去BIOS把內建網卡先關閉在看有沒有關機重啟的問題

wake
r318 第一 3.3 第二 3.3
PCIE B11 3.3V
開機腳正常
這會是新板bios的問題嗎??  我的問題是按關機自動重啟,不是系統關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ke
r318 第一 3.3 第二 3.3
PCIE B11 3.3V

你的意思是按電源開機鍵 變成重開機鍵嗎 按十秒可以強制關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按電源開機鍵 變成重開機鍵嗎 按十秒可以強制關機嗎

感覺這塊板子在玩我
現在是BIOS抓不到硬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覺這塊板子在玩我
現在是BIOS抓不到硬碟

你BIOS已經更新技嘉版本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BIOS已經更新技嘉版本了嗎

還是舊的 還沒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舊的 還沒更新

問題變來變去 有可能主板有變形 如果有烤箱 可以烤一下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變來變去 有可能主板有變形 如果有烤箱 可以烤一下板子

感謝大大 目前更新bios可以抓到硬碟了
好奇的是為何bios沒更新硬碟會抓不到
不過整合橋摸起來燙燙的,是正常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目前更新bios可以抓到硬碟了
好奇的是為何bios沒更新硬碟會抓不到
不過整合橋摸起來燙燙的,是 ...

整合橋本來就會發燙 只要溫度不高都OK
你可以進去BIOS看電壓溫度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