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三陽 阿帝拉 碟煞碼表齒輪 怎麼安裝

楼主(2019-08-04):
第一次去材料店買回來自己DIY,問題是要把裡面2個凸出物,1 往外掰 2往內掰 3直接掰掉 ˋˋ4直接硬敲進去. 菜鳥不懂,感謝解答.

网友A:
應該是說,原本應該在輪框的東西,卡在你那兩個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說,原本應該在輪框的東西,卡在你那兩個紅圈

對對對,就是要裝進輪框內,要敲進去前疑問,我不懂

网友:
你照片那個東西,應該沒用了,你要再買新的了,碼錶齒輪要重買了,鐵片看能不能挖下來,或是買一個,或找中古的

网友:
或是鐵片拿掉,齒輪拿掉,裝回去,時速不會跑而以,

网友B:
沒有舊的可以比對嗎,這個會掛大多是鐵環下面大齒輪磨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舊的可以比對嗎,這個會掛大多是鐵環下面大齒輪磨損了

跟舊的不太一樣,大家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舊的不太一樣,大家研究看看

請問您有給車行看過嗎,請您看輪圈軸心另一面,應該有2個凹點對映碼表齒輪盒

网友C:
培林油封已被絞壞了要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培林油封已被絞壞了要換新的

感謝提醒

网友D:
1.往內掰跟外徑平或稍稍內彎
2.培林手壓住轉看看有無異物感 . 應該是不用換
3.接這把他拉出來培林側塗牛油然後把鐵殼敲進輪框(他跟壞的舊品是一樣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往內掰跟外徑平或稍稍內彎
2.培林手壓住轉看看有無異物感 . 應該是不用換
3.接這把他拉出來培林側塗牛油 ...

感謝感謝 我心裡有個底了

网友:
請看您車上的零件,與圖上是否相符

您原來齒輪盒上的金色凸齒好像陣亡了,請檢查輪框對應凹點是否磨損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0766-1-19.html

您的輪框軸心跟版上前輩實例不大一樣,看不到輪框對應碼表齒輪凹點

前輩的圖,您的輪軸好像已經磨到凸緣都不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30766-1-19.html

您的輪框軸心跟版上前輩實例不大一樣,看不到輪框對應碼表 ...

我是對那凸出來2鐵片,不知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對那凸出來2鐵片,不知如何處理

您輪框軸心另一面是碟煞盤嗎,這樣的話您的輪框要換了

這是阿帝拉的維修手冊,您的輪框長的不一樣

請您想一下,凸出來2鐵片跟輪框對應卡住,輪框轉動才能帶動碼表齒輪,您的要如何連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對那凸出來2鐵片,不知如何處理

還沒好!!

鐵殼敲進去 . 圈起來的地方鐵片注意一下稍微往內折 . 不要卡到輪框

安裝時注意一下 . 兩凸點呈十字狀(凸點不相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還沒好!!

鐵殼敲進去 . 圈起來的地方鐵片注意一下稍微往內折 . 不要卡到輪框

請先把軸心大螺桿插入上圖右方軸承洞中,再來考慮敲的問題

小弟經驗應該是不能敲

下圖的安裝是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先把軸心大螺桿插入上圖右方軸承洞中,再來考慮敲的問題

小弟經驗應該是不能敲

大大.他安裝完是長這樣子.不用插輪軸在敲油封 . 敲油封也很好敲 . 頂多墊個砂輪機板手在敲而已 . 參考一下網路圖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他安裝完是長這樣子.不用插輪軸在敲油封 . 敲油封也很好敲 . 頂多墊個砂輪機板手在敲而已 . 參考一 ...

多謝告知,小弟以為這個是整體不能分開的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

那時..我在拆時......輪子軸心框..
2個凸點..是加強與輪子軸心框固定..
所以..最好不要去掰掉這2點.
這因該是當初設計時..的補強吧~
(想不到我那時PO的.還能幫助到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