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燈具加裝觸控開關

楼主(2019-08-05):
大家好
目前家裡有一個LED燈
想加一個觸控開關
LED燈的廠牌不太清楚,但有個如下圖的限流330mA驅動器

有先在拍賣網上找110V的觸控開關來試
示意如下:
AC 110V -> 觸控開關 -> 驅動器 -> LED燈

開關也沒有廠牌,把熱縮套拆開後上面用的是TT-6061F觸控IC + TRIAC

但實際點亮之後,過幾分鐘會自己會關掉
是否為干擾原因造成誤動作呢?

請問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或是有推薦的觸控電路可以參考呢?

補充內容 (2019-8-6 12:37 PM):
已確認開關不會自動斷電

网友:
買到壞的開關.... 你直接 AC 110V -> 觸控開關 ->接電錶 看會不會自動斷電.

网友A:
火線、中性線的接法調整一下,看看會不會改善?

輸入兩種接法,輸出也兩種接法,
共四種組合,都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線、中性線的接法調整一下,看看會不會改善?

輸入兩種接法,輸出也兩種接法,

這邊我都試過了,還是一樣,但發現就是當同一個AC迴路內的燈都沒開,情況好像會好些,有沒有可能是被輸入電源影響?

网友B:
手上(或廢板) 有沒有電感 這種東西
拿來往 (1)輸出燈座   (2)或  AC輸入

玩 獨立差模(兩線各一電感) 或 共模   學姊送的這種大顆了些 http://bbs.pigoo.com/thread-76400-1-1.html

或是 加X2 安規電容 (比較省空間  效果是與前述相互輔助)    https://find.ruten.com.tw/s/?q=X2+安規電容
加在上述 (1)(2)

(1) LED燈電路造成干擾機率高些... 因為 無檢磁相容認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或廢板) 有沒有電感 這種東西
拿來往 (1)輸出燈座   (2)或  AC輸入

請問電容值或電感值的數值呢? 需要計算嗎?
電容有找到 X2 0.1u 跟 0.47u
電感有看到兩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電容值或電感值的數值呢? 需要計算嗎?
電容有找到 X2 0.1u 跟 0.47u
電感有看到兩種

現有的元件先用吧 , 計算是無用的 因為沒儀器沒法驗證

X2 兩個都可以  體積許可先用 0.47u

電感先用 左邊 那個共模吧

有改善再說 ...

補充內容 (2019-8-6 04:20 PM):
初二好康報報再送 http://bbs.pigoo.com/thread-71340-1-1.html
參考27# 第二圖  LED燈前的共模電感與X2 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有的元件先用吧 , 計算是無用的 因為沒儀器沒法驗證

X2 兩個都可以  體積許可先用 0.47u

感謝 SIMON 大的建議
由於燈具的驅動器有CE認證(查了一下應該是有包含電磁干擾的認證)
所以著手在觸控開關的輸入端
回去試的結果如下
1. 先在輸入端加X電容
-> 上電後觸控不正常,觸控後燈亮即滅
2. 再多加電感上去
-> 目前無誤動作出現,穩定操弄中

另外有發現幾乎所有的DC變壓器都有相關的認證
是不是交流電源都會有此干擾出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SIMON 大的建議
由於燈具的驅動器有CE認證(查了一下應該是有包含電磁干擾的認證)
所以著手在觸控開 ...

看到回報成功真爽!!!
------------------------------------------------------
不是交流電源都會有此干擾,
是交流電源開關頻率,使用比輸入AC頻率50/60Hz高出許多的數十kHz,然後再轉換成呈現如方形波的AC。

方形波的邊沿衍生的諧波 即成為雜訊  此為大部分看法,
更廣義來看即使是輸入AC頻率50/60Hz使用TRIAC/SCR,
http://140.127.114.64/practises/1.1.2%20TRIAC/1.1.2%20TRIAC.htm
https://archive.eettaiwan.com/ww ... 763_TA_0edd47a9.HTM

那怕只是AC頻率50/60Hz 不一定要數十kHz,
在非零點的電壓上作開關波形 衍生的諧波 即成為雜訊,
所以常見上述TRIAC/SCR  調光調速器也會衍生雜訊干擾 造成災情,
對策方式多於開關兩端Anode陽/K(C)athode陰 加RC吸收開關雜訊。

至於 開關電源產生的雜訊  這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
ROHM 網站有個充電入門知識完整說明  ...中文的
  https://micro.rohm.com/tw/techwe ... s-emc/01-s-emc/7121
  https://micro.rohm.com/tw/techwe ... s-emc/02-s-emc/7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