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掛式電扇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楼主(2019-08-05):
請問
壁掛式調速電扇運轉中停止,
檢查軸心順暢可動,
拆開找不到溫度保險絲?
底座只有調速開關跟啟動電容,

此款是否無溫度保險絲?

网友:
在套子裡面,某一條內仔細找看看

网友:
懷疑調速開關接觸不良,
不是每一支電扇都有溫度保險絲,
價格便宜的電扇,
特別注意。

楼主:
5條線全拆,沒發現溫度保險絲,
話說如果軸心卡死,沒溫度保險絲保護也太危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條線全拆,沒發現溫度保險絲,
話說如果軸心卡死,沒溫度保險絲保護也太危險了! ...

啟動電容換新試試

网友A:
保險絲附在線圈上才能感測線圈溫度,請打開線圈蓋查看。

楼主:
啟動電容沒壞,換新的不動

网友B:
麻煩樓主提供電扇的廠牌與型號,方便大家確認故障點,先找找看啟動電容,通常會固定在擺頭機構的附近,如果沒有那就可以能是在調速機構的電路附近,如果找不到溫度保險絲,可能就在線圈內部有熱縮套管包覆的地方,合銅軸承也請確認是否卡住,先上油潤滑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附在線圈上才能感測線圈溫度,請打開線圈蓋查看。

4顆螺絲全滑牙,無法拆卸!有用零件保留,其他送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煩樓主提供電扇的廠牌與型號,方便大家確認故障點,先找找看啟動電容,通常會固定在擺頭機構的附近,如果 ...

4顆螺絲全滑牙,無法拆卸!有用零件保留,其他送回收!

网友:
  螺絲滑牙用一字型起子跟榔頭很好用哦 ..........

网友:
引用 楼主:
4顆螺絲全滑牙,無法拆卸!有用零件保留,其他送回收!

如果電風扇狀態還不錯,建議可以用加力鉗試試看,或是將螺絲頭加工後拆卸開來整理,這樣可以少一點電子垃圾,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5條線全拆,沒發現溫度保險絲,
話說如果軸心卡死,沒溫度保險絲保護也太危險了! ...

價錢的多少!!決定內部的設計!!

网友:
螺絲滑牙用一字型起子跟榔頭很好用哦...一字型起子45 度 (ㄊㄧㄡ) 敲擊下去 !

网友:
引用 楼主:
4顆螺絲全滑牙,無法拆卸!有用零件保留,其他送回收!

我一個月前自修理一台風扇,也拆風扇馬達的四顆螺絲,也是相當難拆,是拿WD40噴一噴,只能拆三顆,剩一顆也是沒法動,為避免滑牙加劇,也只好放棄.後來也是在這提問,大家提跟起動電容有關,換新後也修好了.

网友:
報廢的真快,
那就買DC風扇吧!

网友C:
電風扇裡面的螺絲我拆過好幾台,每次都滑牙不知道是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風扇裡面的螺絲我拆過好幾台,每次都滑牙不知道是怎樣?

廠商扭力值故意鎖過頭,
不讓人拆修,

网友:
買好一點的電動衝擊起子。
之前認為電動起子應該差不多,
就在露天上買個最多人買的雜牌,
堪用,但用沒幾次就功能不正常了。

後來火大買大牌子,
我是買牧田插電的,
因為不常用,不怕電池壞,
用過才知果然一分錢一分貨,
有"衝擊"什麼東西都拆的下來,
用時抵緊比較不會把螺絲頭弄壞
有幾次夠力讓我驚訝...螺絲頭沒壤,螺栓中間斷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5條線全拆,沒發現溫度保險絲,
話說如果軸心卡死,沒溫度保險絲保護也太危險了! ...

我以前有一個盤商 來推銷一支電風扇
盤商說 這支電風扇 馬達最少五年保固 有提到內部沒保險絲

我問沒保險絲 如果軸心卡死 沒保險絲不會危險嗎?
回 : 只要我不怕浪費電的話  拿一條延長線裝一顆3A保險絲在插電風扇 拿一根筷子插在葉片上不讓其轉動
      打開強風運轉 等三天後直接將筷子拉出 看葉片是不是直接轉動
我說哪有可能沒壞掉
回 : 試一試 不就知道了

就留下一支電風扇  就照他說的做
三天後還忘了拔出筷子  第五天才想到 將筷子拔出  電風扇沒壞

所以說 有沒保險絲 應該跟做馬達的廠家有關係 不是沒保險絲的就一定危險

備註 : 那家電風扇廠家 收起來了(沒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一個盤商 來推銷一支電風扇
盤商說 這支電風扇 馬達最少五年保固 有提到內部沒保險絲

小弟的經驗是風扇馬達周圍卡了很多細纖維,有一天就聞到燒焦味。所以還是裝個溫度保險絲比較安全,
不過也很難保証裝了以後,在馬達線圈或鐵心過熱時,是細纖維會先燒起來,還是溫度保險絲先燒斷。
(當時也沒注意是否有溫度保險絲在上面)

有裝溫度保險絲的馬達,線圈會像新的一樣;沒裝的,線圈顏色就會變黑。
感覺電風扇馬達的散熱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的經驗是風扇馬達周圍卡了很多細纖維,有一天就聞到燒焦味。所以還是裝個溫度保險絲比較安全,
不過 ...

回 單晶片微電腦 大 ...

上上週米家的 SANYO EF-145M (10年AC扇) 軸心卡住一個晚上,後來105度溫度保險絲燒毀了,米拆開來看整個內部的線圈的狀態都還算不錯,換上新的溫度保險絲與保養合銅軸承後,就繼續使用的,所以有溫度保險絲真的有它的作用在,省了這個零件只是讓電風扇提早變成電子垃圾而已,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一個盤商 來推銷一支電風扇
盤商說 這支電風扇 馬達最少五年保固 有提到內部沒保險絲

回 海馬大 ...

一般人應該不會拿自己的電風扇開玩笑並做這樣的測試,不過米比較想知道這間電風扇廠是因為什麼原因關廠的,原有的電子元件都有存在的價值,使用電器還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一個盤商 來推銷一支電風扇
盤商說 這支電風扇 馬達最少五年保固 有提到內部沒保險絲

應該有減少線圈數量 (反正都要偷了 銅線更值錢). 馬力小一點 熱度小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有一個盤商 來推銷一支電風扇
盤商說 這支電風扇 馬達最少五年保固 有提到內部沒保險絲

這樣耐用的東西,只能賣你一次,那有不倒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應該有減少線圈數量 (反正都要偷了 銅線更值錢). 馬力小一點 熱度小一點 ...

在同樣的線徑之下,減少線圈的圈數,會造成電流變多,轉速變快,會不會燒毀要看電流有沒有超過線徑的負載。

网友:
滑牙!我會用砂輪機磨出一字可轉的空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同樣的線徑之下,減少線圈的圈數,會造成電流變多,轉速變快,會不會燒毀要看電流有沒有超過線徑的負載 ...

漆包線 偷銅的話 會用  銅包鋁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應該有減少線圈數量 (反正都要偷了 銅線更值錢). 馬力小一點 熱度小一點 ...

你能用110-120V的變壓器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例如 : 如果有140V的電壓用的變壓器要偷銅的話(線圈減少) 你用110-120V的變壓器去試 就知道結果了

真的昰跟你的想法 剛好相反
偷銅線 電流會較大 熱度較高 風量較大 所以電容會用小一些

要讓馬達沒運轉下 溫度不過高 那線圈要比原本規格還多 才不會過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 海馬大 ...

一般人應該不會拿自己的電風扇開玩笑並做這樣的測試,不過米比較想知道這間電風扇 ...

我開業到現在 只遇到兩種商品 盤商敢這樣說出口 這樣測試的
所以我那兩樣商品賣了十幾年後 就比較沒人買了 (用不壞)
一樣是電風扇  一樣昰果汁機 (一般人都認為是雜牌的)
那你說 為何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漆包線 偷銅的話 會用  銅包鋁線

銅包鋁線 在電器業 我目前只遇過進口品牌的單槽洗衣機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開業到現在 只遇到兩種商品 盤商敢這樣說出口 這樣測試的
所以我那兩樣商品賣了十幾年後 就比較沒人買 ...

回 海馬 大 ...

米覺得有可能是商品用不壞,所以沒有後續的採購新機,另外有可能零件不容易壞,製造商沒有後續的維修收入,接著就是沒有辦法開發新的產品,然後就倒閉了,謝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能用110-120V的變壓器去試試看就知道了
例如 : 如果有140V的電壓用的變壓器要偷銅的話(線圈減少) 你用1 ...

那會不會 是直接減少電壓來降低發熱量?? 減少電壓能省成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會不會 是直接減少電壓來降低發熱量?? 減少電壓能省成本嗎?

市電電壓並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如果是直流電壓就還好,但是依據能量不滅定律,要達到同樣的效果所耗費的功率是一樣的,比如你用一支可以達到120度的電熱管去燒開水要10分鐘,但是你用一支105度的去燒,一定超過10分(不是很好的比喻,但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同樣的線徑之下,減少線圈的圈數,會造成電流變多,轉速變快,會不會燒毀要看電流有沒有超過線徑的負載 ...

一般鼠籠交流馬達是看交流頻率跟線圈極數來決定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