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冰箱拔電後再插電,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2019-08-05):
各位前輩各位好,小弟家中冰箱是聲寶 SR-B41G
最近發生一個問題,小弟將冰箱移位後,等待一個小時再插電,冰箱壓縮機沒有運轉(聽到"搭"一聲),
後來將啟動器、啟動器過載、啟動電容三樣都換新後,插電會運轉,
可是運轉四五個小時後就停止運轉了,檢查除霜計時器(有畫記號)也有正常動作,
之後更換電熱管之後,就正常運轉了(測試三天),可是我又將冰箱移位靜待一個小時,
插上電壓縮機又不運轉了,只聽到"搭"一聲而已,
請為各位先進前輩,這樣子的情況是要更換什麼零件?
麻煩各位前輩指點小弟,謝謝!

8/5更換溫控開關以及除霜計時器狀況仍然存在

電路圖

電路圖

每次缺口朝向四個小黑點其中一個,壓縮機就停止

每次缺口朝向四個小黑點其中一個,壓縮機就停止

网友A:
SAMPO聲寶 電路圖 :

SAMPO聲寶 電路圖

SAMPO聲寶 電路圖

SAMPO聲寶 除霜定時器
除霜定時器RD0802M1CJ (1灰2紅3黃4茶).jpg
除霜定時器用對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MPO聲寶 電路圖 :

SAMPO聲寶 除霜定時器

前輩好,除霜計時器本來我有做記號,也有正常作動,但過幾個小時壓縮機就停止運轉了,後來換新的除霜計時器(聲寶專用)本來不會動,過1.2個小時再插電又轉動了,時好時壞,不過我有觀察到除霜計時器缺口運轉到四個小點的其中一個,壓縮機就停止運轉,不知道是哪邊有故障。

网友B:
哇 零件都快換完了耶
剩下除霜溫度開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輩好,除霜計時器本來我有做記號,也有正常作動,但過幾個小時壓縮機就停止運轉了,後來換新的除霜計時 ...

壓縮機啟動器再換一次

請問為何要一直移動冰箱 ?

网友D:
換的零件新舊都給個圖片吧
壓縮機接線也給圖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好,除霜計時器本來我有做記號,也有正常作動,但過幾個小時壓縮機就停止運轉了,後來換新的除霜計時 ...

除霜計時器  是如何運作 !

除霜計時器

除霜計時器

网友:
壓縮機啟動器再更換一次+1

网友:
根據我幫人擦屁股的經驗,不外乎是:

(第1名) 用錯零件
(第2名) 接錯線
(最後3) 系統阻塞

网友E:
請問您壓縮機停轉時,壓縮機外殼溫度多少,還有上電運轉時,壓縮機電流多少
160w電動機功率,如果運轉電流上看3A,可能管線有塞或壓縮機束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 零件都快換完了耶
剩下除霜溫度開關?

除霜溫度開關我沒有更換;
因為正常運轉那三天除霜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壓縮機啟動器再換一次

請問為何要一直移動冰箱 ?

好的!今天再試試
因為家中買一個小冰櫃,廚房空間很狹小,所以有更換擺設位置,
就因為廚房空間狹小,所以修冰箱換零件又移至較為空曠的地方,修完再移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的零件新舊都給個圖片吧
壓縮機接線也給圖片吧

因為電熱管舊的已經丟了,所以沒有拍,
但規格問過冷凍材料行是確定可以用的,
前幾天換完電熱管也正常運轉三天,
但後來狀況又不斷出現了。

壓縮機啟動電容

壓縮機啟動電容

左邊新零件 右邊舊零件

左邊新零件 右邊舊零件

壓縮機接線圖

壓縮機接線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您壓縮機停轉時,壓縮機外殼溫度多少,還有上電運轉時,壓縮機電流多少
160w電動機功率,如果運轉電流 ...

壓縮機停止運轉時,外殼溫度很燙,
我用勾表量了一下,電流都還算穩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縮機停止運轉時,外殼溫度很燙,
我用勾表量了一下,電流都還算穩定, ...

有電流值嗎,會不會跳保護了

小弟經驗
http://bbs.pigoo.com/thread-76447-1-1.html

壓縮機散熱不良,冷媒壓力過高也會保護性停機

网友:
插冰箱的插座檢查看看
還有插頭電線有沒有破皮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今天用一條電線接兩個pin,一個插過載;一個插啟動器,
壓縮機依然沒有動作,可能真的是壓縮機壽命到了,
之後會跟內人去電器行選購新冰箱,
再次謝謝各位前輩的幫忙、回復^_^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今天用一條電線接兩個pin,一個插過載;一個插啟動器,
壓縮機依然沒有動作,可能真 ...

壓縮機移動,
至少要半天,
才能插電使用,
這是冰箱使用手冊有說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回覆,
今天用一條電線接兩個pin,一個插過載;一個插啟動器,
壓縮機依然沒有動作,可能真 ...

"今天用一條電線接兩個pin,一個插過載;一個插啟動器,壓縮機依然沒有動作"
這樣接不對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一條電線接兩個pin,一個插過載;一個插啟動器,壓縮機依然沒有動作"
這樣接不對吧 ?

我也認為盲點重重,維修時的量測數據..(我用勾表量了一下,電流都還算穩定)... 都沒有數據 !
所有零件全部換新 一定會修好 !?...不一定(新品不良) !

哪知 聲寶電冰箱,偏偏 除霜計時器 電路 跟別的廠牌不一樣
(後來換新的除霜計時器 聲寶專用) ....有自己量測,確認嗎  ?

9#
gsm7 大大 :
(第1名) 用錯零件
(第2名) 接錯線
(最後3) 系統阻塞

我也認為是人的因素  居多 !

网友:
看來樓主搞了半天,似乎是因為移來移去,又沒靜置半天,壓縮機內的冷凍油流入冷凍系統內造成故障...

网友F:
啟動器去原廠訂
之前連續買幾個副廠的過一段時間就壞了

网友:
除霜計時器接錯線吧!!!

新舊型號不同(雖可代用,但是接點定義不同),要看接線圖接線,而不是照接線顏色接。

网友:
黑白舞到壞掉....結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啟動器去原廠訂
之前連續買幾個副廠的過一段時間就壞了

你說的情形我維修了29年還沒遇到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說的情形我維修了29年還沒遇到過

我是之前一台冰箱壓縮機無法起動,我自己拿舊品去材料行買來換,剛換完很正常但過了兩三天又壞了
連續壞了幾次後,只好找服務站來換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說的情形我維修了29年還沒遇到過

亦菲大說的情況我也有遇過,130公升小冰箱啟動器破裂故障,到一家賣冰箱材料的店家買來換,大概2~3天又壞掉了,本以為壓縮機故障啟動電流太大,用短路線啟動方式來測試,壓縮機啟動運轉卻很正常,測量運轉電流也在合理範圍內,之後從網拍買2顆來試試,換上去那顆至今已經好幾年了都還很正常運轉著,另一顆還閒置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