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M2 PCIE當系統碟只能灌WIN-10?

楼主(2019-08-05):
由於前一陣子在朋友的回收場裡A到一張ASUS H97M-E的主機板,剛好最近玩遊戲的電腦雖然在更換了SSD之後尚可使用,但一直躊躇不前的使用XP也不是辦法,所以拼拼湊湊的把那張板子裝起來,CPU是 i5 4460,記憶體8G*2+4G*2,顯示卡用ASUS GTX950,POWER用SUPER FLOWER 550W,SSD用ADATA P900,所有的東西都是中古牌的回收品,裝上WIN7之後拿遊戲來測試,以前的主機雖然在早期可以8開,但是在3~4天之後總是偶爾會卡卡頓頓的,到最近更是只能開4個視窗,把新的拼湊好之後,可以8個視窗順暢執行,而且尚可開一個視窗來閒逛,一星期下來不當機,而且CPU溫度只在50~58度C之間。

由於人心不足蛇吞象,發現這張主機板有一個M2 PCIE的插槽,心想....換個M2 PCIE的SSD一定更加順暢,在上星期六就屁顛屁顛的跑到嘉義的原X屋,指名要買一張日本某牌的SSD(含散熱片),結果店員說含散熱片的沒貨了,只剩一般的,心想委屈一點,散熱片就自己搞吧,然後店員接下來說的讓我直接打消購買慾望,就是說M2 PCIE要當系統碟只能灌WIN10???

想請教各位有使用M2 PCIE SSD的大大們,真的只能灌WIN10嗎?(由WIN10對該遊戲的支援不是很友善)敬請指點感激不盡ORZ。

网友A:
我的Z97+4790K+M2 530+就是灌win7丫~玩遊戲很順~超5G cpu溫度跑到80度…換了個空冷之最才壓到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Z97+4790K+M2 530+就是灌win7丫~玩遊戲很順~超5G cpu溫度跑到80度…換了個空冷之最才壓到70 ...

感謝回覆,您的M2 530是跑SATA(兩個缺口),或是PCIE(一個缺口)還是SATA 3.0界面?

网友B:
搜尋 "nvme win 7",應該會有您想要的答案。

网友C:
你是要買 M9PeG 含散熱片吧?我最近轉卡買好了。Intel 760P 500G、三星 970 EVO PLUS 500G、WD SN750 500G 含散熱片

可能會買 M9PeG 或 SN750,不過價差 1000。剛好也有人比較這三片,我只會簡單看數據,WD貴一仟,寫入較快

https://zhuanlan.zhihu.com/p/689425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尋 "nvme win 7",應該會有您想要的答案。

感謝回覆,我再研究看看,現階段玩遊戲是也還可以,只是想要在更好,怕買了無法安裝WIN7就一定要安WIN10會導致遊戲不相容就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買 M9PeG 含散熱片吧?我最近轉卡買好了。Intel 760P 500G、三星 970 EVO PLUS 500G、WD SN750 500G  ...

好厲害,不愧是大俠,稍一提示您就知道我要表達什麼,有看了emc88888大大的回覆,過程有些繁瑣,我想先用P900的SSD撐一陣子,畢竟不知道這塊板子耐不耐操,如果像上次那塊微星 970A-G43用一陣子就開機困難....
http://bbs.pigoo.com/thread-71437-1-1.html
(還好有個做回收的朋友,版子壞了拿去他那兒換一片就好。)
那PCIE的SSD就無用武之地了。

网友D:
網路上翻到的   把針對WIN7系統缺少的NVME和XHCI驅動一併載入到你的系統

NVME M.2 PCIe SSD安裝WIN7常見問題與解決方案
http://www.pcking.tw/news.php?act=view&id=3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厲害,不愧是大俠,稍一提示您就知道我要表達什麼,有看了emc88888大大的回覆,過程有些繁瑣,我想先用 ...

我剛剛也搜了一下,原來是要整合NVME驅動就行了,不然WIN7在跑到選擇磁碟的時候會是空的
教學大部份是終端機使用 DISM 指令,我整合都是用圖形版本,有人寫了一套 Dism++ ,

我之前是用來整合 USB3.0驅動,之前過渡時期,H110 那一代吧,有的進WIN7安裝USB鍵盤滑鼠會不能動,後來改版後有 AutoSMART 就沒差

後來也用來整合 WIN7 的更新,不然 WIN7 裝完要跑將近200個更新吧?

不過缺點是整個安裝檔會肥大(壓縮過) 約 4.2GB,install.wim。原本的約 2.X GB

裡面有個驅動管理功能,新增驅動,選到 NVME 的資料夾即可,內有INF檔,它會自動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路上翻到的   把針對WIN7系統缺少的NVME和XHCI驅動一併載入到你的系統

NVME M.2 PCIe SSD安裝WIN7常見問 ...

這篇文章有搜尋到,但是有一疑點未了解,就是 將你的WIN7系統先製作到隨身碟裡面?(WIN7我有ASUS 32位元與聯強64位元安裝光碟)然後將技嘉的檔案在安到隨身碟,再來要正式安裝是要由隨身碟開機就可以正式安裝嗎?沒有製作過隨身碟安裝系統,煩請指點,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也搜了一下,原來是要整合NVME驅動就行了,不然WIN7在跑到選擇磁碟的時候會是空的
教學大部份是終 ...

這個問題要等週日在找朋友研究一下,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文章有搜尋到,但是有一疑點未了解,就是 將你的WIN7系統先製作到隨身碟裡面?(WIN7我有ASUS 32位元 ...

咦,那就把NVME驅動放到WIN7安裝隨身碟,在磁擇磁碟那邊,選載入驅動指定到隨身碟的NVME驅動就可以了吧?

好像不行,這篇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90&t=5017861

那就整合到安裝檔了

网友E:
發表小小意見.................

1.這塊主機板上的M.2插槽是支援NVME+SATA規格的,為了性能著想當然選NVME規格的SSD囉!
買M.2的SATA?....那不如買2.5" SATA的,還便宜一些咧。

2.既然這塊主機板有支援M.2插槽,那它支援的NVME是啥規格?....
我記得好像是PCIE2.0 X2 LAN坦白說這就是問題所在了,最大傳輸頻寬2GB....
目前講究效能表現的M.2 SSD大多是採PCIE3.0 X4的規格,有廠商推出便宜一點點
卻是採PCIE3.0 X2的規格,這是採購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PCIE3.0規格的SSD插在2.0規格的M.2插槽上就是跑2.0速度,所以你如果買X2 LAN的SSD就是
效能折半用,但還是比SATA3.0規格的上限600MB還快就ˋ是了(破1GB應該沒問題)

因此採購時....假如你預算不是問題、也不在乎該主機板只有PCIE2.0 X2LAN那就直上PCI3.0 X4
LAN規格的產品(反正以後還可以給其他主機板用).....

因為你有裝獨立顯示卡,否則不打電玩的話可以直接買M.2轉PCIE擴充卡,將擴充卡裝在PCIE X16
插槽上跑PCIE3.0 X4規格,且這PCIE是由CPU提供的還會更快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篇文章有搜尋到,但是有一疑點未了解,就是 將你的WIN7系統先製作到隨身碟裡面?(WIN7我有ASUS 32位元 ...

是的,我也是用隨身碟安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您的M2 530是跑SATA(兩個缺口),或是PCIE(一個缺口)還是SATA 3.0界面? ...

我的是兩個缺口,真的需要散熱片~

网友:
上工。直接買有散熱片的...

楼主:
今天早上傳LINE給朋友,讓他先看這篇貼文,想請他周日來研究一下,結果下班前………,他說作好了,明天上班拿給我,有麻吉的好友真的好感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發表小小意見.................

1.這塊主機板上的M.2插槽是支援NVME+SATA規格的,為了性能著想當然選NVME ...

所以你轉卡買了嗎?我有多買一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轉卡買了嗎?我有多買一片

這個是插在PCIE顯卡的插槽上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是插在PCIE顯卡的插槽上的嗎???

對啊,可惜上次修的 GA-H97M-DS3P 只有 PCIEx1 和 PCIEx16 ,沒有 PCIEx8或x4 插槽
我沒玩遊戲用內顯,所以就插在 x16 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轉卡買了嗎?我有多買一片

沒有,我還沒買,因為附近實體店家沒賣,不然就是只有sat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是插在PCIE顯卡的插槽上的嗎???

這種正規的卡都該是x4 lan規格的。
所以只能插在x16 or x4插槽上

楼主:
利用朋友給的隋身碟安裝,若是直接用有安裝WIN7的硬碟,使用升級,重開機會有兩個WIN7系統,選用第二個選項(刪除)安裝,無法直接安裝在已分割的磁區,若全部刪除分割,在重分割安裝,重開機後顯示以下.............

姑狗大神,用WIN10的EFI\BOOT\bootx64.efi代替WIN7的,顯示............

基本上是失敗,還要再研究研究。

网友G:
請參考看能不能把Secure Boot關閉
UEFI主機板關閉Secure Boot
https://blog.xuite.net/yh96301/b ... E9%96%89Secure+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參考看能不能把Secure Boot關閉
UEFI主機板關閉Secure Boot
https://blog.xuite.net/yh96301/blog/317040 ...

感謝回覆指點,該主機板遊戲執行中,要等星期四維修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沒有,我還沒買,因為附近實體店家沒賣,不然就是只有sata的

私訊地址給我,我用掛號給你~~

网友:
如果原先用 secure boot 在取消後,可能會讓硬碟無法開機,因為與原先主機板讀取開機區的模式不同喔,此外如果原先的硬碟有安裝Windows 7,再安裝另一個Windows 7系統到同一顆硬碟內的時候,可能會發生兩個系統打架的問題,因此米建議直接更新原先系統內的驅動程式來支援M2 PCIE會比較好,不然就是重新安裝新系統,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私訊地址給我,我用掛號給你~~

那有沒有啥我可以用的零件一起跟你買{n_060:}

网友H:
原先要買 SATA SSD 結果拿錯了, 主機板也沒有支援 NVME, WINDOWS 10 也抓不到, 上網找解決方案, 發現要當開機 SSD 是有限制的

規格說明

https://www.autobuy.tw/article_f85d01
https://kknews.cc/zh-tw/digital/l82nbe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先要買 SATA SSD 結果拿錯了, 主機板也沒有支援 NVME, WINDOWS 10 也抓不到, 上網找解決方案, 發現要當開 ...

主機板不支援NVME會無法當作開機碟使用,只能當資料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原先要買 SATA SSD 結果拿錯了, 主機板也沒有支援 NVME, WINDOWS 10 也抓不到, 上網找解決方案, 發現要當開 ...

不支援NVME的主機板
想用PCIE SSD開機
可以另外作引導開機

在非uefi-bios主機板上使用nvme-ssd硬碟
http://darkwang.pixnet.net/blog/ ... d%E7%A1%AC%E7%A2%9F

楼主(2019-09-07):
今天下午,朋友拿了新製作的隨身碟來給我,已經可以自訂系統碟的分割大小,安裝好之後也可以順利進入系統,重點是我只是用SATA的硬碟試安裝,M2還沒去買,現在M2有稍漲了,哀...兩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