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D562HV電冰箱,冷藏室不冷問題

楼主(2019-08-05):
大約是用了10年的冰箱,上層是冷藏,中層是蔬果,下層是冷凍,

問題是冷藏室不冷,冷凍正常。

以往在冬天冷藏室是會結冰的,這兩天發現冷藏室溫度變成約20-25度上下,沒有冷氣送出,也沒聽到風扇在運轉,

蔬果室水果有發霉,推測故障大概不止兩天,溫度大約是15-20度上下。

檢查冷凍室溫度正常,打開有冷氣,也有聽到壓縮機在運轉的聲音,

請問這個是什麼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A:
你都說出重點了,
檢查看看風扇正常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說出重點了,
檢查看看風扇正常與否。

只覺得可能是風扇問題,實際上也沒注意過正常風扇運轉時的聲音和送風狀態。

晚上有試著拆,因為沒拆過冰箱不知道風扇位置,
發現整個背板是黏死的,螺絲全卸了也拆不下來,
用蠻力的話鋁制背板會變形,覺得會不會拆錯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覺得可能是風扇問題,實際上也沒注意過正常風扇運轉時的聲音和送風狀態。

晚上有試著拆,因為沒拆過冰 ...

網路有試搜尋看看,
油管也可以找找,
冷藏室內部,
不是冰箱外面。
網路多看看,有時維修實例也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有試搜尋看看,
油管也可以找找,

我正在看港都狼仔大大過去發過同機型的維修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39298-1-1.html
非常詳細的圖解,有標註出風扇位置。
我想我知道該如何拆解了。

楼主:
昨晚趁深夜安靜時仔細聽了一次,
按住側門開關後再插電,有聽到風扇不明顯的運轉聲,-->風扇可能是好的,
冰箱兩側用手觸摸有微熱,-->電熱絲可能也是好的,
今早再重複摸電熱絲位置是冷的,壓縮機有啟動、會停止,-->除霜控制器及測溫棒應該有在動作,
再來不知道還有什麼可能壞了,

因為冰箱還有食物沒法全拆開,過兩天才有機會打開看看. . .
所幸冷凍是好的,正努力和家人把冰箱冷凍的食物吃掉才能處理,
目前的想法是會不會只是蒸發器結霜,或是測溫棒問題。

网友B:
冰箱的風扇,可能因為水珠結冰卡住,畢竟不是很強,有退冰後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趁深夜安靜時仔細聽了一次,
按住側門開關後再插電,有聽到風扇不明顯的運轉聲,-->風扇可能是好的,

沒拆沒真相,
光用想的是不準的。
沒人能隔空抓藥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的風扇,可能因為水珠結冰卡住,畢竟不是很強,有退冰後試試?

這兩天把食物清完才能斷電試試,風扇應該有在轉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拆沒真相,
光用想的是不準的。
沒人能隔空抓藥帖。

因為冰箱還有食物要先處理,應該明天才有機會斷電拆開來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冰箱還有食物要先處理,應該明天才有機會斷電拆開來看了。

小弟偏向您的冷藏溫度控制器掛了,冷風吹不進冷藏室

以往在冬天冷藏室是會結冰的

以前冷藏風門關不緊,現在變打不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偏向您的冷藏溫度控制器掛了,冷風吹不進冷藏室

以往在冬天冷藏室是會結冰的

好的,我會檢查溫度控制器有沒有正常運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會檢查溫度控制器有沒有正常運作

由狼大的配線圖看,這個的冷藏室風門應該是機械式的

請您拆下後看是否在關上的位置卡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會檢查溫度控制器有沒有正常運作

"冬天冷藏室是會結冰的"
冷藏室正常冬天也不應該結冰

冷凍正常,冷藏冬天時會結冰,目前冷藏不冷
猜測冷藏室風門口結冰,一開始結一些冰,造成風門卡到冰關不緊,造成冷藏室過冷結冰,
日積月累冰越結越多,最後將整個風口堵死,冷風送不出來造成冷藏室不冷

如果是這樣你必須找出為何會結冰,水是從哪來的?
先要找出問題再拔插頭退冰,不要退冰了才要拆開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狼大的配線圖看,這個的冷藏室風門應該是機械式的

請您拆下後看是否在關上的位置卡住了 ...

因為沒有概念,
請問風門是指冷凍室到冷藏室的通道有一道匝門嗎?
從配線圖上看不出來,大約是在那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冷藏室是會結冰的"
冷藏室正常冬天也不應該結冰

冬天有時水放很多天的話會結冰,我一直以為是溫度調太低了。

"冷凍正常,冷藏冬天時會結冰,目前冷藏不冷
猜測冷藏室風門口結冰,一開始結一些冰,造成風門卡到冰關不緊,造成冷藏室過冷結冰,
日積月累冰越結越多,最後將整個風口堵死,冷風送不出來造成冷藏室不冷
"

感謝提醒!!
我原打算先拔電退冰一天看看會不會恢復的,
明天會先拆開檢查一下結冰狀況。

楼主:
補充一下電路板及配線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概念,
請問風門是指冷凍室到冷藏室的通道有一道匝門嗎?
從配線圖上看不出來,大約是在那個位置 ...

LG GR-5-B500B冰箱冷藏室不冷求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06-1-1.html

网友E:

2.25 MB, 下載次數: 1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 GR-5-B500B冰箱冷藏室不冷求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06-1-1.html

謝謝分享測試法!!
今晚終於把食物消化完,
明天拆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anasonic D562HV電冰箱,冷藏室不冷問題

謝謝!!
service manual來得太及時了還是中文版的,
網路上都找不到!!
明天拆機,今晚先研究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概念,
請問風門是指冷凍室到冷藏室的通道有一道匝門嗎?
從配線圖上看不出來,大約是在那個位置 ...

配線圖只針對電路

風門定義是進冷氣開度就是溫度調節冷氣強弱如下圖(你的第一張截圖也有,真捨不得PO自己的 )
這個是機械式阻風門,我的國際牌中型也是這樣設計,差異機體較小,樓主機體大型且冷凍庫在下方,所以正常冷是往下,所以就多一道強制風扇往上送經由管路溫度調節強弱調整開度送至冷藏室。
只要冷凍室有結冰,冷藏室異常就要檢查是否送(冰)風設備故障(郎仔PO的說是無刷,由線色判斷樓主的配線圖應FM/通風管路是否阻塞/溫度調節是否卡住,這些都是背板之後(全部一目了然),拆一整片要技巧。
轉載http://bbs.pigoo.com/thread-39298-1-1.html
溫度計很好用

网友G:
有修冰箱的老師傅.說的:
排水口結冰.除霜後水排不掉.累積造成的.幾乎是個廠牌的通病.某些機型上冷凍的也會結冰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線圖只針對電路

風門定義是進冷氣開度就是溫度調節冷氣強弱如下圖(你的第一張截圖也有,真捨不得PO自 ...

我家的冰箱拍出來只能看到一堆陳年的瓶瓶罐罐和過期食物,背板看不到的, 現在還在清理中.......
對冰箱構造沒什麼概念,明天先拆拆看了。
希望可以撐個20年再換,自己排查不出來的話就只能叫修了,不知道會不會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修冰箱的老師傅.說的:
排水口結冰.除霜後水排不掉.累積造成的.幾乎是個廠牌的通病.某些機型上冷凍的也會 ...

哈哈,真希望只是結冰堵塞的問題啊.....停電個1天就解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冰箱拍出來只能看到一堆陳年的瓶瓶罐罐和過期食物,背板看不到的, 現在還在清理中.......
對冰箱構 ...

要找原廠服務站,
網路一堆仿服務站的,
別當盤子。
自己動手試試,
其實維修不難。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要找原廠服務站,
網路一堆仿服務站的,
別當盤子。

這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市門上一些 電器行 冷凍行 專業維修店家 的功力 有的不比原廠服務員差喔

最主要是多打聽看看 各家評價才會準確

如果萬事都找原廠服務站 那服務站人員在多也不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市門上一些 電器行 冷凍行 專業維修店家 的功力 有的不比原廠服務員差喔

海馬兄說的是,
但網路方便,
很多都上網找,
結果被騙一堆。
現在人不太找附近的電器商家,
除非是老人家……
原廠服務站至少可以評估問題點,
維修價格也能參考。
高手真的民間才有……

网友:
原廠一堆薪水低的
就只會換板子
判斷錯誤也一堆
當然有高手.只是不是在外面
你有聽過修到原廠都放棄嗎
我家冷氣就是這樣

最後我自己修主機版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概念,
請問風門是指冷凍室到冷藏室的通道有一道匝門嗎?
從配線圖上看不出來,大約是在那個位置 ...

您這個是機械式的,不用接電當然配線圖上看不出來

電路只有冰箱門電燈開關

機械風門構造原理

外觀

電子式風門
主機板會根據NTC訊號控制箭頭風門開關

電路上會有冷藏調節門跟冷藏感溫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真希望只是結冰堵塞的問題啊.....停電個1天就解決了...

如果真是結冰造成,停電1天也不能解決問題的

退冰只能暫時幾天解決問題,但幾天後問題依然會出現
你必須找出造成結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這個是機械式的,不用接電當然配線圖上看不出來

謝謝你的資訊,
今天拆解時找到風門了,沒有看到電線還找了半天以為拆時扯斷了,原來是機械式的。

楼主:
今天拆機測試,希望可以找到問題。

先拆開冷藏室背板,找到風門控制器,找不到連接電線還以為是什麼黑科技,原來是機械式的,
構造是溫度針連接彈簧機構,目測是全開狀態,可惜沒有冰塊可以測試關閉是否正常。

再往下拆看到風扇,通電測試是會轉的。沒有問題。

再往下拆,看到結霜嚴重的冷凝器,把整個通道都堵塞了,造成冷氣無法流通到冷藏室,
不過還要檢查一下造成結霜的原因,姑且先用吹風器將冰塊化掉。

待冰塊都化掉了,再往下拆,看到冷凝器下方的加熱管和保險絲,目測沒什麼問題。

測量加熱絲、感溫器、保險絲..等的電阻值,都有量到值沒有開路。除霜電熱絲(就是上圖那根玻璃管)只有0.71歐有點太低了,但是電熱絲燒毀不是會開路嗎? 先觀察看看

最後要找除霜定時器,位置應該在壓縮機旁但是找不到,只有看到過載保護器,電路圖中也沒有,大概是沒有這個東西。

組合回去,開電測試,冷藏室已經有冷氣正常供應了,冷凝器結霜原因仍未知,
還要觀察幾天才能確定有沒有恢復正常。

補充內容 (2019-8-8 07:22 PM):
打太快,修正,冷凝電熱絲量出是71R

网友C:
建議您冷藏風門換掉,就算蒸發器結冰,室溫下冷藏風門應該是打開的
小弟看相片怎麼看起來是關著的

网友:
除霜電熱插座前那顆繼電器正常嗎?

网友E:
一星期後有可能再拆一次!

网友I:
2K的檔位
顯示0.071 是71歐姆
是正常的

抽屜型的因時間久了
軌道會磨損,導致門無法密合.
可以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冷藏風門換掉,就算蒸發器結冰,室溫下冷藏風門應該是打開的
小弟看相片怎麼看起來是關著的 ...

可能是我拍照的角度關係,事實上是開的,我有用冰水泡下面那根金屬棒約5分鐘,
但是看不出有關閉的動作,可能是水不夠冰。

除霜電熱插座前那顆繼電器正常嗎?

我看電路圖上面就只有溫度保險絲和電熱絲,只有量有沒有斷,沒有看到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星期後有可能再拆一次!

我有心理準備,這星期就不冰東西了.....

那個溫度探頭我量了2.3K,明天再量一次看看,或是外接個10K可變電阻測試看看。
請問這一條會不會很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2K的檔位
顯示0.071 是71歐姆
是正常的

是71R沒錯我有修正在下面,今天拆得頭昏眼花,打完才想起來我的電表那有0.1歐啊....

今天有檢查所有的膠條密合度還算可以,那個冷凍抽屜因為很重,有時候沒推到底人就走了,
倒是常常早上才發現前一晚沒關好留了個縫。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有影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拍照的角度關係,事實上是開的,我有用冰水泡下面那根金屬棒約5分鐘,
但是看不出有關閉的動作, ...

那顆在電路板上,您這個是電子控制變頻系統,沒有傳統式那些有的沒有的,如果繼電器掛了,電送不進電熱管,當然不除霜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有心理準備,這星期就不冰東西了.....

那個溫度探頭我量了2.3K,明天再量一次看看,或是外接個10K可變 ...

那化霜溫度感測器  不能用電阻替代
那會隨溫度變化而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顆在電路板上,您這個是電子控制變頻系統,沒有傳統式那些有的沒有的,如果繼電器掛了,電送不進電熱管 ...

謝謝!!
在電路板上找到了,傷腦筋這個要怎麼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化霜溫度感測器  不能用電阻替代
那會隨溫度變化而變化

據滷雞蛋大的圖,那個感測器是熱敏電阻,
因為不知道正常阻值範圍,
是想說接個可變電阻手動來模擬溫度計看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拆機測試,希望可以找到問題。

先拆開冷藏室背板,找到風門控制器,找不到連接電線還以為是什麼黑科技 ...

事前有說過了,不能先退冰再找問題
你冰箱問題是化霜不良,絕大多數是化霜感溫器壞
它是負係數熱敏電阻NTC,溫度越冷阻值越大
看你測的數據2.3K,猜測常溫下25度C阻值為2K
在結滿霜的狀態下,阻值應該有20幾K了,
若你在還沒退冰情況下,從基板側測量它就可輕易判斷好壞,可惜了~
一般故障時阻值會停在2K左右

化霜時電流較大,除霜繼電器基板上焊接點經常會空焊焦黑掉
反過來看基板反面是否有接點焦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在電路板上找到了,傷腦筋這個要怎麼測啊,

電路板翻過來,紅箭頭下2點直接送12V,看下方開關點能不能導通(對應水藍箭頭平行位置)

如果問題是更上游電路,可能要考慮換主機版了

或是您心臟夠大顆,直接短路繼電器開關點,看除霜電熱管動不動作

剛剛看了電路圖,FUSE 1 跟 PT2也要檢查是否健在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拆機測試,希望可以找到問題。

先拆開冷藏室背板,找到風門控制器,找不到連接電線還以為是什麼黑科技 ...

上面雞蛋大大已經點出問題在哪了
你這化霜不良換掉感溫棒就好了
你注意看你自己照片,下面正常上面卡冰
就是有化霜只是提早結束,長期下來造成如照片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前有說過了,不能先退冰再找問題
你冰箱問題是化霜不良,絕大多數是化霜感溫器壞
它是負係數熱敏電阻NTC, ...

只想到先目測結霜狀態,沒修過冰箱經驗不足啊!!
照這樣看來,應該這幾天會結霜越來越嚴重,再量一下電阻值看變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板翻過來,紅箭頭下2點直接送12V,看下方開關點能不能導通(對應水藍箭頭平行位置)

如果問題是更上 ...

好的,我會查一下繼電器和FUSE,
不敢直接短路測試,怕手一抖就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面雞蛋大大已經點出問題在哪了
你這化霜不良換掉感溫棒就好了
你注意看你自己照片,下面正常上面卡冰

因為沒有維修經驗只靠這兩天臨時查資料,只能用笨方法一個個試,
不過很多前輩都指出是溫度探棒的問題,看來99%是溫度感測器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維修經驗只靠這兩天臨時查資料,只能用笨方法一個個試,
不過很多前輩都指出是溫度探棒的問題, ...

你這台是變頻
如果是基板還是其他有斷路的話會偵測到異常(急速冷凍跳紅燈)
你沒有跳紅燈又化霜不良,就是那個感溫棒異常居多
先換感溫棒再說,其他先別亂搞等等不小心搞壞了

楼主:
前兩天又開始不冷了,網路訂的10K感測器今天到貨,拆開冰箱進行更換,原因依舊是結霜導致堵塞出風口。
除霜前量了一下電路板感測器的電阻值,結霜狀態量出值為1.94,用吹風機除霜後為1.7,用吹風機直吹約1.4
可是更換好感測器後,開機亮紅燈了,按急凍鍵自我診斷仍只有紅燈亮起。
應該是感測器買錯規格了,請問有人知道這台的NTC的正確規格嗎?

這是我買的10K NTC

這是原廠的NTC,不明規格

開機紅燈

网友H:
抄下型號
去國際服務站購買 品質較穩定 又不怕買錯
化霜感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抄下型號
去國際服務站購買 品質較穩定 又不怕買錯
化霜感溫器

謝謝!!,
原來服務站可以買零件,
明天來打電話訂一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