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X-500P-11高頻烙鐵維修實例

楼主(2019-08-06):
某電子公司報廢的,聽說當初買20多K嚇屬我惹
報廢原因代理商好像收起來了,沒人可以修

故障原因通電無燈號,烙鐵無溫度。

以下看圖說故事
1.機器正面↓

2.機器背面名牌↓

3.背面有5顆星型螺絲,其實只要解開4邊的螺絲中間那顆放鬆就好
  因為不知道所以5顆全開了,事後很後悔。原因在第9張圖
  打開後是這樣。↓

4.板上6顆螺絲4大2小解開後重這裡撬開↓

5.保險絲藏這裡規格1.25A確定燒了,手頭沒有先換上1A的↓

6.先不急者送電,先量橋整輸出正負,會壞燒保險絲應該是有短路
  果然輸出端阻抗來到13歐。↓

7.正常要解掉橋整在量,不過因為看到LM2576爆了↓

8.換好LM2576後,橋整輸入阻抗變大了,送電看看,燈號亮起↓

9.這個是中間螺絲解開掉出來的導熱管,很難裝回去喔↓

10.接上手柄測試夭受,直接可以溶錫。

因為太久沒發實例,照完上蓋要PO才發現我照片都照成直的。
請大家包含一下喔,加減看

网友A:
好物,奧科METCAL MX-500P主機記得是13M的高頻,發熱芯、頭子少且貴,好處是仿的很少看到。這個我有一台,型號不一樣,不知道塞在那裡?得找一找

网友:
真的桂桑桑

网友:
勇哥 等你用過好烙鐵後,你就會也想要弄一台來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物,奧科METCAL MX-500P主機記得是13M的高頻,發熱芯、頭子少且貴,好處是仿的很少看到。這個我有一台, ...

咖啡哥趕快找出來標酷幣

网友:
幾乎是開機就瞬熱耶!!
好物!

网友B:
看到這台烙鐵真是懷念,我也有買這一台,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買到20萬?買這種高檔工具要有門路,找代理商通常是貴很多,我記得當初還加買一些烙鐵頭,價格並沒有這麼高,只不過也是很貴就是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9884-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台烙鐵真是懷念,我也有買這一台,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買到20萬?買這種高檔工具要有門路,找代理商 ...

老大...你搞錯了吧!!...
樓主說:聽說當初買20多K.....是2萬多!!

要不要...來一箱...蠻牛n_076|

网友:
報廢品的價錢有點貴,加點錢買新品卡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搞錯了吧!!...
樓主說:聽說當初買20多K.....是2萬多!!

我也是聽說的喔
不過有可能阿,目前中古的就8~9千元了
當初他們可能剛出來就買啦
還有代理商也要賺阿。
是的他們說當初含配件是買2萬多沒錯
不過好笑的是他們不喜歡用這台
反而喜歡用5~6千元有數字那種

原來是回wish大的文   看來我也需要蠻牛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台烙鐵真是懷念,我也有買這一台,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買到20萬?買這種高檔工具要有門路,找代理商 ...

是2萬多
1k不是1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萬多
1k不是1千嗎~~

語意上並沒衝突啊.
這台20多K

但是,W大買的是20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搞錯了吧!!...
樓主說:聽說當初買20多K.....是2萬多!!

真不好意思,真的看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