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把熱水器拆下來修理......拆不下來....

楼主(2019-08-06):
我把右邊的水閥轉到底,應該是把進水關掉了....

但是拆左邊的鏍絲郤一直噴水噴不停.

有人知道哪裡有問題嗎????
(那個加壓器的電源己拔除)

网友:
管路跟桶內還有水吧?

网友:
管線中還有一些水...

先放掉一些,水壓就剩一點點了(水慢慢流掉)...
如果一直噴水,表示沒斷水(有一種方法是關總開關)...

楼主:
我大概開十幾秒,一直都是很用力的噴出狀態......

這個沒有接水塔,照理來說,壓力應該是一下子就洩掉了.......

這熱水器出水不就是蓮蓬頭,進水處己關,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噴力????
也不知道那個力量是哪裡來的?????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應該是右邊的進水閥故障了........

轉到底跟轉到頂都會噴水......

网友:
那就只能關總開關了,熱水器修好了之後要注意管路中的空氣,瓦斯要先關掉,由熱水出口先將空氣放出,完全出水後在開瓦斯,不然會空燒。

网友:
那只能從水表那邊關,會比較快

网友:
有水壓就只有加壓馬達,電拔了沒?
要修很久加壓馬達前金屬軟管拆掉接塑膠止水塞,不影響其他用水,夏天不缺熱水。
建議關總水閥,起子水閥換了裡面橡膠(老化,沒有零件換整組)問題就解決。
反正都要購料。

网友:
進水要關,去浴室放水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應該是右邊的進水閥故障了........

轉到底跟轉到頂都會噴水...... ...

關水塔也行啊

网友:
要關自來水表的那個總開關才行,管路的壓力沒這麼大

网友:
1. 右邊的水閥沒關好 , 把接右邊水閥的管子也拆下來就知道到底有沒有關?

2. 加壓馬達要關電源

网友:
就簡單的買個一樣的水閥 拿塊大怽布(防止水亂噴) 蓋著, 直接換水閥就好啦. 1分鐘搞定 后再來玩熱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