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維修碎碎唸

楼主(2019-08-06):
手上的Apple iPhone 6S, 自2015/11/18用到現在,
除了在2018/12/03到Apple Genius Bar更換過電池,
這段期間的使用, 倒是都沒發生什麼狀況...
直到上星期, 總覺得電源按鍵按不太到, 失去了Click的手感...

因為手機已經過保, 所以直接就到附近的iRepaie做維修..

檢視換下來的零件.... 發現只是按鍵上的黑點位移,
這個黑點是由二片膠膜固定在開關簧片的中央,
位移後, 就會失去Click的手感...

這到底要歸類為人損? 還是零件在正常使用下損壞?? 亦或是零件不良??? (哞?)

本文同步發表於 牛の砌夢手札 - 蘋果維修碎碎唸

网友:
[零件在正常使用下損壞?? 亦或是零件不良???]

撐過保固就不是零件不良.............................也就是正常使用下損壞或人損....

网友A:
回 牛兄 ...

其實只要過保固期就沒有所謂的人為破壞或是零件瑕疵,各廠商都是這麼訂定維修條款的,看似對但是好像有一點不合理,不過牛兄的IP6S是將小黑塊移回原先的位置嗎?還是直接換新的按鍵?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牛兄 ...

其實只要過保固期就沒有所謂的人為破壞或是零件瑕疵,各廠商都是這麼訂定維修條款的,看似對 ...

是去iRepair換一組新的線..
沒辨法單換開關的...

黑點推回中央就有Click感了... 開關本身是沒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去iRepair換一組新的線..
沒辨法單換開關的...

回 牛兄 ...

米看了一下 iRepair 的網站,這部份故障的報價上面寫電洽 。如果能用重新固定小黑點的方式處理,也可以少一點電子垃圾,謝謝。

网友B:
牛大有妙招能把黑點固定在中間嗎?看來維修的人不想挑戰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 牛兄 ...

米看了一下 iRepair 的網站,這部份故障的報價上面寫電洽 。如果能用重新固定小黑點 ...

iPhone 6S換那組線是$1000
現場等20分鍾左右就可以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大有妙招能把黑點固定在中間嗎?看來維修的人不想挑戰這個。

牛放棄...
那個照片可是30倍放大下拍的!
iPhone的零件真的小到... 靠北...
該給人家賺.. 自己就別手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去iRepair換一組新的線..
沒辨法單換開關的...

其實開關可以自己換的,我幹過這等傻事n_164|

蘋果iPhone 4S 開關機鍵更換實例 - 4C數位產品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1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開關可以自己換的,我幹過這等傻事

蘋果iPhone 4S 開關機鍵更換實例 - 4C數位產品維修實例  ...

要拆出來的工太細了啦~
牛放棄!

网友D:
  这种“锅盖”按钮的缺点就在于此。使用次数一多,固定用胶片就会失效,导致里边的触片位移,或者胶污染触点、或者进入灰尘、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及按动不爽的毛病。
  我想,牛大的iPhone 6s的这个开机按钮使用频率还是蛮高的,不解……一般不大会用到开机按钮哦,莫不是牛大经常开关机?或是经常用该按钮熄屏?
  孩子的同期、同款手机倒是没这毛病,但是倒霉得很,刚买来没个把月,触摸屏出现了问题,还好去Apple Store 保修成功。一年后,又遇到“电池怕冷”事件,懒得再次跑保修,自己买了块电池换上。再后来又更换了新电池(熟门熟路)。
  今年年初,又遇到送话器问题,宝贝说对方听到的是微弱的带噪音语音,于是淘了块尾板自己换上解决……真可谓是不省心的手机啊!权当是练手吧。: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锅盖”按钮的缺点就在于此。使用次数一多,固定用胶片就会失效,导致里边的触片位移,或者胶污染 ...

中!
牛習慣看完手機後, 就按開關鍵熄屏!

因為常到河邊, 先換了一支iPhone 8,
據維修人員表示, iPhone 8如果開關鍵壞了就大條了!
因為要整個背殼全換掉! (按鍵焊死在背蓋上)

看來... 只能改變使用習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