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燈開關讓LED燈泡半亮

楼主(2019-08-06):
治具是鎢絲燈泡當作過流保護用, 有總開關和測試開關.
上了一個LED燈泡, 本想看看壞了沒準備換冰箱裡用而已.
不試不知道, 一試嚇一跳, 帶燈的測試開關打在斷路的狀態, 居然燈亮了, 同時LED燈泡也半亮
原因....還不知道

led leakage

led leakage

治具的電路圖是這個

led leakage test circuit

led leakage test circuit

网友:
想一下分壓就知道了...

网友:
將[TEST]測試開關  裡的 指示燈 線路畫出  就瞭解了

网友:
  要不要試看看, 將試 LED 的燈座接線對調一下.

補充內容 (2019-8-6 10:40 PM):
修: 開關是有附指示燈型的. 螢光單切開關 Off 時, 指示燈與 LED 燈泡成串聯. 但 LED 燈泡或許內阻相當於指示燈, 故約 110 V 的電壓會被 LED 燈泡 & 指示燈...

補充內容 (2019-8-6 10:42 PM):
...均分壓降.

補充內容 (2019-8-6 10:48 PM):
故 TEST Off 指示燈會亮起, LED 燈泡會半亮. TEST On 後開關內指示燈會被短路, LED 燈泡接收約 110 V 電源不分給指示燈, LED 燈泡會全亮.

网友:
治具是鎢絲燈泡當作過流保護用
建議那單切開關 不要用有指示燈的

网友:
有帶燈的單切開關,在整個迴路沒有形成時,開關的燈飾不會亮的,米自己製作的功率計就是這樣的狀態,還是如海馬大提到的,單切開關的燈也要算進負載的內的?謝謝。

楼主:
每拆過這種開關, 搜了半天, 看到這兩個資訊. 看起來有特別

switch with indicator

switch with indicator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拆過這種開關, 搜了半天, 看到這兩個資訊. 看起來有特別

01那張黑色底雙切開關圖是我畫的,最近已經比較少在那邊發言了..........

帶指示燈電燈開關氖燈迴路是跟開關並聯的,所以開關切掉之後還有氖燈迴路在,還是會通過一股微小電流,LED燈泡會微亮就是這股微小電流導致的。

當作防短路測試台,開關最好用無帶指示燈的純開關,我甚至用小型NFB,取其耐高電流、操作快速、兩條線同時切掉,串聯的燈泡最好用鎢絲燈泡,鎢絲燈泡燈絲可視為電阻較單純,LED燈泡各廠家各唱各的調,電源流經LED燈泡再到待測物狀況較難掌握。

网友A:
除氖燈迴路外, 還有一種類似情形

類似 空氣電容感應靜電場  微弱的電流足夠 LED燈泡通,
我記得FLUKE 手持式電表 在推行新功能的低輸入阻抗測量功能(LoZ),有講述一名詞Ghost Voltage
可以 搜尋 [ FLUKE Ghost Voltage ]
     https://www.flukenetworks.com/kn ... er/ghosts-optifiber
中文講述裡可以參閱這篇
何謂Ghost Voltage 及Ghost Event?
https://www.weclub.com.hk/post/ghost-voltage-ghost-event
引述一段如下:
來自於距離很近的通電電路和沒通電的電路 (例如放在同一個導線管或走線槽中)。
這種情況下可形成一個電容 (Capacitance),
會在通電電路和相鄰沒有通電的電路之間產生電容耦合 (Capacitive Coupling)。

--------------

當然你這情形 比較像是 氖燈迴路問題
或是 LN錯置 , TEST 處於N , LED 連通L上 經雜散耦合對N 或 GND 形成迴路。

這段youtube講得比較亂  先看懂上述那篇 何謂Ghost Voltage ? 之後在看此視頻會比較好理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gUy6zA0ts

很玄嗎? 不會。  古早的串音問題就是在講這個雜散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氖燈迴路外, 還有一種類似情形

類似 空氣電容感應靜電場  微弱的電流足夠 LED燈泡通,

記得那個 LED 燈泡在線時測得插座有15VAC左右, 沒有儀表測電流, 斷電後測量帶燈開關有阻抗20M以上, 現在看來應該純粹是一個電阻串個氖泡, 日後有機會拆一個看看.
很可能 OSRAM 1.6W 的那顆 LED 泡是阻容降壓的產品, 它寫19mA 電流, 有個4mA估計也會亮, 送出去了沒機會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