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冷凍庫 F-136

楼主(2019-08-06):
第一次發文.老人家也不太會操作貼文步驟.有點亂.請包涵

前些日子感到冰箱有問題.要冰不冰的.壓縮機有運轉.機體只有微溫結冰都軟軟的.沒幾天候完全不冰了.
修機的懷疑有漏媒.但壓縮機附近都沒油漬.也由於這機種少見.修機的懷疑內漏.棄修.
這個月有空了.自己亂搞看看.在分解定時器前.用有問題的定時器試運轉.可正常結冰.只是不除霜.幾番折騰後.拆開定時器.齒輪破了.才造成這樣.
買個新定時器換上候.可結冰了.也可正常除霜.但發現壓縮機不休息(8/5 中午12時重新上電.到晚上10點多有除霜)

原機的溫控開關 MM1-81 (背面標籤MM1-8161).一般賣場最通用的就是AWTB-4226.可代用嗎.

殺肉回來不知廠牌型號的代替品ATB-4214-2.試機中.觀察.......

同時把原機的MM1-81掛在鋁排上.電表量永遠都是通路.這表示漏氣壞了嗎.有拆開看.那個皺摺用手擠壓讓他伸縮

MM1-81

MM1-81

ATB-4214替代

ATB-4214替代

除霜

除霜

運轉狀態

運轉狀態

网友A:
如果替換零件有疑慮,
為何不找日立原廠服務站,
一般零件都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替換零件有疑慮,
為何不找日立原廠服務站,
一般零件都有賣。

好建議.曾經問過門膠條.沒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建議.曾經問過門膠條.沒貨

如果是漏氣,找一下有沒有鏽點之類的,刀片刮一刮看看有沒有洞或裂

THERMOSTAT 應該就是溫度開關了
看線路圖是 NC,溫度不到設定的話會導通
假設 MM1-81 的溫度最高 > ATB-4214-2調最低
假設 81 是正常的,那81應該會由通路變開路,沒有就是壞囉

网友B:
冷凝管的霜結的很漂亮

我是沒在記編號
一般溫度調溫器 是分零下 跟 零上 兩種
如果溫度調溫器裝在冷凍庫就是零下的  裝在冷藏室就是零上的
不要管型號 只要固定螺絲能對位 感溫線能定位 一般都能替換

測試 如果是零下的 先調到最高溫 放一支零下溫度計在冷凍庫 等溫度到達跳離 壓縮機停止 溫度能降到負15度就正常了 (負12度也沒關係) 到時再將溫度調溫器調低一些 一般冷凍庫溫度約 負20-22度停止即可

网友A:
但發現壓縮機不休息(8/5 中午12時重新上電.到晚上10點多有除霜)
這像是第一次插電後,
運轉時間比較長,
大大要不要觀察幾天。

网友C:
舊的調溫器掛那樣應該會感溫不良,感溫棒放在水裡讓它結冰,再量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凝管的霜結的很漂亮

我是沒在記編號

用化工水銀溫度計只標到-10.放到凍庫.目測到水銀低於10度下.如一比例應有-15度以下.壓縮機還是沒停.
有必要買個這個來試

探頭溫度計

探頭溫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發現壓縮機不休息(8/5 中午12時重新上電.到晚上10點多有除霜)
這像是第一次插電後,
運轉時間比較長,

繼續觀察.有必要入手探頭式溫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的調溫器掛那樣應該會感溫不良,感溫棒放在水裡讓它結冰,再量測看看

依你的方法處理中.但原機是嵌在保麗龍上.
我直接掛在冷凝器上.已結雙黏住了.這樣還不夠.不解.
莫非要像測冷藏室溫度.要透過水媒介.測得的溫度較客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的調溫器掛那樣應該會感溫不良,感溫棒放在水裡讓它結冰,再量測看看

凍了幾天.電表量他還是通路

溫度調整器

溫度調整器

楼主:
又去殺到一顆ATB-4214-5 .也買了探頭溫度計.觀察了幾天.-15~16度C.壓縮機會休息.已能正常運做了
殺的感知線頭還是短的.只比原機的稍長.很好埋藏整理.
日立至今還沒回覆我的詢料
感謝各位提供實用資訊.

完工

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