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BenQ RC6500)遭雷擊不能開機

楼主(2019-08-06):
原因--
午後雷雨.  把電視及機上盒電源插頭拔掉.
卻忘了把第四台的線也拔掉. 後來一聲落雷打在離家不遠處.
等雷雨過後. 重新把機上盒和電視的電源插上
結果--
1.機上盒無法開機(待機紅燈不亮)
2.電視無法開機(待機紅燈不亮.但是螢目感覺有稍稍泛白.不是很明顯.過約10秒.又消失)
處理--
1.機上盒通知地四台業者來修. 證實是掛掉了.換了一台新的機上盒
2.電視通知Ben

楼主:
續上. (抱歉不知按到什麼鍵就發表出去了)重發

原因--
午後雷雨.  把電視及機上盒電源插頭拔掉.
卻忘了把第四台的線也拔掉. 後來一聲落雷打在離家不遠處.
等雷雨過後. 重新把機上盒和電視的電源插上
結果--
1.機上盒無法開機(待機紅燈不亮)
2.電視無法開機(待機紅燈不亮.但是螢目感覺有稍稍泛白.不是很明顯.過約10秒.又消失)
處理--
1.機上盒通知地四台業者來修. 證實是掛掉了.換了一台新的機上盒
2.電視通知BenQ維修商來修. 維修商推測是主機板掛了.報修價格3500元. 電源板也有可能掛了.報修3200元.
3.因覺得維修價超出預算. 如果兩塊板子都掛了.還不如買一台新的.所以就打算自己拆開電視機盒看看是壞掉什麼機板.
4.拆開機板.看不出什麼毛病. 電源板和主機板都乾乾淨淨的.
5.但是有發現. 面板在插上電源後 .led燈條會亮.(這顯然是當初我沒拆開機盒時.插上電源會螢幕稍為泛白的原因)
疑問--
1.如果雷擊突波走第四台的線進到機上盒.在由hdmi線進到電視. 那麼會先把主機板燒壞嗎?
2.電源板似乎有供電給面板. 表示它沒壞嗎? 而待機燈不亮. 這是因為主機板燒掉導致嗎?
3.露天上有看到賣這台電視的主機板. 可以直接買來換嗎?
------------------------------------------------
以上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要提供照片,查修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