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零件空焊虛焊的原因之一,晶片不平整

楼主(2019-08-07):
[科技新報] 掐指算出 Warpage 翹曲變形量,速解 IC 上板後空焊早夭異常

還以為那些電路板上的晶片都是平整的,只有電路板會變形。
沒想到晶片也是良莠不齊。

网友:
翹曲一直都有在搞事  所以翹曲鋼板也出現

這篇報導是那家可靠性實驗室的業配文

网友:
也有晶片原本就是做彎曲的,是等做BGA 時才變成平的,我以前有發在論壇上,不過我忘了在那一篇了。

网友:
現在的晶片講求用各種新的材質組成,這樣加熱時各種材質的熱應力會不同,造成材質不同彎曲的比例也不同,更容易彎曲了,多年之前的顯卡門應該是這種情形吧!

网友A:
請問大家我去年修電視,更換AS21HG,前幾天出現油畫現象,才使用11個月就壞了,會也是高熱變型虛汗的原因嗎?
[維修實例] 奇美TL47X7000D有聲音有背光無影像AS21-HG錫膏 維修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d=69652&extr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家我去年修電視,更換AS21HG,前幾天出現油畫現象,才使用11個月就壞了,會也是高熱變型虛汗的原因嗎 ...

你說的高熱變形是指,那顆元件太熱造成變形故障嗎?有沒有虛銲你就再捕銲一次就好了,但我猜你那元件應該不是變型虛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家我去年修電視,更換AS21HG,前幾天出現油畫現象,才使用11個月就壞了,會也是高熱變型虛汗的原因嗎 ...

可能沒有貼『導熱矽膠片』到T-CON鐵壳散熱,AS21高熱燒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高熱變形是指,那顆元件太熱造成變形故障嗎?有沒有虛銲你就再捕銲一次就好了,但我猜你那元件應該 ...

謝謝你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沒有貼『導熱矽膠片』到T-CON鐵壳散熱,AS21高熱燒毀了。

謝謝你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