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手提音響,主機板上連結CD頭的Cable怎麼拆?

楼主(2019-08-07):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上這個Cable線要如何取下來?

正面

背面

网友A:
捏住下方硬塑膠片,直接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捏住下方硬塑膠片,直接拉出來

單獨對下方硬塑膠片施力,還是上下兩片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獨對下方硬塑膠片施力,還是上下兩片一起?

當然是一起拉

楼主:
謝謝,我來試試。

网友B:
上下兩片一起,
但別讓兩片分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兩片一起,
但別讓兩片分離。

仙姑這句才是經典啊

网友:
這多插把幾次經常會骨肉分離,爛設計

网友:
  咱於某篇主題有相關 回覆 .

  建議是兩片疊住, 且為雙手手指托住兩側夾住兩片材質同實施力緩緩拉出; 插回比照前述方式, 加強片較不易與排線分離.

网友:
米建議用兩手手指抓住 FFC Cable 與藍色固定板,盡量與連接座呈水平的狀態緩緩抽出,抽出前先檢查是否有上膠,有上膠要先除去殘膠,然後不要折到了,裝回時也要注意不要折損到了,也必須調整線路到不會被拉扯到狀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