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savrin 方向盤控制 線路修改

楼主(2019-08-07):
首先要告知欲DIY的網友,"""""拆解方向盤氣囊,要斷電30秒以上!""""""
否則會有"""""爆裂的危險!""""

原廠維修手冊有講解方向盤安全氣囊拆解的流程及方法~
我這邊就不補充了!(手冊講的是從氣囊主機斷電)

因為我是直接拔電瓶後等待約5分鐘才開始拆!

拆安全氣囊需要T40H 星型頭

在方向盤左右兩邊各一個星型固定螺絲
及方向盤後方左右各2顆十字螺絲(方控按鍵固定板) 這個沒拍照

全拆下(拆太快了,補拍一張)

先改左邊按鍵,電阻值選用只要差有500歐姆以上應該就可以了~
要把U1移除~

再改右邊按鍵,接線圖如左鍵方式!

當然不只是只有改按鍵就好,還要改方向盤上按鍵的排線~

這張是標記一下從方向盤下方到主排線前的接頭紀錄~
"注意" 紅(紅銀點) 本來是ACC開鎖電,但是這邊被我改成接地!

接下來就是把線截斷(原廠線不知道往哪跑)
截斷處為方向盤下方,找出這三條線

截斷並包起來

另一端引線至音響主機~
白線 --> 方控1
紅線 --> 方控2
黑線 --> 接地
我是自己改成10吋安卓主機,方控設定我就不說了,畢竟每家主機設定都不同!

以上是方控部分 ****************
加碼一下
下面圖片是如果要自己改其他主機後發現副駕的喇叭不會響的話,請短路下圖兩組線!~
線頭在副駕下方的語音主機之類的(我也不知道那是啥主機)~

网友A:
建議提前摘要基於何種(1)目的需求  (2)計畫修改的想法

因為我看了主題  [方向盤控制]  文中的方向鍵
一開始還以為是 方向燈  或是 改超跑換擋撥片

後來才知道[方向盤音響控制]

補充內容 (2019-8-8 10:32 AM):
方向盤音響控制鍵改裝支援安卓主機

网友B:
請問這是甚麼葵花寶典呢
有何用處

网友:
米從頭看到最後,只知道按鍵開關改電阻後,開關會接到音響去,但是無法知道用途是?音量調整?音響主機電源開關?還是音響功能控制?按鍵開關是原先的就有的配置?還是另外購得?SAVRIN第幾代拿來改裝?可能麻煩要說明清楚?或是提供未改裝前整個方向盤的張片,謝謝。

楼主:
原廠的方向盤控制按鍵內建編碼ic,簡單來說就是綁定原廠音響主機,所以改音響主機後,方向盤控制按鍵就失效了!

原廠並沒有相關手冊可查線路,只好自己改!

線路拉至主機後,因為每家主機方控設定都不一樣,所以我才沒多做後續說明!

車款是三菱Savrin 2.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提前摘要基於何種(1)目的需求  (2)計畫修改的想法

好像不能再編輯了......

修改原因為更換非原廠主機後,原方向盤音樂控制按鍵全部都沒作用了!
因為有時想按大小聲或換首歌,只能操作音響主機,覺得麻煩又危險!

主機就如同您補充編輯的,是連接安卓型音響主機的方控外接線路上!

會自己改音響主機的人,應該只差這個是不好處理的(網路上找不到資訊)所以我才只po這一段而不是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是甚麼葵花寶典呢
有何用處

就只是恢復方向盤上面音樂控制按鍵的功能,但前題是連接的新主機要有外部方控的接線跟設定對應的方法!

對車主來說是很有效的資訊,不然只能花錢給廠商改了!

网友:
喔原來這樣 偶也坐過這車款 原來方向盤有這功能 實際接到哪裡的呢

网友B:
讀一下它的protocol會不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讀一下它的protocol會不會容易

要讀資訊不難,也寫成單晶也不難,但改電阻比較快,而且發一個神改文(一般人沒辦法照做)只是自嗨......

上禮拜才跟學姐買的訊號產生器都還沒拿來玩,手邊要玩的東西太多了.....

本來也不想發文,但是看到不少車友想花錢也沒人幫忙改,就覺得很可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讀資訊不難,也寫成單晶也不難,但改電阻比較快,而且發一個神改文(一般人沒辦法照做)只是自嗨...... ...

真有市場? 那可以考慮造福你的車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有市場? 那可以考慮造福你的車友呀

PO文就是讓想改的人可以搜尋到阿!
這款車停產好幾年,好像要6,7人座的才有方向盤方控的按鍵!

网友C:
好樣的!!   這樣改也成,我的PREMIO沒方控,用外加的無線方控控制安卓機,有些看不懂再改啥的,我也能理解,目前看到真的有改安卓機在車上的,還不算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文就是讓想改的人可以搜尋到阿!
這款車停產好幾年,好像要6,7人座的才有方向盤方控的按鍵!

原裝的車機是Panasonic的話,查得到接線就容易造福你的車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樣的!!   這樣改也成,我的PREMIO沒方控,用外加的無線方控控制安卓機,有些看不懂再改啥的,我也能理解 ...

沒啥神秘的,原理大概就是ADC讀電阻分壓結果,就是費工而已,
https://redwine.pixnet.net/blog/post/47350638-%E5%BF%83%E8%A1%80%E4%BE%86%E6%BD%AE%E4%B9%8B%E8%87%AA%E5%B7%B1%E6%8F%9B%E6%B1%BD%E8%BB%8A%E9%9F%B3%E9%9F%B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裝的車機是Panasonic的話,查得到接線就容易造福你的車友呀

xiaolaba大~

汽車線路要查需要斷電瓶跟很多時間.......
一開始也不想這樣偷工的方式,有試過量幾條路但是最後量不出來就算了還燒了一個10A的保險絲,還不知為啥......

我對於日製品還真是又愛又恨~

愛的是他的品質~
恨的是他自定義的接線或是訊號.......(查不到)

Panasonic車機機體本身看不出接線方式,有這麼簡單早就有人PO出分享文了~

我看過論壇有篇也是寫savrin Panasonic車機 的聲道接線,可是跟我查到的(手冊)及實際測試的(拆開量測)不一樣(手冊跟實際量測的結果一樣)~
原廠車機跟維修手冊"沒有"方向盤控制線路跟方向盤升降檔控制線路~

順便分享一下(savrin 2.4 第二代)原廠車機接線圖

電瓶                右後-                右後+                右-                右+                左+                左-                左後+
紅黃線        灰紅                        黃紅                    黃銀點                紅                黃白                黃紅                黃藍

黑黃                綠                        綠白                黑黃銀點                黑紅                藍                藍紅                灰藍
接地         重低音                小燈                                                      ACC                靜音                左後-
                啟動線
                (如果有,這邊要送12V才會啟動原廠重低音)

從原廠車機來看,只剩 "黑黃銀點"跟"黑紅"不知道是做啥的~

PO到這個程度應該很好了.我也是改好了!過了好幾個月才有點動力PO上論壇~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汽車線路要查需要斷電瓶跟很多時間.......

如果是ADC讀取按鍵可以參考...

Arduino的按鍵擴充電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596

网友E:
你給我幸福的音響電路圖

真的是啥都沒說到,樓主還有辦法改線路,只能說是神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汽車線路要查需要斷電瓶跟很多時間.......

會不會是 GPS / CD 那些段落有資料呢
Savrin Pages from 54D 電路系統.pdf (285.06 KB, 下載次數: 3, 售價: 1 個酷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 GPS / CD 那些段落有資料呢

小弟真的看不出來

有請神人指導了

网友:
回 absmen3000 大 ...

能從這麼多不知道什麼作用的線中,做出這樣的改裝已經很厲害了,算是神人嚕,光是測試線路就要花上很多時間,而且有時候可能燒掉線路或是保險絲,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給我幸福的音響電路圖

changold2大您太誇大小弟了~

只要知道原理+改壞報廢的心~

這也不是啥難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ADC讀取按鍵可以參考...

Arduino的按鍵擴充電路

回jason680大~

讀取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
他的按鍵使用編碼IC,所以出來的不是單純電壓!
而是脈波(頻率)~

問題是改出來線路很大,就算我用ATmel mage88 讀,但是轉給安卓主機的要用電阻訊號~
那就有點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