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E55 電源板IC晶片請益

楼主(2019-08-07):
請問有大神知道 VIZIO E55   電源板背面那顆升壓ic晶片 編號是多少? 我板子上的ic上面字都模糊了
還有他有別顆可代替的嗎 小嫩嫩怕找不到同一顆  打擾了

補充內容 (2019-8-7 08:28 PM):
已在6#補圖 新手問事 抱歉

网友A:
後面一堆ic.沒頭沒腦.現在是要玩猜猜看嗎?

网友:
猜的中,有獎品嗎,

网友:
VIZIO E50-C1 E55-C1 SM

參考適不適合

网友:
  對用猜的.猜中有有獎呢 ????????

楼主:
不好意思 讓各位大神見笑了

网友:
跳線生鏽不先處理,換電源管理晶片也不會好。

网友B:
IC表面沒燒毀的話

用香蕉水或去漬油拿牙刷多刷幾次

拿放大鏡應該就能看清了,只是會不好聞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C表面沒燒毀的話

用香蕉水或去漬油拿牙刷多刷幾次

如果是印上去的而不是laser…用香蕉水會擦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印上去的而不是laser…用香蕉水會擦掉吧?

這些板子我還沒遇過把字刷掉的

除非是買到翻新的IC比較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些板子我還沒遇過把字刷掉的

除非是買到翻新的IC比較有可能

哈,我的意思是,如果ic上的正印是用ink印上去的,而不是laser mark,那就應該會被香蕉水給擦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後面一堆ic.沒頭沒腦.現在是要玩猜猜看嗎?

獅子大!您突破盲腸了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