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連接線(2):同軸電纜接頭+USB type A

楼主(2019-08-08):
上次請教大家:

奇怪的連接線

今天又拿到奇怪的連接線,又被考倒了。
其中一端疑似是連接同軸電纜的端子,但不太確定。
這種連接線是拿來做什麼的?

网友A:
這照片品質很無言...

网友B:
  上幅圖照瞧來像是 USB Type A <-> TNC 吧!

  TNC 只有兩接點, 會連接 USB Type A 2 (D-) 3 (D+) 腳可能性較大; 要不有電錶可以驗證一下即知, 除非 USB Type A 塑料模具內還有電路.

  TNC 連接器通常用於通訊設備, 尤以無線傳輸為大宗.

  印象中有無線電設備的可程式化控制埠口, 非採耳機孔而採天線孔.

補充內容 (2019-8-9 12:56 PM):
修: 瞧清 4# 大圖照, 承認看走眼了, 得再到處逛逛找有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照片品質很無言...

對不起,製作縮圖時沒注意,忘了把空白去除就上傳了。

重新傳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幅圖照瞧來像是 USB Type A  TNC 吧!

  TNC 只有兩接點, 會連接 USB Type A 2 (D-) 3 (D+) 腳可能性較 ...

謝謝您提供的訊息,我上網去查了一下。

先查了TNC,然後看到BNC。
繼續找下去,有看到 BNC轉USB 連接線,看來應該就是這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