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房間的落地鋁門會漏電

楼主(2019-08-08):
請問我房間的落地窗,腳踩在磁磚地板上,手碰到鋁框就會被電得吱吱叫~
不知要如何查出哪裡漏電,或是有何方法可以解決漏電問題 ?

鋁框不是已經固定在地板和牆壁上了嗎(接地),為何還會漏電 ?

网友:
應該牆內漏水沿著管線含水漏電

网友:
就看接地的導電率~
電流如果從你身上經過你就觸電~
就觸電的程度輕 !

你可以把 總開關的 每一個 迴路 關閉 看看 ~
找出是哪個 迴路 漏電 ~

再用 驗電筆 測一下 看是哪出問題 !

网友:
不知道中性線的系統接地故障會不會造成鋁門窗電人

网友:
那個室外燈的電線應該是從鋁門附近拉出去的,也許可以先查查?

网友:
室外燈的電線+1,

网友:
先用驗電筆鋁框或金屬,非接觸式測量(平常個人接觸未知任何金屬基本動作.....怕死)也可抓漏電或確認是否靜電
在確認是否自己用電,NFB個別切掉至總NFB看是否自身或他處。

有很多案例戶外因水隔好幾十米觸電到另一國

网友:
用電表AC檔量鋁框跟地磚縫 . 在個別關NFB看變化 . 另外附近的窗框也順便量看看比較保險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沒有裝冷氣,該不會是冷氣機的配線有問題?

网友:
  或許陽臺的天花板燈金屬底座也漏電了.

楼主:
已確定是陽台燈迴路造成漏電,切斷房間電燈無熔絲開關就不會漏電
也拆開檢查陽台燈,但看不出哪裡漏電?
懷疑是當初安裝鋁窗時有壓到天花板內的電線造成電線破皮

知道是陽台燈造成的,但還是不知道要如何解決漏電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確定是陽台燈迴路造成漏電,切斷房間電燈無熔絲開關就不會漏電
也拆開檢查陽台燈,但看不出哪裡漏電?
懷疑 ...

拉明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確定是陽台燈迴路造成漏電,切斷房間電燈無熔絲開關就不會漏電
也拆開檢查陽台燈,但看不出哪裡漏電?
懷疑 ...

那陽台燈線路應該有通過臥室燈的接線盒
看天花板能不能開一孔 將陽台燈的線路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確定是陽台燈迴路造成漏電,切斷房間電燈無熔絲開關就不會漏電
也拆開檢查陽台燈,但看不出哪裡漏電?
懷疑 ...

我猜想鋁門窗在安裝時可能把管路給弄破了~
造成電線外皮磨破皮 ~

能否找到通往陽台燈的線路 ? (L & N)
如果能找到~把 2 條互換 (原 L 接 N  , 原 N 接 L)
但你必需確定這個 N 是獨立 無串聯到其他的 N
否則..................

不然你只能乖乖的查線 ~
要不廢掉此電路 ~
直接拉明線 !

网友:
鋁窗 經常性就漏電...火線(L)漏電到鋁窗。
開燈才漏電...燈開關線漏電到鋁窗。

房間電燈無熔絲開關...L/N 互換
改變 鋁窗 極性...接(N) 中性線,使鋁窗不帶電。

或重拉陽台燈迴路 !

网友:
看一下線路跑向 . 如果線不多 . 重拉這一段的線應該不難

网友A:
有個不成熟想法  ...用 5W鎢絲燈泡   一端接L 測試鋁門窗  看明暗度

如果是 夠亮 [鋁門窗...造成電線外皮磨破皮]  那應該偏向短路  夠亮

如果是 偏暗不亮  我覺得 隔著東西  來漏電

我比較偏向考慮2#說的  牆內漏水沿著管線含水漏電
管線的水集到牆壁開關插座盒
最近天氣偏雨季... 於是有綜合幻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不成熟想法  ...用 5W鎢絲燈泡   一端接L 測試鋁門窗  看明暗度

如果是 夠亮 [鋁門窗...造成電線外皮 ...

腳踩著地板手掌碰觸鋁窗沒有觸電感
但若是手臂輕微碰觸鋁窗就會有微觸電的刺痛感
這樣應該是隔水漏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確定是陽台燈迴路造成漏電,切斷房間電燈無熔絲開關就不會漏電
也拆開檢查陽台燈,但看不出哪裡漏電?
懷疑 ...

想解決會找到方法...

猜測一下,陽台線路,八成會經過房間燈

以下猜測陽台燈走線, X表示斷開
[布雷甲]=====房間燈======陽台燈    結果漏電

[布雷甲]=X===房間燈======陽台燈    結果不漏電(確認此迴路)

[布雷甲]====房間燈=X=====陽台燈    結果?

接下來,檢查房間燈的接線盒走線,將走往陽台燈給斷開,確認問題點...
1. 房間燈 一般燈泡數量多,燈具重
2. 而且在房間中央位置...
又重又不太好拆...

想解決的話 您會找到方法...
註:拉明線也是一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