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3S快速鐵捲門上或下都會卡住, 要一直按

楼主(2019-08-08):
各位大大~
請問一下3s鐵捲門 ,按遙控器上,等不能一次到位會卡住,但一直按上就可以全開, 下也是一樣狀況。
請問這是什麼問題,要換什麼呢?

註: 如果一開始沒一直按上, 遙控或主機就不能再按了, 按了只會嗶嗶叫..只能斷電重開
或是手動拉到底, 但這時會一直嗶嗶叫.要等沒聲後才能再開鐡門了
關鐵門也一樣..要一直按下才能全關.不然又卡住沒法按了~

感謝~

補充內容 (2019-8-9 10:57 AM):
附上主機+遙控器圖在12樓

网友:
限位的鬆掉了?
遙控器電力充足?
遙控器有沒有被電池液攻擊?

你的事前準備
1.安全梯
2.足夠的照明
3.足夠的照片
4.高空作業安全第一

沒有把握還是給專業的來

楼主:
限位的鬆掉了?
=》在馬達那裡嗎?
遙控器電力充足?
=》遙控器跟主機等一樣
遙控器有沒有被電池液攻擊?
=》三副遙控器都一樣

网友:
手動的按鈕短路了,多按幾次手動按鈕就會好,我家鐵捲門也這樣一次

楼主:
請問 手動按鈕在哪? 主機裡面還是馬達那邊?

网友A:
你講那麼多卻連一張照片都沒,公然藐視版規鄙視站長,這篇要進垃圾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限位的鬆掉了?
=》在馬達那裡嗎?
遙控器電力充足?

可以手動拉到底,您這個應該是像格來得之類的快速鋁捲門

由您的敘述建議您找原施作廠商來處理,因為原廠設計有問題是要換整組的,DIY難度不低

限位的鬆掉了?
=》在馬達那裡嗎?

是的,而且故障率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講那麼多卻連一張照片都沒,公然藐視版規鄙視站長,這篇要進垃圾桶了!

我回家再補圖. 感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手動拉到底,您這個應該是像格來得之類的快速鋁捲門

由您的敘述建議您找原施作廠商來處理,因為原廠 ...

是的..這是快速捲門

謝~

网友:
門柱上沒有嗎?每家設計不一樣

网友:
光3S品牌快速捲門就分很多代.....你沒圖片人家很難知道你在講啥

楼主:
附上主機+遙控器圖

网友A:
控制盒手動操作也會無法按一次上、下就自動全開、全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盒手動操作也會無法按一次上、下就自動全開、全關?

跟遙控器一樣
是繼電器問題嗎 假日買一個換看看

^^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主機+遙控器圖

是網路照片故障了嗎?
沒有實物的內部,
瞎子摸象……

网友C:
請依版規
圖片不要用外連結
#1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903&pid=651959

還是囉嗦一次  上方酷友已有提過 升降門動作定位器 有沒被馬達震動到鬆脫或移位  在馬達的旁邊 不在控制器內

楼主:
沒法刪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依版規
圖片不要用外連結
#1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59 ...

升降門動作定位器
==> 請問是這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門動作定位器
==> 請問是這個嗎?

http://www.tw-3s.com.tw/3s-door7.html

無法排除故障 建議還是請廠商來維修吧

楼主:
有找3S看,換他的主機後 , 直接說馬達零件壞了 ˊ連拆都沒, 換 馬達 15000....@@

我拆開看,,馬達跟限位開關等 都在面吧,,,,

不就要卸下捲門 才能檢查甚麼零件壞了 ?

卡住後量黑綠線(正常是0)

卡住後量黑綠線(正常是0)

楼主:
求高雄市大神幫修(不要太貴,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雄市大神幫修(不要太貴,哈哈)

你打0800電話阿~~他官網有,公司會讓他們負責安裝的廠商去幫你看(這代表3S原廠)

不然你找外面的人修....但會不會被坑我不知道....你的問題應該是架構中限制動作的微動
開關不良(限位開關)...上升到哪邊該停、下降到哪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找3S看,換他的主機後 , 直接說馬達零件壞了 ˊ連拆都沒, 換 馬達 15000....@@

我拆開看,,馬達跟限位開關 ...

請問您最後一張照片,捲門已經放到底了嗎

是的話請您節哀,馬達跟微動開關都包在捲門軸心裡,網路案例,不整捲拆下來,就只能用砂輪機在捲門片上切個缺口才能換開關

作業過程請您參考這篇
https://blog.xuite.net/gary168.y ... 9B+%282014.12.20%29

楼主:
是放到底了

我上跟下都會卡..是微動開關問題嗎..上跟下微動開關一次都壞機率不高吧
上跟下到固定位子都會卡住..所以我遙控器都一直按!

這拆下來修約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3S看,換他的主機後 , 直接說馬達零件壞了 ˊ連拆都沒, 換 馬達 15000....@@

我拆開看,,馬達跟限位開關 ...

想到小小的一個微動開關故障,就要花15000,心情一定覺得很不甘阿~~
微動開關每天使用,還有氧化問題,就接近消耗品
沒想到做在那麼裡面無法更換 嘖嘖嘖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 同24# 也是微動開關拆換
[用砂輪機將捲門切出一個缺口,才看的到固定位置以方便施工 !!!]
https://bigwolf99.pixnet.net/blo ... 捲門故障分析

最後這段話我覺得有道理: 4.如果捲門還可"上昇" 或"下降", 就代表馬達沒壞 ! 硬說一定要換馬達的 .... 就請換一家吧 !

搜尋 [ 工程行 捲門 ]
在網路上找到住家附近的工程行來維修; 先電話詢問幾種故障情況收費? 覺得合理,就約來處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放到底了

我上跟下都會卡..是微動開關問題嗎..上跟下微動開關一次都壞機率不高吧

請問您的症狀是用遙控器才會出現,還是用手按控制盒上按鈕也會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的症狀是用遙控器才會出現,還是用手按控制盒上按鈕也會出現

都會..按主機上的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最後一張照片,捲門已經放到底了嗎

是的話請您節哀,馬達跟微動開關都包在捲門軸心裡,網路案例, ...

這樣切開不會怎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會..按主機上的也是如此.

頭痛了,小弟懷疑微動開關生綉或轉盤內部有異物,按下去後跳不上來,只能靠按鈕按久一點跳過故障點

網路案例有馬達盒裡住了一窩老鼠的

您要不要用WD-40輸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放到底了

我上跟下都會卡..是微動開關問題嗎..上跟下微動開關一次都壞機率不高吧

樓主
不用懷疑,你的捲門用哪家就要哪家換(綁標),除非整組換(換別家)。
微動開關不用追了,他只是限位器(啟動後限制上、下自動截停點)想要中途停止除非強制手動(遙控)或有捲門下異物檔住(壓力或其他感應裝置自動截停)
還是找原廠吧,也有層層轉包的最終還是原廠件。

附一張簡單限位器,螺旋左滑右滑至定位(綠色微動開關),限制開關也可微調定位截停點(頂天或觸地之間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頭痛了,小弟懷疑微動開關生綉或轉盤內部有異物,按下去後跳不上來,只能靠按鈕按久一點跳過故障點

網路 ...

我往裡噴WD-40,不會怎樣..
我不知裡面哪裡可噴..
{n_154:}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切開不會怎樣??

網路上也有維修商家號稱手路夠好不用切的,就看消費者的勇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往裡噴WD-40,不會怎樣..
我不知裡面哪裡可噴..

請您看小弟轉PO的案例,抓一下大概位置

楼主:
剛剛又詢問一個高雄維修的..

我貼圖片給他..他說馬達壞了 15000...
(主機3S來看是說沒問題, 也是報15000 )

网友D:
1萬五,該花的還是要花,改天某某人又被鐵捲門壓往生上新聞才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萬五,該花的還是要花,改天某某人又被鐵捲門壓往生上新聞才頭大

修是一定要修的..
只是打去問.都是看都沒看就說馬達壞了..15000.

當然壞了還是要換...只是問題是什麼都沒,就直接說馬達壞了.....
感覺不是很好.{n_1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萬五,該花的還是要花,改天某某人又被鐵捲門壓往生上新聞才頭大

快速捲門滿輕的,要壓死人沒那麼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