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KE guy LED 天使尾燈故障維修

楼主(2019-08-08):
竹科上班的妹婿
騎一台10幾萬的公路車
配備的日製自行車警示後車燈故障
請我幫忙看看是否能維修

這車燈一個500多元(足貴)
拆開以LED測試器測試電池接點無法點亮

檢視後發現圓形LED鋁基板斷裂,美工刀小心刮除鋁基板漆面
以焊錫連接電路;然而焊工不好焊點又小又很近
一開始兩個點焊錫連在一起,搞了幾次才把焊點分開
焊的很醜(有點傷眼抱歉了)

電池座電路

點亮成功

橡皮人只焊兩個接點別進來加分鉿
不過可以送我酷幣100就好

剛剛編輯要貼表情時發現只剩呆呆男,酷猴,默認表情可選
其他表情都不見了

网友:
  該處即是機械強度不足才易斷裂, 日後還是有斷裂的可能.

  為了妹婿甭再同樣故障找上門, 黏覆上一片材質 (金屬絕緣, 哪怕是壓克力) 連接兩處增加厚度.

  不過, 這要動到模具 (增加空間), 有些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裂處機械強度不足, 日後還是有斷裂的可能.

  為了妹婿甭再同樣故障找上門, 黏覆上一片材質 (金屬絕緣, ...

如此輕巧的設計的確要加強
應該很簡單
要維持外型不變
~~~卻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此輕巧的設計的確要加強
應該很簡單
要維持外型不變

綁在 後腦杓上 ...

网友:
高級腳踏車的價格真是嚇死人了!蔡大的巧手相信難不倒的

网友:
小弟不太喜歡這種車燈,不是長久之計,尤其是那2個一次性的鋰電池。
還不如自己做一個比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