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螺絲起子頭的差別

楼主(2019-08-09):
小弟在這問個很笨的問題
是否十字螺絲的頭有分別
小弟在用時要如何去分別
哪種時候用哪種
我有的時候看尖頭的
有時候有比較鈍一點
想請教板上前輩們指教  因為始終不是專門的 想更明白一點  讓螺絲不要滑牙
謝謝前輩們指教

网友:
起子對到螺絲十字時,起子手柄稍微轉動,可以感覺不較容易滑出時,就是最佳合適所選的起子.

网友:
我們一般說的十字起子,其實叫故 phillips tip screw driver

查古神 phillips tip 豐富的資訊。

网友:
PH000 00 0 1 2 3
好像是這樣吧,這個標示是尖頭的程度

再來是圓軸的直徑,標示幾mm就是直徑多少囉
如果是六角軸的,那就是 6.54固定直徑,在使用上要注意洞是否小於這個尺寸

网友A:
起子組,不管雜牌還是名牌,大多會標明PH000, PH00, PH0......
以下這組是南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子組,不管雜牌還是名牌,大多會標明PH000, PH00, PH0......
以下這組是南旗的。

獅子大!有時候實在種類多一般的十字起子!又不能夠都通用!有時候真的會讓螺絲滑牙 !到後面反倒麻煩
所以我就想請教一下!!!
謝謝獅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