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acer AL2032W液晶螢幕, 黑屏橘燈閃爍, 維修請益

楼主(2019-08-09):
宏碁acer AL2032W液晶螢幕, 黑屏橘燈閃爍, 維修請益

這台宏碁acer AL2032W液晶螢幕是同事搬來請我幫忙修,
症狀是"黑屏",
---
圖1

--
圖2

--
圖3

--
圖4

拆開後, 發現AD板、高壓板 電容凸了不少,
原本以為撿到軟的, 先動手把電容全換了,

--
圖5

上電後電源燈橘燈閃爍,
按電源鍵時 橘燈也不會有任何變化,
依然黑屏,

google到gkjnn兄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79-1-1.html

已爬文, 但仍不知要如何判斷是AD板有問題 or 高壓板有問題造成不開機,
想請教,
1. 這橘燈閃爍是代表問題出在AD板嗎? 接下來查修方向為何?
2. 這顆EEPROM用24C32代換時是否需先燒錄程序?
3. 晶振標示14.3是指14.3 [MHz]嗎?

謝謝大家回覆

网友A:
拔掉高壓板輸入端看燈號是否會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高壓板輸入端看燈號是否會變化

好的, 故障螢幕在公司,
周一晚上下班時間就來試,

昨晚又爬文了些螢幕燈號閃爍的維修案例,
會順便量看是否有哪些電壓輸出點有跳動 or 短路,

感謝a471兄提點,

网友B:
要有輸入信號才能觸發起動……內文沒有詳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輸入信號才能觸發起動……內文沒有詳說!

2787pm兄是指"接訊號源才會啟動背光嗎?"

換完電容那天, 的確是沒接訊號源,
直接上電, 發現螢幕電源橘燈閃爍,
同時發現螢幕變壓器的燈號也會一同閃爍,
這螢幕的變壓器是5針接腳, 不確定它是否會跟AD主板通訊,
或者 是有線路過載, 觸發變壓器電源保護,

周一晚上我再接訊號源, 看現象是否依舊?
若有就斷開高壓板,
並檢查是否有晶體擊穿造成過載,

感謝提點,

网友A:
1.要確定外接變壓器是正常的
2.DC18V輸入到AD板後會透過LDO降壓成各電路所需電壓,
你要確認+12、5、3.3V是否正常
3.背光可以獨立測試,就看你有沒有那個條件
4.有沒有必要為了喝牛奶養頭牛....有時候拿給人家修還比較快
5.螢幕就兩個燈號~~~~正常顯示燈號、待機訊號(沒訊號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要確定外接變壓器是正常的
2.DC18V輸入到AD板後會透過LDO降壓成各電路所需電壓,
你要確認+12、5、3.3V是 ...

感謝a471兄提點,

1. 我也在想, 變壓器燈號一同閃爍,
=> 可能變壓器有問題,
如果這5針變壓器實際只有18V 和 GND,
那我可弄台power supply, 找出主板電源起點, 焊線接18V去試.

2、5. 18V輸入後, 量各個LDO是否有+12、5、3.3V輸出,
=> 若有的話, 斷開高壓板(排除高壓板故障因素),
這樣就應有正常開機和待機燈號是嗎?
原本以為要同時接上高壓板, 才能開機,
感謝提點,

3.背光獨立測試
=>感謝提點, 剛爬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2

3.5V + PWR-ON + DRV-ON 3PIN短接強制啟動
=> 如果高壓板的排線端子上完全沒標示,
要如何知道哪隻腳是PWR-ON、DRV-ON?

現在想法是, 反正先想辦法修到AD板電壓正常,
就可量到高壓板排線的3.5V、12V,
沒電壓且不是GND的, 就是PWR-ON、DRV-ON (這思路對嗎?)

4.哈哈, 修東西是興趣, 無關乎金錢時間,
偶爾在下班時, 多花個一小時, 修點東西, 覺得很舒壓,
感謝有pigoo這網站上眾多高手, 讓我學到很多維修知識,

网友:
先檢查各電壓是否異常吧....拔掉背光板插頭是分開驗證

萬一背光那有故障,可能會拉掉AD這邊轉算出來的某個電壓

楼主:
拔掉高壓板, 18[V]電源只接上AD板,
閃爍情況依舊, 量測後發現,
IC "1084 0544AL"造成18[V]電源對地短路(阻抗5 [ohm]),
且IC "1084 0544AL"輸出端 兩顆103電阻( 10 [Kohm]), 量測只剩 15 [ohm]),

請問這絲印 "1084 0544AL"的IC是甚麼?
是LM1084嗎? 查了LM1084, 找不到這種編號0544的,

目前可能傾向買公板來改,
但還是好奇這顆"1084 0544"是甚麼?
請大家幫忙解答, 感謝

网友:
1084是線性降壓~~~中間是輸出,左邊是ADJ腳位(那兩顆電阻設定輸出多少)右邊是輸入(18V?)

它對地短路就拆下來看看短路狀況是否消失...

网友:
AIC1084/TO25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拔掉高壓板, 18[V]電源只接上AD板,
閃爍情況依舊, 量測後發現,
IC "1084 0544AL"造成18[V]電源對地短路(阻 ...

您先別忙著拆,上電後這顆輸出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先別忙著拆,上電後這顆輸出電壓多少

2787pm兄,
感謝分享電路圖,
可惜我還是找不出是哪個元件短路,

changold2兄,
上電後, U6沒法量到電壓,
因為18[V]對地5[ohm]造成短路,
變壓器裡的自復式保險絲就反覆切斷電源,

a471兄,
AIC 1084移除後,電源對地阻抗約100多 [ohm],
但插上變壓器, 還是會啟動過流保護, 指示燈依舊閃爍,
主控IC gm1601-LF會微溫,

本以為是VGA接頭旁邊那2顆10[Kohm]電阻的問題,
在PCB上量測只有15 [ohm],
拆下後量, 卻是正常的10[Kohm],

R72和R74在PCB上量測都是100[ohm] (都不是正確阻值).

現況我似乎查不出原因,
PCB上的電阻, 量到很多都是100多[ohm]
都和電阻標示阻值不同, 不知道是哪邊短路了,

maybe該來研究改公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2787pm兄,
感謝分享電路圖,
可惜我還是找不出是哪個元件短路,

我直接懷疑  18V轉 5V 的電路 VIN--VOUT 短路了, 18V 跑到 5V迴路上...
                所以 AIC 1084  的VIN 量到18V (正確該是5V或以下之類)

AIC 1084 既然號稱 LDO  通常就只會用於 低電壓轉給更低的  例如 5V轉 3V3 2V5 1V8 ; 3V3 轉1V8 這種
若是18Vin 跑到 AIC 1084  除非要轉12~15V , 不然 18V 用 LDO 轉給5V 發熱量溫度會非常高

為此18V轉 5V 的電路  為減少熱量會下成本使用效率高的PWM 電路  特徵是有個 1元~5元硬幣大小的電感

你應該查 為何18V 跑到 5V 的線路上
例如  換電解電容時 焊接失誤將5V/18V兩者短路

另外基於上述原因   怕面板電路是5V的    下次送電前 先將通往面板排線 拔除
排除後再接回 (不過也許 來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懷疑  18V轉 5V 的電路 VIN--VOUT 短路了, 18V 跑到 5V迴路上...
                所以 AIC 1084   ...

SIMON1016兄,
真的被你說對了, 18V轉 5V 的電路 VIN--VOUT 短路了,
下圖中的AO4414(NMOS)的G、D短路,造成18[V]和5[V]短路,
(我把18[V]電源腳位, 灌5[V], 限流3 [A],
發現AO4414熱到發燙)

解焊AO4414後,18[V]對地阻值升到 數[Kohm],
PCB板上有兩顆LM1084, 已經先移除VGA旁邊那顆,
(這兩顆的輸出似乎是並聯)
PCB板上 LM1084 的IN 、OUT腳位仍只有約184[ohm]阻抗,
不知是否還有甚麼零件損壞, 不過現在18[V]上電已經不會啟動短路保護,

另外, 看到您回文最後那句, "面板可能吃5[V]",

剛下載了面板(M201EW01)的 spec., 真的是5[V],
難道面板已經GG了? =.=

剛google發現有人將5[V]面板誤接12[V],
燒了保險絲、AAT1168B1、nt71208FG-851、1117-3.3,
換掉後, 修好了面板,

周一我再檢查一下面板是否燒毀or有機會修好,
感謝大家幫忙debug,

楼主:
檢查後發現, T-con上面的保險絲和Regulator都是正常的,
面板應該沒燒壞,

但, VGA後面這顆24LC02所有腳位,
對地阻值都是13 [ohm], 應該是燒壞了,

請問這顆需要燒程序進去嗎?
是否有人有這顆程序可以分享?
(如果有人可以分享程序, 我可能得研究一下怎麼燒)

如果這顆24LC02沒檔案可以燒錄,
那就要來買公板了
(公板似乎沒法調CCFL背光亮度,
得一起把背光換成LED)

网友D:
這顆24LC02 是VGA  DDC 存放EDID  內容不一定有人存
---- 但是拔除   可能只是無VGA功能(因為顯卡 讀不到EDID 可能不輸出信號給VGA)

你量的可能是二極體效應

acer_al2032w Service Guide
https://elektrotanya.com/acer_al2032w.pdf/download.html#d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顆24LC02 是VGA  DDC 存放EDID  內容不一定有人存
---- 但是拔除   可能只是無VGA功能(因為顯卡 讀不到ED ...

SIMON1016兄, 感謝提供完整PDF,

請問這24LC02  存放的EDID,
是只要同一解析度的檔案就可相通嗎?
譬如: 我有另一個奇美螢幕, 解析度和acer AL2032W一樣是1680*1050.
那我可以copy這奇美上的24LC02到acer AL2032W上嗎?

燒錄這個EEPROM是要準備哪一種儀器?

淘寶上有一種VGA接頭轉USB讀取, 是可免解焊讀取是嗎?
(很好奇邏輯板上有好幾顆EEPROM, 這機器可以分辨哪一顆, 然後 讀出 、寫入?)
或是要買這種解焊後, 用轉板接SOP-8的?
--

晚點再解焊釐清是圖上的D6、D7對地短路?
或U10的24C02燒毀?
D6、D7絲印是Z3W, google查到Zener,
但我量測PCB, D6、D7腳1並未接地, 是腳2接地,
但電表用二極體檔去量, 腳1、3確實存在二極體,

另外, 我前面提到兩顆LM1084疑似並聯轉1.8[V],
在PDF上標示分別是轉1.8[V]和3.3[V]的LDO,
但PCB上量測, 這1.8[V]和3.3[V]的LDO輸出點, 卻只有幾歐姆阻抗,
感覺有甚麼路徑導通, 這也是有疑問的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兄, 感謝提供完整PDF,

請問這24LC02  存放的EDID,

電子電路吃電 板上各級電源才是優先 !!

雖然擔心有其他無解之難  怕白費功夫  但是...
痞酷不是萬神殿沒有神  這問題既然沒答案可以抄  只好基本一步步來

先確定板上各級電源系統修好  主要道路搞好再去找枝節末梢的最後一哩路

正常的MONITOR  拆了24LC02   開機也是有畫面顯示 [無信號] 不是嗎?

上述搞定各級電源    再來看這個VGA的24LC02  說不定沒壞

-------------

可以copy這奇美上的24LC02到acer AL2032W上嗎?  ==> 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子電路吃電 板上各級電源才是優先 !!

雖然擔心有其他無解之難  怕白費功夫  但是...

SIMON1016兄, 說得很對,
待我把這幾顆已損壞的料件買來換,
再看是否存在其他問題,

後續繼續上來報告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子電路吃電 板上各級電源才是優先 !!

雖然擔心有其他無解之難  怕白費功夫  但是...

SIMON1016兄,

4414和LM1084換上後,發現仍有短路,
經測量,是LM1084輸出端對地短路,
(在#13回文時,  1084輸出端對地阻抗有100多歐姆,
現在變成0歐姆了)

若解焊LM1084, 就可量到DC TO DC有5V,
但此時GM1601-LF會急遽發燙,

懷疑是gm1601燒毀,造成1.8v對地短路,
(電路圖上, 1.8V似乎只有GM1601-LF使用,
電路上, 1.8V端點有一堆SMD濾波電容, 標示0.1uF/6,
又或者是這SMD電容某顆短路? )
周一我再用power supply灌1.8V這節點, 看能否找到SMD電容發燙,
如果SMD電容沒發燙, 那應該就是gm1601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