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冷氣除霜異常

楼主(2019-08-11):
歌林冷氣,大約25年
最近除霜異常,拆冷凍室背板,冷凝器結冰
已經清過次,前幾次大概都可撐一年
最近2次,大概一周就不行了
剛清完的前幾天,壓縮機運轉時冰箱兩側都很燙,感覺電熱管應該沒破
後來只有溫溫的,然後就聽到風扇開始卡卡的聲音,拆開冷凍室背板就厚厚冰層

有爬過文,猜測可能是 定時器、PTC 等問題
請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可能需要 補上型號及照片 的說...

楼主:
型號是 KR-252 CF
補照片,謝謝

网友A:
這樣看來,你爬文了,消化不良

定時器你有沒有測試是不是正常的?
PTC是壓縮機啟動零件之一,這個方向錯誤

壓縮機運轉時兩側會燙,電熱管應該沒破←???
壓縮機運轉時兩側會燙是因為把高溫高壓的熱冷媒打去那邊散熱,不是電熱管在那邊加熱
你說的電熱管應該是在說除霜電熱管吧…那個和冰箱內的蒸發器放在一起的

你的照片已經可以看到定時器了,定時器上面有個會轉圈圈的
1.做記號看它會不會轉
2.也是可以拆開來看接點是不是有黏在一起了
3.省電的測試法就是拆下來單獨送電,再搭配三用電表看通斷與否

网友:
冷氣?冰箱?
冷氣結冰?(看過在出風口)

网友B:
這位大哥,冷氣冰箱不太一樣,你到底是啥壞了?

楼主:
抱歉~是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位大哥,冷氣冰箱不太一樣,你到底是啥壞了?

冷氣25年真的要換,
光電費真的節省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看來,你爬文了,消化不良

定時器你有沒有測試是不是正常的?

就前輩提示,研究了一下除霜原理
當溫度開關啟動+計時器運轉,才會開始除霜

所以除了計時器以外,也有可能是溫度開關異常
溫度開關通常是第二章圖片,蒸發器右上方那個零件?

不知這樣對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前輩提示,研究了一下除霜原理
當溫度開關啟動+計時器運轉,才會開始除霜

就電路圖上看到的,電線是紅綠大概就是感溫器

看右上角那樣子那個是不可調溫度的金屬感溫開關

接下來等你動手了

直稱id就好

网友:
化霜不良就檢查...
1.除霜加熱器.....看是不是壞了(沒阻值),順便檢查溫度保險絲....還有上頭寫的那個恆溫器
,它負責除霜終了<OFF>或者准許<ON>......假如它壞了不是無法導通除霜電路就是化霜關
不掉導致溫度過高讓溫度保險絲燒斷.....(它是一個溫度開關、塑膠包管包住的圓金屬)

2.除霜定時開關...
他負責在一定時間內進入化霜狀態......它壞掉也會造成持壓縮機不運轉(卡在化霜模式)
換新品時一定要搞清楚你的冰箱線路定義,例如哪兩個是線圈、哪個共點、哪兩個是運
轉、化霜切換.....再去找適合的化霜定時器替換,別光靠廠牌、電線顏色去找

网友C:
除霜感應器進水+計時器換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霜感應器進水+計時器換掉吧

話講回來~~為什麼這東西老進水?....無更耐用的設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話講回來~~為什麼這東西老進水?....無更耐用的設計?

夠耐用了
都用二十幾年
變頻冰箱早就壞光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夠耐用了
都用二十幾年
變頻冰箱早就壞光光了

我家那台老冰箱原廠的用了好久好久~~後來維修換的都不耐用....故障原因都是
塑膠包包內有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家那台老冰箱原廠的用了好久好久~~後來維修換的都不耐用....故障原因都是
塑膠包包內有水... ...

塑膠包包內有水
密封不良
技術問題
這封口也需技術
換一家廠商就好了

為什麼生產廠家不敢輕易換零件廠.發生問題就損失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那台老冰箱原廠的用了好久好久~~後來維修換的都不耐用....故障原因都是
塑膠包包內有水... ...

這跟塑膠套套不能做太厚一樣,這樣才會破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膠包包內有水
密封不良
技術問題

那可以自己用防水膠補強再裝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跟塑膠套套不能做太厚一樣,這樣才會破掉啊…

是漏氣啦,水氣跑進去了

楼主:
更換新的除霜定時器後,開始有除霜效果,有水流出至冰箱底部水盤。
過程中,想到壓縮機運轉時間有點長,所以把冷凍室恆溫開關拆下,本來應該把感應線頭清完就裝回去,結果假貓把開關後面拆開想說清潔一下接點,結果內部接點看起來都正常,沒有氧化,然後感應線圈上的彈簧很硬,裝半天裝不回去,還把接點上銅簧片搞斷了,只好加買新的溫控開關,重新裝上。
目前運轉看起來正常,經三天都有水流至底盤。

多謝各位版大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換新的除霜定時器後,開始有除霜效果,有水流出至冰箱底部水盤。
過程中,想到壓縮機運轉時間有點長,所 ...

舊的定時器也可以拆開來玩玩看啊

線圈不太會換,通常是齒輪的問題
崩齒就不好意思了
有時是卡東西(小強之輩),開殼立見的問題,移除後當備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舊的定時器也可以拆開來玩玩看啊

線圈不太會換,通常是齒輪的問題

除霜定時器是很容易壞的東西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霜定時器是很容易壞的東西嗎?

塑膠的機械結構,用久了一先檢查這個嘛
小時鐘機芯都會崩齒了…

保留當備品是說不定有鄰居的冰箱一直結霜
可以充當臨時水電工,接下來的劇情電視都有演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膠的機械結構,用久了一先檢查這個嘛
小時鐘機芯都會崩齒了…

我都碰到老闆一起換掉,怕只換溫度開關客人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