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V4500畫面異常請益

楼主(2019-08-11):
請問各位前輩這個情形換邏輯板有用嗎.謝謝

网友A:
先回復原廠設定,運氣好可能就好了。

拆機~拆邏輯板軟排線2端金手指檢查清潔,或是2條對調測試看故障會不會轉移。

更換一塊良品邏輯板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回復原廠設定,運氣好可能就好了。

拆機~拆邏輯板軟排線2端金手指檢查清潔,或是2條對調測試看故障會不 ...

謝謝.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