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kai cd57 換了新雷射頭不行

楼主(2019-08-11):
機器之前發表過,mcu壞了導致不能關盤
到最近找到塊cd-27壞板,跟57 mcu是一樣,
拆了mcu裝在57,所有按鍵功能完全正常。
但不知原因完全不能讀碟,於是買了二個新雷射頭kss210a試下更換,裝上不能讀碟,要調大功率,調了能讀到碟正常,但有些碟不能讀到,尤其是搜尋歌曲不行,
可能更換雷射頭要伺服調整,因沒有示波器工具,可以用聽方法調圖片中4個 vr嗎?
請指教

网友:
應該是會挑片吧,

楼主:
有些碟挑片,有些搜尋歌曲困難

楼主:
請問各位圖片中上 vr (e-f)是調整甚麼?

网友A:
1.再換雷射頭(用放大鏡看內部,一定有異物及傷痕)
2.e-f=RF balance
3.AKAI的CD一定需用示波器...........21.5年前待過!

网友:
VR1=FOCUS OFF-SET
VR2=E-F BALANCE
VR3=TRACKING SERVO GAIN
VR4=FOCUS SERVO GAIN
VR5=VCO=7350HZ
................................................
以上需在TEST MODE下調整

网友A:
新品拆封就這樣X2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品拆封就這樣X2顆

買了二個頭,裝了都這樣,讀碟不好,用放大鏡看鏡,沒有傷痕
試過把新頭裝在另一部機器,完全讀到碟,不需調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品拆封就這樣X2顆

請教圖二個210光頭,其中一個近VR有個胆電容,品質會否好些,沒胆電容或會差些?

网友:
SREVICEMANUAL應該有說明調整方式吧! 沒有示波器就像瞎子摸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圖二個210光頭,其中一個近VR有個胆電容,品質會否好些,沒胆電容或會差些?

不清楚、KSS系列副廠居多很難分辨、PS:防靜電的短路點有銲開?
印象中……主板上有2顆體績最大的電容,容量不足也容易挑片

网友:
不能亂調整,一定要用示波器和原廠調整測試片。基本上光頭的VR都不建議自行調整,沒有雷射功率計參考容易燒毀LD,就算沒馬上燒毀,也會影響壽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再換雷射頭(用放大鏡看內部,一定有異物及傷痕)
2.e-f=RF balance
3.AKAI的CD一定需用示波器...........2 ...

我早你7年在那裡
都還在修理卡帶錄放音機跟擴大機.印象那時CD還沒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你7年在那裡
都還在修理卡帶錄放音機跟擴大機.印象那時CD還沒進口

學長

网友:
都不是那些問題.把所有VR歸位.基本上都不需要調到VR.轉軸馬達.司服馬達.要先清除軸心的積碳(拆起來就有答案了).氧化.這些動作完成換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