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esr-2501 esr meter

楼主(2019-08-11):
看到論壇在團購esr表,小弟在好幾年前,對岸剛有人開始做時就買了,那時還是初版!!
那時候只會換主機板電解電容,現在有點厲害了!! 除了換電容,還會燒錄IC程式,但還是
沒修好過甚麼東西喔!! 最感到驕傲的是會換螢幕高壓條....^^

這台對我來說,好像沒啥作用! 因為電腦用都低阻值電容,怎麼量都是低阻值,表上阻值表沒用
,就冰在抽屜裡好幾年了~外表有點變黃,裡面零件像剛買~~

网友:
要標酷幣嗎

楼主:
酷幣是?  我還是留著吧~~ 建議去買烏骨雞學姊那台,精準度較高~~

网友:
我以前想說,大部分買來的東西都用爛電容,就拆開來看.....
一看...少見的用日系電容,不用換....

看他的設計跟用料,其實都還不錯的......真的被外殼蒙蔽了......

好貨沒人看上.....趕緊收回來......哈哈.....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38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酷幣是?  我還是留著吧~~ 建議去買烏骨雞學姊那台,精準度較高~~

看那個夾子的做工....我很懷疑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

你的是一代,我的是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個夾子的做工....我很懷疑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

你的是一代,我的是二代..... ...

好像不是喔! 2代 好像是 2501A 的樣子,軟體有更新,電源也改進~

少用它是因為電解電容肉眼可見凸頂,esr值就有參考,如果沒凸頂好像就不準! 因為阻值還是很低~

遇上貼片電容就憑感覺,因為不知電容容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喔! 2代 好像是 2501A 的樣子,軟體有更新,電源也改進~

少用它是因為電解電容肉眼可見凸頂,es ...

我這個可以更新軟體的.........LCD旁那三根就是了.....用二個3號電池

至於你說的經驗是沒錯的........

基本上我只用這種東西抓電解電容......越大的電解電容,阻值就是要0.....小的電解電容則需要經驗帶猜去抓.....

貼片電容我沒嘗試用這個抓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個可以更新軟體的.........LCD旁那三根就是了.....用二個3號電池

至於你說的經驗是沒錯的........

可以更新,那你要留著!! 台灣也有賣高精度LCR表,一台要上萬!!
我們這種小工具只能算玩具喔~~

電解電容只要有一顆不良,我幾乎全換了!! 其他壽命都差不多!!
但是用在固態電容上,這錶就有用處了~ 畢竟固態比較難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更新,那你要留著!! 台灣也有賣高精度LCR表,一台要上萬!!
我們這種小工具只能算玩具喔~~

我有用正統的儀器下去做比較.......

我這台的表現跟正統的儀器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東西不能說是玩具.....只是單單能測100KHz的儀器而己.....

經過比較以後,我敢相信這台小儀器.

(在很久以前,這位自研發賣家標榜品質跟性能,我才去買來玩玩看的......後的來的軟體更新,因為我不會弄就沒弄了.....)

网友B:
我一直有個疑問
  如果ESR有問題的電解電容, 併接了一個ESR正常的0.1uF 電容
那這ESR 表能夠 分辨出來嗎?

PCB 上有時電解電容旁邊就併接了一或數個MLCC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個疑問
  如果ESR有問題的電解電容, 併接了一個ESR正常的0.1uF 電容
那這ESR 表能夠 分辨出來嗎?

好問題........

答案是[不行]......

會被ESR低的搶去表現.....

這種ESR電表本來就是抓大概的......大部分大概抓完以後,有時候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有個疑問
  如果ESR有問題的電解電容, 併接了一個ESR正常的0.1uF 電容
那這ESR 表能夠 分辨出來嗎?

對了,我突然想到以前我貼過的一張電容特性圖片.....

要抓MLCC可能要用更高的頻率去抓........像1MHz或10MHz之類的.......不是什麼都用100KHz......

100Khz是針對電解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了,我突然想到以前我貼過的一張電容特性圖片.....

要抓MLCC可能要用更高的頻率去抓........像1MHz或10 ...

MLCC一般有問題就直接短路了,應該也不會有ESR問題吧。好像沒看過有人測量MLCC的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