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6Z5500 紅燈閃六下

楼主(2019-08-12):
狀況如下 開機後 待機燈 亮起 按下電源後 啟動電源
啟動後不定時5-10分鐘 跳回待機燈 待機燈 閃六下 一輪 一值重附

這電視有 一塊 電源版 一塊生壓板 兩塊背光板

經測試 背光拔除 確實就是直接閃6六提示

該如何檢測才能知道哪一塊才是有問題的?
因為不穩定不太確定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A:
十之八九 燈條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之八九 燈條有問題

我比較少修電視 是否有比較值觀的方法測試 是否燈條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之八九 燈條有問題

我很確定是背光檢測不過,可是我不太確定燈條是否故障,因為之前還能開 但十時好時壞。

楼主:
這是??什麼?

网友B:
背光!後面是查修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後面是查修的地方!

我爬文查看看怎用,英文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爬文查看看怎用,英文不太好

上面是說 維修手冊寫 閃6下 就是 背光壞了 所以你朝 燈條 背光板 找問題就可以了

网友:
謝謝:
DELTAMAX大大 ,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說 維修手冊寫 閃6下 就是 背光壞了 所以你朝 燈條 背光板 找問題就可以了 ...

能跳過 sony 的保護就好了 測量電壓都正常 背光閃 兩輪 然後進保護 什麼都看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