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太陽能胎壓偵測器不會自動待機TPMS-406DIY

楼主(2019-08-12):
這一台胎壓偵測器本來會自行關營幕,進入待機省電但省電模式現在進不了
用不到三天就會沒電~
想問各位大大有沒有什麼查修建議?先謝謝各位了~
真的沒辦法我就是另外裝個開關來斷電~哈

名牌

面板

內部電路

電池溫度感應器

內部構造

內部電路,左上那個白色的是水平傳感器,傾斜30度會導通,有測過是好的~

网友A:
亂想的 ...按鍵/震動傳感器線路上的MLCC短路 ?

网友:
懷疑是電池快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亂想的 ...按鍵/震動傳感器線路上的MLCC短路 ?

大大,有類似定時開關的小電路嗎?可以按一下,開機十分鐘之後待機嗎?想這樣改或許就不會那麼耗電,平常也能用太陽能充電,如果直接從電池出來的地方增加一個開關…平常就沒辦法用太陽能充電了~

楼主:
我剛換過電池,我有覺得說不定是電池特性不同,之前的電池可能是3.7v開始會待機省電,然後可以撐很久,但現在的電池可能3.7v就沒電了,所以待機就直接開不起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有類似定時開關的小電路嗎?可以按一下,開機十分鐘之後待機嗎?想這樣改或許就不會那麼耗電,平常 ...

露天有機械式烤箱定時器的不吃電才100元 ,
時間到還會送一聲叮噹 ,  嫌吵鈴鐺蓋可拆 ; 不過有這一聲叮噹  ,  人生充滿了樂趣

烤箱定時器 15分 30分 60分(送旋鈕)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47067111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天有機械式烤箱定時器的不吃電才100元 ,
時間到還會送一聲叮噹 ,  嫌吵鈴鐺蓋可拆 ; 不過有這一聲叮噹 ...

咦…每次轉…真的太有創意了@@a

但這樣好像…關掉的時候,就沒有保護了~似乎防不了走在路上的輪胎漏氣,然後一樣漏到爆就等於沒裝了…唉

我已經遇到兩次了,一次開在快速道路上、另一次在高速公路上~真的很驚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每次轉…真的太有創意了@@a

但這樣好像…關掉的時候,就沒有保護了~似乎防不了走在路上的輪胎漏氣 ...

哎~ 你只說要個 [ 有類似定時開關的小電路嗎?可以按一下,開機十分鐘之後待機嗎?]
  而待機早失效了...在這裡要定時開關似乎是邏輯語病問題

第一
  https://orient.taipei/data/article/1469725840924708947.pdf
參閱說明書待機是可以設定不斷電與待機:
你試試重新檢查 關於待機功能設定

第二
     如果無效 基於ˊ上述 不斷電與待機可設定變更
     表示有個存放記憶體 ... 那就看看這個記憶體

我估計 重新設定 待機功能  也就結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 你只說要個 [ 有類似定時開關的小電路嗎?可以按一下,開機十分鐘之後待機嗎?]
  而待機早失效了... ...

大大好厲害~
真的是這個原因沒有自動待機…

真是不好意思…哈
有問題沒有先看說明書…就想說拆來看…哈哈哈

网友B:
回 vedncv 大 ...

米想向您請教一下,這種外掛的胎壓偵測器,好像都是用德國英飛凌的整合方案,也都是用CR1632的電池,不曉得安裝在四個輪胎氣嘴上傳輸器是否很容易沒電,因為是塑膠材質是否很容易因日照而老化破裂,故障率與正確率如何?可否麻煩分享一下您的使用心得,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vedncv 大 ...

米想向您請教一下,這種外掛的胎壓偵測器,好像都是用德國英飛凌的整合方案,也都是用CR ...

哈,我的經驗如下~可以參考一下

我有兩台車是用胎內式的,使用六年了,有一輪的胎壓偵測器發生漏氣故障,花了三百元拆氣嘴,換了裡面和外面的橡膠圈,就好了,六年沒換過電池,兩台車都是上班車,每天開。

另外兩台車是裝胎外式,胎外式我換過幾次電池,每次都是冬天的時候,CR1632的電量低於2.6v就會有電池低電量警告,忽略還是可以繼續開的,第一次的時候我是等到接收器收不到偵測器出錯誤時才換,後來因為不喜歡它叫,只要叫低電量我就會換掉。

胎外式的感測器也用六年了,有些電池可以撐很久,我也沒記哪一輪有換過,但到現在我換下來的電池應該只有十個左右,兩台車…很省丫~

當初買胎外式感測器的時候,就有附小墊圈可以更換,目前也只更換掉一輪的一個,還有備品,個人覺得很耐用丫~

胎內式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要整組換掉…當時買的時候,是換輪胎時順便裝上的,沒有額外的工錢,但店家是說胎內式的沒有人在換電池的,都是沒電的時候整組換掉…現在是還沒遇到,遇到再來考慮吧~

家裡四台車,都是每個人的上班車,但都是我在處理維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我的經驗如下~可以參考一下

我有兩台車是用胎內式的,使用六年了,有一輪的胎壓偵測器發生漏氣故障 ...

回 vedncv 大 ...

謝謝分享您寶貴的使用經驗,目前米的341還是用傳統目視法與胎壓計檢查法,由於使用頻率很低,這種持續在耗電的設備可能不太合用,有可能安裝後使用沒幾次後就要換電池了,不過基於全家人在路上的安全,應該還是準備購入一台來用比較好,上次高速公路爆胎驚魂還是一次就好,感謝。

另外鈕扣電池建議買MAXELL或是PANASONIC的比較妥當,假設預算多點可以買瑞士renata的,不用備著太多,因為有使用期限的問題,米之前有試過非大廠的CR2016電池,電壓明明在3.1V左右,可是安裝到汽車防盜器遙控器上後,一按功能鍵好像壓降太大,造成無法遙控,換上MAXELL的CR2016後,就再也沒發生過了故障了,不會明明沒電裝有電,謝謝。

网友C:
我有三台車是用胎外式的,使用兩年了 電池大蓋1年多要換 太陽能胎外式的現在700元就有了 現在3v的鈕扣電池
用電表量起來電壓都正常 但是裝上去都是不能使用 使用電表量不出來好壞 我找了一個汽車車門的LED警示燈
用它來當負載測試電池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vedncv 大 ...

謝謝分享您寶貴的使用經驗,目前米的341還是用傳統目視法與胎壓計檢查法,由於使用頻 ...

電池我也有買到很差的,明明還有3v,但就是會叫低電源,索性就換掉了,哈,但我買的都是二、三十元的,網路上買的,店面不知道為什麼都得賣到那麼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台車是用胎外式的,使用兩年了 電池大蓋1年多要換 太陽能胎外式的現在700元就有了 現在3v的鈕扣電池

真的,我覺得我也是會選太陽能胎外式的~因為便宜又實用~哈,當初裝胎內式的,一組都要三千多的~

网友D:
我比較相信類比胎壓錶....每幾天冷天測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較相信類比胎壓錶....每幾天冷天測一回

但就是沒辦法預防出門後,在路上刺到…然後胎壓不足爆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