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ˋ電路為何需要軟啟動( Soft starter)回路

楼主(2019-08-12):
1.常見的開關式電源電路(AC/DC,DC/DC,DC/AC),因常在其輸入端使用了大容量電解電容(過低的ESR值),這造成了在開機瞬間,出現了過大的湧浪電流(可能在20-30A間),而引起外部線路異常的斷續問題.
2.影片中首先以類似太陽能充電控制器,在外部電源開啟瞬間,會造成充電器異常跳保護.
3.影片中更指引了我們如何去測試開關式電源的啟動電流
4.最後,為了改善在開機瞬間的湧浪電流,作者建議了不同的串接電阻值,及開機延遲電路,藉以達成線路的改良.
5.有關詳細的線路說明,請靜心收看影片之介紹.
6.因一時找不到youtube的連接選項,請自行前往下列網址收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VLGHB2IxxU

网友:
[youtube][/youtube]

還真的不行

网友A:
記得上周那個選項還在的,更新後的消失事件+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得上周那個選項還在的,更新後的消失事件+1

七月事件再一例

网友B:
這有點誇張,那影片做得有點假,一個小小power supply直接AC插入,造成跳電熄燈,這未免太弱電了.一般冷氣機啟動,光是壓縮機啟動運轉吃載電流就十幾安培,那不成也跳電了. 有這麼弱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有點誇張,那影片做得有點假,一個小小power supply直接AC插入,造成跳電熄燈,這未免太弱電了.一般冷氣機啟 ...

示範跳電是由太陽能供電,max amp 只有12V/24V 15A 220W/440W,真的很弱無誤

我相信這個示範的系統不可能拿去接冷氣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範跳電是由太陽能供電,max amp 只有12V/24V 15A 220W/440W,真的很弱無誤

我相信這個示範的系統不可 ...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