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電視 畫面每秒閃一次 (Benq 39RV6500)

楼主(2019-08-12):
大家好,
我的電視故障了,症狀很奇怪。已經送專門修 LCD 的,但是他不幫我修。在我
送第二家之前,請大家幫我看看,這到底還能不能修:
1. 看數位頻道時,大約每1秒多輕微的閃一下。應該是閃黑畫面,並不明顯,節目
    還是能看。從開機第一秒開始,就穩定持續的閃到關機。
2. 切換到 HDMI 接電腦時,一樣閃。
3. 如果到螢幕設定裡改成  50Hz 輸出,就不閃了。使用也完全正常。
4. 但切回數位頻道又開始閃了。
請教各位這可能是哪個部位壞了?網路上很多賣電源板、主機板的,可以自己買來
換嗎?
感謝各位指教。

网友A:
拍故障畫面給版上大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故障畫面給版上大俠看看

大哥好,每秒閃 1/1000 秒,稍微遲鈍的人,不說還看不出來。實在是拍不到,請見諒。

网友B:
可能...
1. LED背光燈條!
2. LED背光恆流板(線路)!
3. 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
1. LED背光燈條!
2. LED背光恆流板(線路)!

感謝指教!
接電腦時,若顯卡輸出 60Hz 會每1.5秒閃一次,若輸出 50Hz 就不閃了。請教這可以判斷是不是背光的問題嗎?
背光和輸入訊號頻率有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接電腦時,若顯卡輸出 60Hz 會每1.5秒閃一次,若輸出 50Hz 就不閃了。請教這可以判斷是不是背 ...

先排除下列...
1. LED背光燈條用" LED燈條測試儀 "測試看會不會閃!
2. 測量背光恆流源電路輸出有沒有異常!
以上若都正常...
3. 測量主板電壓有沒有飄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接電腦時,若顯卡輸出 60Hz 會每1.5秒閃一次,若輸出 50Hz 就不閃了。請教這可以判斷是不是背 ...

有沒有考慮給人回收處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考慮給人回收處理呢?

我有空時再修修看,或是再送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