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冰箱冷凍不冷

楼主(2019-08-12):
日立冰箱R-L47PS 購入約15年
最近發生冷凍不冷問題,故障碼F3 01(冷凍不冷),有請日立維修員來維修,維修員看一看摸一摸,就說是內板冷媒管漏冷媒造成,還說現在沒有人願意去拆內板查漏冷媒,並且修起來很貴等等回答,然後收了3百元服務費就離開了,看樣子是沒辦法修了。
後續上網查了有關,故障碼F3 01(冷凍不冷)維修資料幾乎沒有,因此想說自己弄弄看,就先把電源拔除一天,發現壓縮機上方乘水盤內有積水,把水弄乾後插上電源,結果冰箱恢復正常冷凍冷藏都沒問題,但使用約1周多,冷凍出現不冷退冰問題,因此想說拆卸飾板看看立面情形如何,發現冷凝器有結冰但不嚴重,把除霜感知器(R-D40NPAM 200)拆下量測電阻值約1.4k歐姆,拿去另一台冰箱冷凍冰30分鐘在量測約11.9K歐姆,除霜電熱管約765歐姆,目前初步認為是除霜感知器壞了造成除霜不良,因此請前輩們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除霜電熱管約765歐姆...E*E/R=P  110*110/765=15.81699 W .... 才15瓦  量錯或除霜電熱管不良 !
電熱 裝置額定消耗電功率  309W= 110*110/309=39.15857 歐姆

檢查 除霜電熱管迴路 RY1 RY2
量錯或除霜電熱管不良 !

网友A:
"除霜電熱管約765歐姆"
I=V/R
=110/765
=0.14...

W=V X I
   =110 X 0.14
   =15.4
?????

銘牌貼紙上標示"電熱裝置額定消耗電功率309W"
提供數據計算15.4W ?? 可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霜電熱管約765歐姆"
I=V/R
=110/765

由電路圖看,這台有6個電熱裝置,應該樓主沒有全部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霜電熱管約765歐姆"
I=V/R
=110/765

這台的電路真是夭壽複雜,放大看右側有個電動三向閥

這台會不會是傳說最早的變頻冰箱,而且冷凍室冷藏室各有獨立蒸發器

會不會是三向閥故障,冷媒流不進冷凍室蒸發器

网友B:
樓主的描述比較偏向於除霜系統的故障
這冰箱傳感器那麼多條,如果型號一樣的話拆幾條來量 同溫度下阻值應該相同
電熱管的阻值確實有點問題,6個發熱裝置冷凍室的除霜也應該佔很大的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描述比較偏向於除霜系統的故障
這冰箱傳感器那麼多條,如果型號一樣的話拆幾條來量 同溫度下阻值應該 ...

把除霜感知器(R-D40NPAM 200)拆下量測電阻值約1.4k歐姆,拿去另一台冰箱冷凍冰30分鐘在量測約11.9K歐姆

以2K NTC來說,34C 到 -10C也差不多是樓主PO的數值,小弟偏向這顆是好的
電熱管阻值不知樓主從哪裡量,蒸發器旁的插座最好檢查有無氧化,因為700歐姆說大不大說小不小

反而三向閥小弟會建議找出來,看看能不能用手推或轉轉看,有沒有卡住導致冷媒流動異常

看電路這台應該有冷藏室蒸發器,這個是高級機種才有,至少可以解釋為何冷凍不正常冷藏正常,否則一般來說冷凍掛了冷藏會陪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主的描述比較偏向於除霜系統的故障
這冰箱傳感器那麼多條,如果型號一樣的話拆幾條來量 同溫度下阻值應該 ...

外觀一樣,規格不一定一樣

小弟踢過鐵板,老丈人的中古冰箱,冷藏室NTC掛了,女王去冷凍材料行買料,老闆打包票規格OK,拿了一條一樣白色外觀的回來,裝上去故障依舊,原來老闆拿的是2K NTC,正確是10K NTC

因為老闆認顏色,白色冷凍用,黑色冷藏用,完全不管阻值

小弟幹嘛不量過,因為故障品內部ˋ玻璃管破裂,阻值無限大,無從比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觀一樣,規格不一定一樣

小弟踢過鐵板,老丈人的中古冰箱,冷藏室NTC掛了,女王去冷凍材料行買料,老 ...

對 外觀不能參考的  所以我說型號一樣才能參考

一般NTC5 K  10K  會量到1.4K 其實是個很奇怪的阻值
但是他這個感溫線型號R-D40NPAM 200也無法判定是 5K 還是10K
NTC 2K 的話確實有可能~

我遇到NTC進水有短路阻抗偏低, 系統判斷高溫直接除霜終止導致故障卡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 外觀不能參考的  所以我說型號一樣才能參考

一般NTC5 K  10K  會量到1.4K 其實是個很奇怪的阻值

以2K 的來說反而合理,除非有備用料件可以換換看,否則就要看有沒有原廠維修手冊可以翻了
因為樓主測量結果可以隨溫度下降阻值上昇,小弟才會認為這顆沒壞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析跟指導
1.除霜電熱管的歐母值我看錯了,今天把電表的電池更新後重量是94歐姆(電表快沒電看錯了)
  我量的是照片裡蒸發器下方那根除霜電熱管,拔掉接頭後量的。
2.除霜感知器量測的歐母值應該沒錯,剛剛量1.439K歐姆(室溫)。
3.照各位大大說的,那我冷凍庫還有一組蒸發器是嗎?照片裡的蒸發器是在冷藏室飾板後面,所以他是單獨給
   冷藏室用的?
4.看來以我的能力要修復可能很困難的,電動三向閥在哪我還不知道
5.changold2大說得沒錯,這台是日立進口變頻冰箱,當初買也是想可以用很久,還沒故障前修過兩次,一次冰
   箱完全沒電,更換電路板IC(STRL352件後才好,另一次冷藏不冷更換照片上的除霜感知器(R-D40NPAM
   200)才好,所以這次才會認為是除霜感知器故障造成冷凍不冷。
6. 可是拔除電源一天後,插上使用冰箱冷凍冷藏皆沒問題,製冰也正常,但使用約1周多,冷凍出現不冷退
     冰,應改不是內管漏冷媒造成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析跟指導
1.除霜電熱管的歐母值我看錯了,今天把電表的電池更新後重量是94歐姆(電表快沒 ...

你冰箱冷凍室不冷為何會去拆冷藏室 ?

退冰後正常,一週後冷凍室又不冷,懷疑是冷凍室除霜不良

楼主:
我的冰箱冷凍室在下方,上網查到的資料都是拆冷藏室那邊,所以以為那邊就是。
冷凍室查不到資料,不知道從何下手
查了資料一下,冰箱不是只有一組蒸發器嗎?

冰箱

冰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冰箱冷凍室在下方,上網查到的資料都是拆冷藏室那邊,所以以為那邊就是。
冷凍室查不到資料,不知道從何下 ...

這一型冰箱我沒看過,究竟有幾個蒸發器我並不清楚
但如果只有一個,那這個蒸發器未免太小了,我覺得不太可能...

冰箱也有做兩個蒸發器的喔~
如果是兩個那就5#changold2講的會有一個三向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冰箱我沒看過,究竟有幾個蒸發器我並不清楚
但如果只有一個,那這個蒸發器未免太小了,我覺得不太可能 ...

日立下冷凍冰箱不能以國產冰箱的模式去思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析跟指導
1.除霜電熱管的歐母值我看錯了,今天把電表的電池更新後重量是94歐姆(電表快沒 ...

講人話就是用1對2冷氣的觀念去看,壓縮機只有1顆,用三向閥控制冷媒流向哪個蒸發器
您的電路圖不是有個three way valve嗎?小弟懷疑這顆有問題,剛開機時2邊都有送冷媒,等溫度到了,三向閥把冷凍蒸發器的冷媒路徑切斷,可是等溫度上來,這顆又切不過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析跟指導
1.除霜電熱管的歐母值我看錯了,今天把電表的電池更新後重量是94歐姆(電表快沒 ...

三向閥小弟猜在壓縮機附近,請您沿著電線找,這顆有5條電線,還有顏色可以對,應該不會找錯

网友:
小弟重新看了一遍,樓主您有從主機板側量冷凍室感溫豆阻值嗎?
請您每顆都量,常用不外2K,5K,10K,25K,50K(25C),偏離太多肯定沒好事
量的時候記一下室溫,才能比對溫度阻值表

网友:
大家加油~~破解這台之後就是專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冰箱冷凍室不冷為何會去拆冷藏室 ?

退冰後正常,一週後冷凍室又不冷,懷疑是冷凍室除霜不良 ...

T大這句真是經典,樓主您最好在面板亮故障碼時立刻拆冷凍室內板,有看到蒸發器結冰才考慮是除霜問題

网友C:
這是海爾冰箱的系統圖,您沒拆冷凍室內板,很難確定除霜系統是否工作

請您比對電路圖,圖上的電磁閥就是三向閥,箭頭是冷媒走向

這也是小弟一直懷疑您這顆是否正常的原因

像這種高科技系統最好購買時能確定後勤系統OK

网友:
小弟上網看了日立其他高檔冰箱,請樓主您看看壓縮機部分,是否有散熱不良情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冰箱冷凍室在下方,上網查到的資料都是拆冷藏室那邊,所以以為那邊就是。
冷凍室查不到資料,不知道從何下 ...

冰箱不是只有一組蒸發器嗎?
大部分是這樣,您這個太高上大了,燕雀堪與鴻鵠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冰箱不是只有一組蒸發器嗎?
大部分是這樣,您這個太高上大了,燕雀堪與鴻鵠比 ...

搞這麼複雜~~~~是用來鍛鍊腦力的嗎?

居然有三個蒸發器~~

阿捏會好用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搞這麼複雜~~~~是用來鍛鍊腦力的嗎?

居然有三個蒸發器~~

對岸這幾年經濟高速發展,也搞了不少上衛星的高科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對岸這幾年經濟高速發展,也搞了不少上衛星的高科技

以後智能家電......冰箱要針對個別食物給予不同溫度?!

阿爸的BEER....7度.....阿母的解凍鮮魚1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後智能家電......冰箱要針對個別食物給予不同溫度?!

阿爸的BEER....7度.....阿母的解凍鮮魚10度....{: ...

其實做得到,以這個溫度來說,半導體製冷片就辦的到,只是收到電費帳單眼淚會掉下來

网友:
這是海爾BCD-215双蒸發器冰箱維修手冊,請您下載後解壓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做得到,以這個溫度來說,半導體製冷片就辦的到,只是收到電費帳單眼淚會掉下來 ...

到底是精密實用還是簡單就是美..很難兩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到底是精密實用還是簡單就是美..很難兩全

小弟喜歡簡單粗勇的,可以少操很多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是海爾冰箱的系統圖,您沒拆冷凍室內板,很難確定除霜系統是否工作

請您比對電路圖,圖上的電磁閥就是 ...

三向閥這我有點看不懂
當只要冷凍時冷媒怎麼走
是否圖少畫了甚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喜歡簡單粗勇的,可以少操很多心

這我稱為YL303理論....裕O-303車系簡單好用,唯一缺點就是車體防鏽塗裝做得不好
,許多車子都是車殼鏽爛部件卻都還可靠耐用。又或者T牌的拖鞋....省油、毛病少、
零件取得容易又便宜....除了安全配備少外其他都是可靠耐用...

到底是電子花車好還是這類容易養又耐用的好見仁見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向閥這我有點看不懂
當只要冷凍時冷媒怎麼走
是否圖少畫了甚麼

閥體會切斷冷藏蒸發器冷媒供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我稱為YL303理論....裕O-303車系簡單好用,唯一缺點就是車體防鏽塗裝做得不好
,許多車子都是車殼鏽爛 ...

所以小弟還在開341手排,這10多年來換過最大條的就是水箱跟離合器三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小弟還在開341手排,這10多年來換過最大條的就是水箱跟離合器三寶

所以路上很多當年耐用車款依然在跑......昨天才看到一台可樂娜....車漆漂亮閃亮亮

网友:
這是三洋變頻冰箱,也是有兩個蒸發器,冷媒流向控制蠻複雜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今天又拆解了一部分,但卡住了,冷動室有些飾板拆不下來
躺著伸進去看,冷凍室還有一顆白色豆豆
繼續努力看看
辛苦各位大大的腦力激盪,感謝
changold2大  壓縮機的散熱風扇運轉正常,旁邊的散熱鰭片也蠻乾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
今天又拆解了一部分,但卡住了,冷動室有些飾板拆不下來
躺著伸進去看,冷 ...

一路看下來,冷凍庫除霜電熱迴路可能性居高,冷凍庫飾板不好拆,可以先從電路板接頭處測量電熱管阻值是否正常。

在插頭拔掉狀態下,測量藍線跟棕線阻值看是多少?兩條棕線對藍線都要測量,因為不知道H1還是H2是冷凍庫電熱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