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單RCA重低音音源 接 重低音雙線輸入接頭 正確接法

楼主(2019-08-13):
個人親戚有老舊擴大機跟音響,憑藉一知半解的電器知識幫忙接
其他聲音都完好輸出
但唯有重低音喇叭出現困難

擴大機部分有單一同軸形式的音源輸出孔
但重低音的接座卻是紅白單線
我取一條1RCA-2RCA的線,將2RCA端接頭剪開,每一個頭都有2條線,共4條線的情況下,我應該如何共線,湊成兩條線去接到重低音的接座呢

网友:
請拍重低音喇叭接線位置。

网友:
一張圖片勝過千言萬語!

拍幾張美圖來解說吧!

网友:
聽起來像是立體聲要變成單聲道~如果是我,我會量量,應該有兩條是通的,那就取另兩條接上去,通的不接試試,哈

网友:
將2RCA同顏色的線接一起,就可接到重低音喇叭,如果聽起來怪怪的,再把兩條線對調即可。

网友:
擴大機的單一同軸形式的音源輸出孔是line out喔
你的重低音的接座卻是紅白單線.這是指喇叭沒有擴大的效果.只有單體喇叭.
兩個要連接的話.你需要外加一台擴大機喔

网友:
那應該是被動式的重低音吧(不用插電).....這樣是搞不出聲音的

网友:
兩聲道的重低音是可以共用一隻重低音喇叭,因為重低音的低頻聲音人耳聽不出方向性,人耳只能分辨中高音的聲音方向,立體聲只用一隻重低音,不會影響立體聲的音響效果。

老舊立體聲兩聲道要共用一重低音喇叭,需要增加一個聲音訊號的電子低通濾波器,輸出給重低音的左右兩聲道訊號,都需要經過這一個重低音的低通濾波器,會把左右兩訊號混合,去除中高音的訊號只輸出重低音的訊號,變成單聲的重低音訊號 。訊號經過後級放大器推重低音喇叭。這樣不管左聲道的重低音訊號。或是右聲道重低音訊號,這隻重低音喇叭都會發出低頻的重低音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