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俠有關SDXC記憶卡的問題

楼主(2019-08-13):
{n_148:}小弟有幾個關於SDXC記憶卡的問題要請教大家~~~~~~

Q1.SDXC規格的記憶卡若插入不支援SDXC規格的讀卡機會如何?.....是只能讀取到32GB範圍還是怎樣?

Q2.3C裝置實際能支援的最大記憶卡容量只能靠試裝看看能否抓的到來確定?

网友A:
W大俠報告{n_087:}
只要多方設備或OS(軟硬體)無故障插的進去,都可讀取,我的都支援,無限制(WIN10)。
唯一限制傳輸以最慢哪個設備同步,只能以說等.......等........等......先去泡茶{n_076:}
不相容高速,讀目錄都這樣了,讀檔,軟體開啟請稍後........檔案快取中............OK,還是乖乖換高速相容設備與軟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俠報告
只要多方設備或OS(軟硬體)無故障插的進去,都可讀取,我的都支援,無限制(WIN10)。

W大俠~~

您說的很詳細我聽了卻很模糊....{n_080:}

网友A:
A大俠
你兜籠統,我怎麼敢不模糊。
我拿128G給NIKON D800可用OK ,拿給NIKON D80不能用?(韌體差一大截)
我拿早期讀卡機用128G/SD同XP系統(不同版本) 不同電腦有的可讀取有的不行?(端看電腦軟硬體驅動是否更新,沒有就換系統)

軟硬體都換了你還會在乎小小讀卡機讀不到,攝影檔案很大的,慢慢讀寫會受不了

网友B:
轉貼 sandisk.com
https://kb-zh.sandisk.com/app/an ... c規格和兼容性
因為SDXC使用名為exFAT的不同的文件系統,它的工作原理不同於標準的SD卡,
這種新格式不向後兼容那些支持SD 卡( 128MB到2GB)的主機設備,
也不向後兼容那些支持SDHC卡( 4GB至32GB)的主機設備

2010年後建成大多數主機設備應該兼容SDXC。

為了確保兼容性,請查看卡片與主機設備(相機,攝像機等)的SDXC標誌 。

註:2008年及以前的筆記本電腦的內部讀卡器可能不支持SDXC卡。
如果計算機操作系統支持exFAT的,那SDXC卡可以在兼容SDHC讀卡器(非SD讀卡器)上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轉貼 sandisk.com
https://kb-zh.sandisk.com/app/answers/detail/a_id/14821/~/sd-%2F-sdhc%2F-sdxc規格和 ...

Sandisk網站節錄內容,其中這句怎麼看都覺得很怪

也不向後兼容那些支持SDHC卡( 4GB至32GB)的主機設備。

這是在momo上找到的圖,64GB,理論上應該是exfat格式
上面紅框圈起來處寫相容....這
是奇妙的筆誤嗎?

网友C:
SDHC基本上是為32GB以下的記憶卡在使用的,超過32GB基本上都一定要支援SDXC,不然會產生無法讀取的問題,如果用不支援SDXC的讀卡機去讀取支援SXDC的記憶卡,可能會發生讀取不到或是容量不正確的問題,或是一直要你格式化記憶卡,exFAT的檔案格式才可以讓你錄影錄到卡爆掉,不然一個檔案最大只能到4GB,僅供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HC基本上是為32GB以下的記憶卡在使用的,超過32GB基本上都一定要支援SDXC,不然會產生無法讀取的問題,如 ...

32GB是分水嶺,32GB的卡有可能是SDXC或SDHC規格,以上容量的肯定是SDXC規格的~~~

目前我手上只有支援SDHC規格的讀卡機,現在卡超便宜肯定會買高 容量的卡來用。所以面臨
買新讀卡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貼 sandisk.com
https://kb-zh.sandisk.com/app/answers/detail/a_id/14821/~/sd-%2F-sdhc%2F-sdxc規格和 ...

所以格式分兩種,一種是檔案格式,只要作業系統支援、裝置支援就能用。
另一種是卡的規格式,必須要讀取裝置、3c裝置支援該規格就能用

至於寫入讀取速度就得看卡的規格與讀取、使用裝置能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俠
你兜籠統,我怎麼敢不模糊。
我拿128G給NIKON D800可用OK ,拿給NIKON D80不能用?(韌體差一大截)

我要給手機平板用的

网友A:
A大俠
切..............我還以為是會飛的攝影機呢?大驚小怪

如果是最近剛標的舊平板可能不行,新型手機最少128G內建外掛另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俠
切..............我還以為是會飛的攝影機呢?大驚小怪

原來W大俠有玩空拍機,下回老大會派你出任務{n_046:}
你試過華碩平板不能用128G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W大俠有玩空拍機,下回老大會派你出任務
你試過華碩平板不能用128GB? ...

A大俠
你是說這台嗎?......已不堪使用連卡都不裝了,邊框已時間到自動燒毀,電池已換過一次,YOUTUBE都不支援
最多假裝蹲廁所玩普克牌。看他慢慢發牌......黃金慢慢擠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俠
你是說這台嗎?......已不堪使用連卡都不裝了,邊框已時間到自動燒毀,電池已換過一次,YOUTUBE都 ...

你這台是蔡老闆團購的ME302C?

被坦克車壓過嗎?...連後蓋都沒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GB是分水嶺,32GB的卡有可能是SDXC或SDHC規格,以上容量的肯定是SDXC規格的~~~

目前我手上只有支援SDH ...

回 a471 大 ...

米目前手邊的MicroSD都是以SDHC 32GB以下為主,因為考慮到價格與使用率,所以暫時沒有購入SDXC 64GB以上的容量的打算,不過您提醒了米,買新規格的記憶卡,讀卡機也要一併升級,這比較困擾!!只有買了一些不就無用武之地了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格式分兩種,一種是檔案格式,只要作業系統支援、裝置支援就能用。
另一種是卡的規格式,必須要讀取 ...

我都是看網路  未實作驗證

作業系統應該不支援  exFAT
平板  可以試著加載外掛支援  exFAT   我用上述關鍵字搜 google play 有一些

我搜網路 出現較多的是 paragon  exFAT   NTF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這台是蔡老闆團購的ME302C?

被坦克車壓過嗎?...連後蓋都沒了?!

我的是T101,背板很新合金的,反正就是武功盡失。

A大俠既然問了  .......要贊助最新平板,打通任督二脈,提升一甲子功力,獨霸武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T101,背板很新合金的,反正就是武功盡失。

A大俠既然問了  .......要贊助最新平板, ...

我只有最舊平板而已.....{n_015:}

發現安卓4.4還有達到許多APP最低要求,4.3的就不被支援了...

也還好啦,本就沒裝啥軟體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a471 大 ...

米目前手邊的MicroSD都是以SDHC 32GB以下為主,因為考慮到價格與使用率,所以暫時沒有購 ...

記憶卡真的學問很大,不單單是容量與速度規格而已~~~要看用途買卡(規格上對應使用裝置)

使用裝置(如手機、空拍機、平板等可插M-SD卡的裝置)的記憶卡規格可以向下相容....
例如....這台手機支援的記憶卡規格是SDXC,代表SDXC以下規格的卡它都能用、相容,
只是讀寫速度可能會因為速度規格的差異而有出入...

反之,若某裝置只支援SDHC規格的卡,你插SDXC的卡它可能會無法使用(無法向上相容)

像讀卡機也是,假如你讀卡機規格很老舊,你很可能就無法使用比較新規格的卡來讀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看網路  未實作驗證

作業系統應該不支援  exFAT

嗯..........像我要使用的裝置標的官方說明是支援到32GB(2013年說法),那很可能是指
支援SDHC(SD2.0規格的)。但我卻在網路上有看到說支援64GB?!....若為真,那代表這
裝置應該有支援SDXC規格(SD3.0),插64GB以上應該也能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像我要使用的裝置標的官方說明是支援到32GB(2013年說法),那很可能是指
支援SDHC(SD2.0規格 ...

我估計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平板可能要加載 exF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計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平板可能要加載 exFAT

我要爬爬文看有沒有實際案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要爬爬文看有沒有實際案例.....

回 a471 大 ...

米剛好遇到要備份資料,測試後 Transcend SXHC 64GB 格式化成 exFAT,可以正常讀取64GB卡片容量,讀卡機是SANDISK 紅黑款 SDHC/M2 共用型的,提供您參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a471 大 ...

米剛好遇到要備份資料,測試後 Transcend SXHC 64GB 格式化成 exFAT,可以正常讀取64GB ...

收到,你用SDHC讀卡機可以讀取SDXC記憶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你用SDHC讀卡機可以讀取SDXC記憶卡

回 a471 大 ...

抱歉!米忘了說使用的 SDXC 記憶卡是 Transcend Premium 400x microSDXC 64GB UHS-I Class10,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a471 大 ...

抱歉!米忘了說使用的 SDXC 記憶卡是 Transcend Premium 400x microSDXC 64GB UHS-I Cla ...

收到,希望我的讀卡機也能支援,這樣就可以省一筆開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a471 大 ...

抱歉!米忘了說使用的 SDXC 記憶卡是 Transcend Premium 400x microSDXC 64GB UHS-I Cla ...

我想我知道答案了~~~~

因為你的讀卡機主控晶片問世的比較晚(或者說你讀卡剛買沒幾年比較新),主控晶片
支援比較新的SD記憶卡規格,所以你能用它讀寫SDXC規格的記憶卡,雖然它只印上
SDHC字樣.....

我的讀卡機大約是2006買的,規格上標示它支援"SD1.0/2.0規範",換言之它也支援
到了SDHC規格的卡(雖然外殼沒印SDHC字樣)........但我想它可能無法讀寫SDXC規格
的卡(當時還沒SD3.0規格咧)

使用記憶卡注意以下原則
1.注意主機裝置所支援的記憶卡規格,主機裝置可以往下相容記憶卡規格,不能往上相容!
例如....某個手機支援SDXC規格記憶卡,代表該手機可以使用SDXC以下規格的記憶卡....
SDXC>SDHC>SD

2.採購記憶卡時要匹配你要使用的主機裝置需求...
例如...某行車記錄器支援FHD格式錄影,要求V10、C10規格記憶卡,你採購記憶卡就得注意
卡的規格要能相匹配。以免使用到低速卡造成影像漏格....或者讀寫速度過慢等後遺症

3.卡的規格可按照容量/讀寫速度來區分規格
SD:2GB內
SDHC:2~32GB
SDXC:32GB~2TB
SDUC:2~128TB

速度記號:
SD2.0
C2
C4
C6
C10....10代表10MB/S

UHS-I
U1...10MB/S
U3...30MB/S

VIDEO速率.....買行車紀錄器等需要錄影的用途時可參考
V6.......6MB/S
V10....10MB/S
V30....30MB/S
V60....60MB/S
V90....90MB/S

大家從記憶卡印刷的記號就能判斷該卡支援那些速度,速度越快的卡越貴!

C1、U1的10MB/S卡就很常見很便宜
U3、V30的卡就貴多了....

楼主:
我的老讀卡機可以讀取SDXC記憶卡,只是速度上不來而已
然後平板也能支援

网友A:
喇低賽中..................
韌體/OS/硬體/軟體有支援都可向上相容,連結速度以最慢設備軟體為標準
2008年的讀卡機
128GSD
以下用目前僅存最差 倫X牌 奔騰M 國產NB12吋附光碟,聽說改作頂級軍用等級NB

外接讀卡機OK(有找到驅動程式)

NB內建SD卡不支援(需韌體更新(未提供)),格式化僅支援該SD卡OS(XP)設定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低賽中..................
韌體/OS/硬體/軟體有支援都可向上相容,連結速度以最慢設備軟體為標準
2008年 ...

用老設備去使用就比較複雜了~~牽涉到

作業系統對檔案格式的支援

作業系統對讀卡機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