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B75M-A 上電不開機

楼主(2019-08-13):
上篇還沒買bios燒錄機
估狗大神查到維修方向
參考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7833067/
IO應該是正常入下圖
開機針腳有3.3V
PU16 供電正常
請問現在要朝哪個方向去找
感恩各位大大

网友A:
IO 50 51 52 腳電壓正常嗎 如正常依樣先刷BIOS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50 51 52 腳電壓正常嗎 如正常依樣先刷BIOS
點位圖

請問大大50腳<需要插4 PIN電源嗎??

网友A:
你可以試試有插跟沒插測量時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試試有插跟沒插測量時的電壓

50 51 52 都是0v

請問測量的時候50 51腳碰到會IO會燒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 51 52 都是0v

請問測量的時候50 51腳碰到會IO會燒掉嗎?

那個電壓正常應該是1V左右 碰到會不會燒掉 不一定
ASUS B75M-A - Repair Guide.pdf (995.73 KB, 下載次數: 41)

网友:
重點在紅圈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電壓正常應該是1V左右 碰到會不會燒掉 不一定

報告大大 PQ21 +vccio 圖上184 那顆MOS打地值 短路
atx12v 12_CPU:499(圖上932)
Pu15 VTT_DDR:167(圖上532)
PQ20 1.05pch :27(圖上58)
PQ22 +vccio :113(圖上184)
Pu16 +3vsb:236(圖上239)
Pu18 +1.05me:62(圖上111)
Eatxpwr +12v :549(圖上517)
Eatxpwr +5v:23(圖上24)
Eatxpwr +3v:358(圖上367)是那顆有問題嗎??

楼主:
英文不是很好,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文不是很好,看不懂

多多利用GOOGLE翻譯 配合上面所說的訊號 再利用點位圖去查要測量哪個元件腳位
如果遇到有問題的就先將零件拆下再次測量
PQ21電壓各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多利用GOOGLE翻譯 配合上面所說的訊號 再利用點位圖去查要測量哪個元件腳位
如果遇到有問題的就先將零 ...

打地阻
上電
皆為0V

网友A:
你把PO21 拆下來 再去測看看 是哪邊短路 如沒有短路就是PQ21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PO21 拆下來 再去測看看 是哪邊短路 如沒有短路就是PQ21壞

一樣是短路 會是橋壞了嗎???
有經過一個SRN16 472 排阻 也拆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樣是短路 會是橋壞了嗎???
有經過一個SRN16 472 排阻 也拆掉??

所以現在是+1.5VDUAL短路  這個訊號是由內存電壓轉換來的先檢查PQ20 PU15 PU13 這幾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現在是+1.5VDUAL短路  這個訊號是由內存電壓轉換來的先檢查PQ20 PU15 PU13 這幾顆 ...

三顆上電皆無電壓

网友A:
PR163 電壓
PR308 電壓
PR263 電壓
PR2012 電壓

補充內容 (2019-8-17 03:00 AM):
請問你主機板是上電不觸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163 電壓
PR308 電壓
PR263 電壓

對 上電不觸發
PR163 第一隻腳ˋ4.5v 第二腳5V
其他三顆上面沒東西沒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上電不觸發
PR163 第一隻腳ˋ4.5v 第二腳5V
其他三顆上面沒東西沒電壓

+3VSB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K晶振 SX1
INTVRMEN SR56
DSWVRMRN
DEEP_PWRGD
RSMRST
先查一下這些待機條件 開關有高低跳變嗎

補充內容 (2019-8-17 03:09 PM):
SLP_S3#高電平正常 0V的話就是橋故障或橋待機條件不足 先照上面查一下橋的待機條件 S_PLTRST#

補充內容 (2019-8-17 03:15 PM):
ATX_PSON# PSON# 應該5V 你的只有4.5 檢查一下相連的電阻

楼主:
都沒高低跳變

网友A:
待機條件電壓都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條件電壓都正常嗎

都正常,請問這個狀況上電沒12V是正常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正常,請問這個狀況上電沒12V是正常的嗎???

不正常 12V對地正常嗎
照你這樣說我覺得PQ26這顆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12V對地正常嗎
照你這樣說我覺得PQ26這顆測量看看

打地
上電皆是0

网友A:
12V CPU 4PIN 不裝 12V有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CPU 4PIN 不裝 12V有出來嗎

有裝沒裝都沒有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裝沒裝都沒有電壓

那就只能照點位圖+12v 下去查 先從大零件 pu10 pu11 pq26 gq3 srn20 拆下零件再去看有沒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照點位圖+12v 下去查 先從大零件 pu10 pu11 pq26 gq3 srn20 拆下零件再去看有沒有短路 ...

爬過文好像華碩有srn20這顆通病,不曉得這塊有沒有
有建議先從哪顆下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爬過文好像華碩有srn20這顆通病,不曉得這塊有沒有
有建議先從哪顆下手嗎?? ...

先目測看看+12V經過的地方有沒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目測看看+12V經過的地方有沒有異常

pq26 mos 拆下來量 DS有時無限大有時會導通
正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pq26 mos 拆下來量 DS有時無限大有時會導通
正常嗎???

拆下來上電 12V有出來嗎 如沒出來 應該是別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來上電 12V有出來嗎 如沒出來 應該是別的地方

沒出來 POWER 24PIN 10 11那邊也沒出來
不好意思 srn20拆之前,忘了記方向
現在想辦法弄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出來 POWER 24PIN 10 11那邊也沒出來
不好意思 srn20拆之前,忘了記方向
現在想辦法弄回去 ...

那個排阻好像沒分方向 如果怕可以去GOOGLE找一下主機板的高清照 看一下數字方向
那電源12V正常嗎
貼片排阻有公共端才要注意方向 通常都是單數列如7隻腳的 偶數的通常都沒公共端沒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排阻好像沒分方向 如果怕可以去GOOGLE找一下主機板的高清照 看一下數字方向
那電源12V正常嗎
貼片排 ...

請問一下12V出來是不是有前置條件
滿足條件12V才會出來???
因為我從正常的板子量24PIN也是沒有12V
確定電源供應器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12V出來是不是有前置條件
滿足條件12V才會出來???
因為我從正常的板子量24PIN也是沒有12V

這個要請板上前輩解答 INTEL I系列 後 沒維修過
有請班長chiyimonitor 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要請板上前輩解答 INTEL I系列 後 沒維修過
有請班長chiyimonitor 解答

我本來想幫忙.可是有點無從下手  首先:我們先說上電.把power 24pin 與4pin接上的時候.如果這個動作能稱為上電(此時為待機狀態.尚未觸發).這時候應該只有+5VSB(更細的電壓好像還有兩個.暫時不談.以免複雜) 其他電壓觸發前是沒有的.包括12V 我的理解....上電不等於觸發
好.我們回到原點 樓主說:不觸發是嗎. 那此時應該沒有12V. 建議回到不觸發來維修.
請問樓主:按了開關後  IO的PWRBTN與O_PWRBTN#有高--低--高嗎
對了 ..12V何時出現呢  IO的 PS_ON# 從高電位拉低為接近0V的時候(此時又叫做觸發).這時候全板電壓出現.....灑花...^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本來想幫忙.可是有點無從下手  首先:我們先說上電.把power 24pin 與4pin接上的時候.如果這個動作能稱為 ...

如果PWRBTN 有3.3 無高低跳變 是否就是IO有問題或是其他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PWRBTN 有3.3 無高低跳變 是否就是IO有問題

我看了點位圖 PANEL開關到IO這一段是PWRBTN(0_PWRBTN#R) 如果沒有高低高.可能斷線.而非IO問題
O_PWRBTN#R 高低高之後 就換成O_IOPWRBTN#這一路高低高(這一段如果沒有高低高.則可能是IO問題)  這個也是我要問的...請問樓主.... O_IOPWRBTN#按開關時-是否有高低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點位圖 PANEL開關到IO這一段是PWRBTN(0_PWRBTN#R) 如果沒有高低高.可能斷線.而非IO問題
O_PWRBTN#R ...

io 30 有跳變

网友:
29 有跳變嗎

楼主:
29腳也有跳變

网友:
31腳 有拉低嗎

网友B:
1.整合橋旁邊有幾處+3vsb 是否有3.3v

2.晶振(32.768MHZ) 兩端是否有電壓 (一腳約0.15V 另一腳約0.65V)

3.CLRTC跳線處 第一腳(最左邊那一腳)是否有3.3V(或者SR13上面那一腳是否有3.3V)

网友:
31腳我可以幫忙回答  1樓的圖標示4.5V(可以接受) 但32腳整合橋沒有回應SLP_S3#電壓過來.所以不會拉低

楼主:
31腳4.5V 沒有拉低 沒反應

有跟疑問這裡電壓跟24pin 5V 電壓要一樣嗎???
24pin那邊電壓是5.1V

网友:
引用 楼主:
31腳4.5V 沒有拉低 沒反應

有跟疑問這裡電壓跟24pin 5V 電壓要一樣嗎???

先照C大講得去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整合橋旁邊有幾處+3vsb 是否有3.3v

2.晶振(32.768MHZ) 兩端是否有電壓 (一腳約0.15V 另一腳約0.65V)

回大師
那範圍3.3v沒出來
2.是0.5, 1.1
3.正常有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師
1.
那範圍3.3v沒出來

你量的是IO
你之前測量PU16 不是正常嗎 +3 +5 VSB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師
1.
那範圍3.3v沒出來

1測量範圍錯誤喔 此時還沒有+3V  請測量+3VSB 47樓獅子魚大 所標出來的位置

楼主:
Pu16 3v跟5v都有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u16 3v跟5v都有出來

我圖片靠近整合橋附近黃色標示有+3VS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圖片靠近整合橋附近黃色標示有+3VSB嗎

都有3V
還是這塊也是需要先刷BIOS
不好意思 pu16 編號1腳趾有2.1V ???正常不是3V
編號2 3.4v 編號3 5.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有3V
還是這塊也是需要先刷BIOS
不好意思 pu16 編號1腳趾有2.1V ???正常不是3V

1腳的名稱叫做+3VSB_ADJ  功能為將+5VSB調整出3.3V 所以2.1V是正常的
看起來整合橋電壓是正常的.不過由於整合橋可能已經有脫焊現象.必需重新BGA  如何BGA-這一篇裡面有: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041-1-1.html   (雖然我那一篇是換橋) 整合橋BGA後 有7-8成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腳的名稱叫做+3VSB_ADJ  功能為將+5VSB調整出3.3V 所以2.1V是正常的
看起來整合橋電壓是正常的.不過由於 ...

有辦法再不拆下來況判定好壞??
例如用手壓,或是其他辦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辦法再不拆下來況判定好壞??
例如用手壓,或是其他辦法

可以使用吹風機-從整合橋背後吹.大約1分鐘就行.之後放個1兩分鐘.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吹風機-從整合橋背後吹.大約1分鐘就行.之後放個1兩分鐘.再試試

無效 不會BGA
看來只能當廢料了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效 不會BGA
看來只能當廢料了
感謝大大的指導

不客氣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