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冷氣3P210728-1控制板故障二極體辨識不明..

楼主(2019-08-14):
前陣子BBS上面有篇文章[爆卦] 大金冷氣的主機板~~原來是這樣
disp.cc/b/163-aKKT

就這麼剛剛好.....我家的也壞了

也跟該樓樓ˊ主同樣症頭 自動開開關關..........
想說.........上面幾個簡單的零件應該好解決
微動開關 沒問題 <電表正確導通以及不導通/無跳動
蜂鳴器會叫沒問題....
後來想說是會不會是二極體......就這樣帶著板子跑去電子材料行
結果...二極體...好多種....
板子上的零件也沒有標示..

我該如何查出他是何種型號?
如果他是壞掉的呢.....?

後來查網路 RTH1 是一家日系廠商  出的???
digchip.com/datasheets/download_datasheet.php?id=7581575&part-number=RTH1
但是資料卻不是二極
體...
已爬站上的資訊  沒有找到....

也查了對岸 大金的電路板 電路也是找不著.....

有大大可以幫忙嗎???

网友A:
標示 RTH 應該比較像 熱敏電阻

如 圖示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30184280977010

http://prodtech.biz/sensor/MF58-a.pdf

但是 無法得知正確規格
除非你想用可變阻替代  畫出阻抗--溫度曲線
https://www.google.com/imgres?im ... iact=mrc&uact=8

再找出可代用零件

https://product.tdk.com/info/zh/ ... /1432655808786.html

网友:
請問另一面有零件嗎,要不要畫一下電路

樓主您有三用電表嗎,分別在室溫跟4-6C各量電阻值,看能不能抓出來

网友B:
我家以前也有發生一次,應該是按鍵接觸問題,拿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就好,可以試試看.

网友C:
最簡單的就是先把開關拆下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簡單的就是先把開關拆下來試試看

過幾天再去電子材料行 購買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以前也有發生一次,應該是按鍵接觸問題,拿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就好,可以試試看. ...

好喔 這個方法我試試看!!

楼主: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u/0/folders/1wKDbClVXBlrw4HJQBAXUnAKpJCJikMvH

#3 樓

零件背面 照片!!~

用二極體檔量無反應

電阻檔
20k檔位 顯示  14.3....室溫
200k檔位 顯示50.3....冷凍庫

所以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3 樓

零件背面 照片!!~

那顆應該是溫度感知器,不是一般二極體,即使這顆故障也不會造成自動開關機。

會自動開關機最有可能的是那顆強制啟動開關,先把它拆掉用遙控器操作,如果恢復正常再決定要不要換新的TACT SWITCH,平時根本不會用到強制啟動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3 樓

零件背面 照片!!~

圖片 或 檔案
以利論壇文章的完整性 圖片 或 檔案勿使用外部連結

网友:
感恩 家裡大金也是這樣 試試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應該是溫度感知器,不是一般二極體,即使這顆故障也不會造成自動開關機。

會自動開關機最有可能的是 ...

好的 謝謝囉!!! 我在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片 或 檔案
以利論壇文章的完整性 圖片 或 檔案勿使用外部連結

第一次使用論壇  主樓編輯 無法丟圖片 @@.... 我再找找公告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示 RTH 應該比較像 熱敏電阻

如 圖示

大大  這個好有深度阿!!!~

有點超越我的認知....

不過 我還是多多學習...

謝謝囉!!!~

楼主:
以解決.......或許噴 電子零件復活劑 就OK了.... 我把微動開關換掉 就沒有再發生 自動開啟主機這件事了...

网友:
6月多老人家一直念大金自己開機問題

用電表測試阻抗,看會不會變化,另外用電子清潔劑清潔。
阻抗正常,用冷熱阻抗會變化。
清潔後裝機測試正常。
新的已經變成SMD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