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自制鑽頭研磨架

楼主(2019-08-14):
以前花20元買的一個簡易升降台
放了很久也不知道要拿來做什麼用
一時興起就想到可以拿來做磨鑽頭時用的升高架
就找了塊以前做模具時買的#45鋼塊
用銑床切一個V溝,然後再切邊
接著開洞做一個握緊羅絲就完成了
左邊是我用了很多年的美製的鑽頭研磨架,右邊這個就是這次的作品
不但功能相似,且可以做升降,比原來這個還好用
至於使用的過程有機會再來貼.

网友:
請問大大鑽頭要怎麼研磨??很好奇

网友:
大大,能做個像自動削鉛筆機的鑽頭研磨架嗎?哈,現在磨鑽頭都要靠眼睛看,但我爸眼睛老花了,我又對這個不懂~

网友:
有點像是車床,但又不是,非常的簡易

网友:
鑽角固定了, 刃角還是依靠大大的好手工達成, 厲害

楼主:
使用的方式跟美製的那個是一樣的
靠在砂輪機面上點一下即可
磨好的樣子
這是非常特殊的 174度鑽頭,有做板金的人才會用這種特殊鑽頭,是專門拿來做板件點焊鑽除的.

楼主:
做這個主要是要補那台美制的不足,那台最小只能磨到3mm最大能到19mm
3mm以下的沒辨法磨,所以做了台小號一些的專門拿來磨小支的.

楼主:
試磨時拍的影片,磨好一個鑽頭就是這樣簡單
https://youtu.be/_Suov6ENmhg

試磨了一下,還真好用,美製的那個是鋁製品,加上高度很高,所以在磨的時候不是很穩
這個高度低底盤大加上模具鋼硬度夠,磨起來非常平穩.

楼主:
剛把一個斷掉的鑽頭重尾部重新再磨成一個完整的鑽頭
連鑽尖都一併重新磨回該有的尖角
完整的影片等上傳好就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很快也很簡單,一般傻瓜型的磨鑽機是沒辨法磨這種整個頭都不見的鑽頭
更別說要磨回該有的鑽尖了.

楼主:
https://youtu.be/SpOO_uO-iqA
這個是完整的過程,先用砂輪修磨個差不多的形狀後再上架研磨
最後再用薄鋸片削尖鑽頭的尖部即完成

网友A:
砂輪使用安全規則:不可在平直砂輪側面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輪使用安全規則:不可在平直砂輪側面研磨。

這種砂輪就是專門做側面研磨用的.
一台賣快一萬的進口鑽頭研磨機也是這樣用
功能與操作方式都跟我做的這個完全一樣.
看到有人拿這種多角度研磨架在正面磨那才是錯的.
圓面如何磨出平直的固定角度?
手工磨就是放在正面磨,怎麼磨都磨不出真正符合規定的59度鑽角
只能磨個差不多能用就行的差不多角度.
角度誤差越大,鑽頭在鑽硬物時的磨損就會越大,越難鑽
鑽時排出的金屬都是散的,不是一整條很完整的排出.
這種研磨架如何用角度規,調到正確的角度又是一個學問了.
不懂這個,就算照我做的下去做出來也是不能用.
成品上面有刻度可以看,diy的只能拿角度規來調.
但那個59度又不是真的把架子調成59度,是要換算的.

网友:
這樣磨的均衡嗎?

楼主:
順著原鑽頭的轉向磨,且固定在同一個軸心與角度上,怎麼磨二邊都會等長.
角度是拿精密角度規下去調的, 也試了130度跟90度這幾種,但還是磨118度最好用.
一般普通鑽頭要鑽不鏽鋼就要調到130度才鑽的過去
但鑽沒二次就要再磨,只是至少比118度時連鑽都不能鑽在那裡空轉發紅好.
手工磨才會二邊怎麼磨都只能磨個差不多,很難等長.

网友B:
原來攻牙頭可以拿來當銑刀,以後有機會我也來試試。
可是鑽頭除了側面的角度,還有旋轉面的角度(我不知道專有名詞),那就要憑經驗跟手感了。

楼主:
一家工廠收起來不做,當廢鐵價買,大小加起來20組一千多元全部帶回家.
工具行在賣,光那一支刀桿就不差不多一千了
原來是因為可以拆下刀桿當車刀用才買的
桿子只有送我二支,但不能裝,自己車一段16mm的鐵棒再焊上去用
反正手上刀盤多到這用不完..
面在75公分以下可用小的,大過100公分的面就需要用上大的.
這種比較特別的是刀是用一般車刀夾上去用的.
不用時還能拿下來車東西,這也是我會一次全拿的原因
就當買車刀也是很便宜.
p.s其他不用的全都要拿來做備品,沒有要賣..

之前一直想買這種可以掃大平面的面銑刀,但自己的桌上型小銑條件不夠
刀桿就算最小號的都不能裝,也曾試過像這個這樣車一段16mm鐵桿裝上去用
弄半天完成後才發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刀片不等高
而一般面銑盤刀片都是固定位置無法調高低
所以只有最低位置的刀片在切,高的完全切不到
等於完全不能用就此打消裝面銑刀的念頭
直到最近拿到的這種特殊的面銑刀盤,刀片是用車刀來裝的
最重要的是高低可調範圍非常大,刀桿再不平整都能用調高低的方式把刀盤調到完全平行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攻牙頭可以拿來當銑刀,以後有機會我也來試試。
可是鑽頭除了側面的角度,還有旋轉面的角度(我不知道專 ...

那個是粗銑刀.

楼主:
鑽尖就是這樣切出來的.
把架子放在這個位置再去切

楼主:
一早過去上次買刀盤的工廠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可買, 就在庫房地上看到這二樣.
看了看卡盤是全新的,而車床也沒問題是好的.
就問多少錢,守門的說車床900元卡盤400元
ok.那二樣就全拿了.
那個車床應該可以拆下機頭裝在銑床x軌上,這樣就能做四軸加工了.

楼主:
今天做個實驗
拿一支斷一頭的中心鑽
把架子調成30度
再去磨斷的那頭
磨成一支符合齒輪60度的鑽頭
再上銑床試銑齒看看
目前用鋁實驗是成功可行的
就先試這樣就好.

楼主(2019-09-13):
把剛買的碗型鑽石研磨片裝上去
取代原來用的砂盤片
拿個報廢的銑刀來研磨看看
先把角度架調到6度
再擺好位置磨下去

這是磨好的成果,第一次磨,好像推的太大力了
磨的範圍過大,不過磨非常利,應該算是成功了
其他的角度再來試看看.

网友C:
樓主厲害,自製磨鑽尾,小弟目前是用手動磨,除轉鑽尾外,還需兼抬鑽尾,才可磨出好鑽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厲害,自製磨鑽尾,小弟目前是用手動磨,除轉鑽尾外,還需兼抬鑽尾,才可磨出好鑽頭。 ...

這是最後完成的樣子,多增加了3組不同角度的架子
而主鑽角研磨部份多增加一個定位柱
這樣在磨時,轉動的角度就會被固定住,照著原有的轉向與角度磨下去

這個是9度的架子,專門磨後鑽唇與專門磨鑽尖用的160度

磨好後鑽唇跟鑽尖後的樣子.

而這個是最後增加的一個功能,能磨邊刃,磨這個部份鑽頭比轉少在磨,銑刀就很需要磨這個部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最後完成的樣子,多增加了3組不同角度的架子
而主鑽角研磨部份多增加一個定位柱
這樣在磨時,轉動的 ...

感謝分享......

最近我也常挖鐵....看樣子要學學磨鑽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分享......

最近我也常挖鐵....看樣子要學學磨鑽頭了......

手工磨嗎? 手工磨不出我現在做的這台磨出的效果
現在完成的這個
不需調整,一次共可磨四種不同的角度
主鑽角,後鑽角,鑽尖,側刃
一般市面賣的三千以內的傻瓜型都只有磨主鑽角一個角度而己
較高級一台約六千的專業磨鑽機才會能磨主鑽角,後鑽角
只有最高級一台近萬的才能磨到鑽尖,但側刃依然無法磨
要能磨側刃要上萬起跳的銑刀研磨機才能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