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風扇維修, 馬達 RE280 RC280 的分別及影響?

楼主(2019-08-14):
大家好,想請教一下
早幾個星期,有朋友的小風扇壞了,經推斷及拆解後發現是馬達壞掉,
原有的是雙軸(一邊是前面扇葉轉動,另一邊是用作方向轉動)
但在淘寶網找不到同款的,最後買了單軸的280小馬達更換。

事後發現原來馬達還有分 金屬電刷(RE)和 碳刷(RC),
以我理解是RE 需求電壓較低 RC較高,因小風扇只用一顆18650電池供電..推斷是用RE馬達...
因為店主沒有提供馬達詳細資料,只說明280馬達是按標準製造,最後我買回來的是RC 280馬達
之後,把風扇重新組裝好後..就有以下的問題

1.
情況一:使用原有小風扇內的18650電池啟動風扇,(1,2,3檔) 起動正常
情況二:拔除原有小風扇內的18650電池,直接使用充電器(5V 1A及5V 2A 兩款) 無法起動
情況三:拔除原有小風扇內的18650電池,使用小米品牌行動電源(5V 2A 18650版10000mah) (1,2,3檔) 起動正常
情況四:拔除原有小風扇內的18650電池,使用小米品牌行動電源(5V 2A  薄身板 5000mah) (1,2,3檔) 無法起動

2.其後,還發現小風扇的的電路版只開一段很短時間就有發熱的問題,而朋友說之前使用時沒有這個問題...
不太熟悉電子零件
(紅圈所示為 電路板發熱的主要位置)
懇求各大大賜教,謝謝

网友:
這種有刷馬達壽命都很短,尤其又都大陸製的,每天上班吹,一下子就壞了
後來都找無刷的壽命才長,有刷的都壞光了,無刷的用到現在都沒問題

网友A:
可能新馬達啟動電流 要求大於舊馬達

舊的 armature 若是沒壞

那就移植 碳刷與碳刷座
沿用舊的 Armature電樞 + 外殼含磁鐵 沿用

線圈是繞在  armature上   它決定了電流

网友B:
買台別的無刷。修理更貴。愛好研究別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新馬達啟動電流 要求大於舊馬達

舊的 armature 若是沒壞

想請教一下,,
相信壞掉的那顆馬達是RE280 正常工作電壓是 3V (金屬刷)
而我新買的是RC280 正常工作電壓6V (碳刷)

移植 碳刷與碳刷座  ,但 碳刷(RC系列) 跟 金屬刷 (RE系列)能通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台別的無刷。修理更貴。愛好研究別論。

哈哈,,是朋友給我一個機會去嘗試修理,
今次也是我第一次拆開馬達

楼主:
這個是舊馬達的
目測完好,但金屬刷的接點位置好像有點磨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請教一下,,
相信壞掉的那顆馬達是RE280 正常工作電壓是 3V (金屬刷)
而我新買的是RC280 正常工作電壓6V ...

只知道 耐磨程度
沒研究到其電壓問題

你可以量看看 電路使新馬達 在轉動時 馬達電壓多少?
這電壓 去動 原3V馬達  合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知道 耐磨程度
沒研究到其電壓問題

多謝回覆..舊的數值測不到,
新的馬達 我之前有量過..

印象中是...
1檔大約3.67V
2檔大約3.8V
3檔 大約4V

稍後時間 我移植 碳刷與碳刷座 去舊的馬達看看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朋友給我一個機會去嘗試修理,
今次也是我第一次拆開馬達

你要用示波器才可以看到速度控制的細節, 通常PWM, 不是單純量電壓就可以, 當然用電壓反推佔空比也大概準確.
或是直接電池接馬達, 無負載測電流才可以計算 BACK EMF.
馬達啟動瞬間差不多等於短路電池, 電流不是一般的小, 扭力越大的, 電流越大, LOCK MOTOR 就可以測得這個電流數值, EE 電學基礎有教這堂課.
那個馬達要9A電流啟動

楼主:
多謝大家指導

已完成移植 碳刷與碳刷座  去舊的馬達上 ,

小風扇現在 已運行一段時間了,一切正常

早前提到的電路板 發熱,無法利用充電器,移動電源起動的問題都一一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