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音響 中元送(限自取)

楼主(2019-08-15):
這是我哥的汽車音響主機
他線沒丟出來,我猜想汽車上面的插頭
應該都一樣的吧?
我也不知道好的壞的
上次只是Usb壞而已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需要?
東西留到8月20號早上9點

限新北市自取

補充內容 (2019-8-20 01:11 PM):
8/20物品已送出..結案

网友A:
請問是USB頭壞了,還是插上沒反應?

可以用寄店到店嗎,體積不大
我還在用CD片的,想換有USB的
我的車也是TOYOTA的,線組可直上不要改

楼主:
是有一位私訊我在哪
但他後來都沒回我了
如果他真的不來自取
我就要學怎麼用7-11寄東西了

网友:
那位沒再聯絡你的話,再通知我好了,感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位私訊我在哪
但他後來都沒回我了
如果他真的不來自取

所以要先留言排隊,才好找人。很久以前就沒車了!我路過頂一下…

网友:
排隊 自取

楼主:
自取優先
請收短訊

网友B:
我只是路過,請問這個沒有分 TOYOTA 特定車款使用?還是通用?

TOYOTA 的插座好像都一樣,不過也要看尺寸合不合

找到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路過,請問這個沒有分 TOYOTA 特定車款使用?還是通用?

TOYOTA 的插座好像都一樣,不過也要看尺寸 ...

你沒說我還真沒想到
來附說明書的規格

不知道為什麼手機傳上來的圖片都好小
重傳後刪掉原本的也刪不掉....算了
8張就8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USB頭壞了,還是插上沒反應?

可以用寄店到店嗎,體積不大

我忘了回你這個問題了最近在忙
上次開我哥的車是2~3年前的事
但今年還是去年好像有坐他的車(他開車載我)
他的USB應該是插了沒反應...有沒有壞我用看的真的不會看
其他有沒有故障我也不是很清楚
這幾年他開車他都嘛直接用手機放YOUTUBE聽歌
要不然就是開收音機聽
車上一片CD都沒有
他電腦沒燒錄機所以就算有CD應該是老歌吧

网友:
鐵殼部份都一樣,差在最前面黑色面板的大小,通用型的就是這種長方口的(當然尺寸會有點差,自已要修)

這款第一代86也是用這台,還有什麼車型有用我就不知了。

後來較新的車音響面板都是一體式的(各大車廠也都一樣),是含冷氣口、控制按鍵都做成一片,這種的價格就更差了,拆下只能當家用音響用,不能用在其他車型

可以看我車音響的照片,音響和冷氣口的框不太一樣,那是我自已做的,因為原廠音響價大約500,但是框要價800~1200,到不如另買更好的音響比較划的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了回你這個問題了最近在忙
上次開我哥的車是2~3年前的事
但今年還是去年好像有坐他的車(他開車載我)

沒關係,自取優先,讓能自取的用吧,能物盡其用最好了,丟回收也是浪費。

网友C:
請問我(新店)沒有開車,但我哥有車(三菱),這樣音響可以用嗎?XD
這個去年在PTT有看過人家送過,有帶藍牙功能,其實播音樂滿不錯的(如果藍牙正常的話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我(新店)沒有開車,但我哥有車(三菱),這樣音響可以用嗎?XD
這個去年在PTT有看過人家送過,有帶藍牙功 ...

其實這問題我也沒辦法回答
會弄的人就算那個東西不適合的也有辦法搞到適合
不會弄就算那個東西適合也沒辦法搞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問題我也沒辦法回答
會弄的人就算那個東西不適合的也有辦法搞到適合
不會弄就算那個東西適合也沒辦 ...

那如果還沒有人領取,再跟您領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問題我也沒辦法回答
會弄的人就算那個東西不適合的也有辦法搞到適合
不會弄就算那個東西適合也沒辦 ...

已經測試完成
USB沒有問題
整台正常工作中
有空在裝上車

謝謝 peppy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還沒有人領取,再跟您領取

已經送出了喔

引用 网友D:
已經測試完成
USB沒有問題
整台正常工作中

恩...那時候隨身碟裡面放mp3都讀不到
可能他不支援我的隨身碟吧
正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