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三段防燒保護器

楼主(2019-08-15):
三段防燒保護器

器具:
NFB 1P 10A
NFB 1P 2A
2P 50A漏電斷路器
E27燈泡座與60W鎢絲燈泡*2
三孔明插座、多段開關(三段)
鐵盒、鱷魚夾一對、單刀雙投洛可開關。

圖中白色的端子台是多出來的,沒使用,而1P 10A NFB已經裝在開關箱了,所以沒拍。

最右邊的是50A的漏電斷路器。

從電暖器上拆下的多段開關,修改成:
向右轉一段 接點1導通
         二段  接點1、2導通
         三段  接點3導通

E27陶瓷燈座

忘記拍鐵盒的照片就先開孔了,這是一個ATX電源的外殼,挑上蓋沒有風扇孔、側面有散熱網孔的比較好做。

上蓋鑽孔,鑽孔後要再用大一到兩號的鑽尾修邊,才不會把導線外皮蹭破。

裝上器具

內部線路很多很雜....

組裝完成

一段,電流經過兩顆並聯的60瓦燈泡再到負載

二段,電流同時經過燈泡跟2A NFB再到負載,若2A NFB無跳脫則燈泡不亮,若跳脫則燈泡亮。

三段,電流直通負載,若超過10A,則開關箱內無熔絲開關跳脫。

网友:
感覺 2P 50A漏電斷路器 好像太大了
一般家用負載電流要超過20A的 已經很少了
可用 2P 20A 或 2P 30A的漏電斷路器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真好,電線過孔的地方再加個電線護線圈就完美了。
電線護線圈

网友A:
可以的話,把線路秀一下

网友B:
基本三段完整保護.......大概吃透透
應該是積熱電譯--過載跳(限制負載可調)
漏電斷路器--------漏電跳
NFB-----------------過載跳

圖下  DIY 結合木工盒(廢料拼湊)多了遙控器(電磁開關)附燈警示,。單向110V用遠端遙控機具起停行動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三段完整保護.......大概吃透透
應該是積熱電譯--過載跳(限制負載可調)
漏電斷路器--------漏電跳

大大是要測試炸彈嗎!?  遠端遙控....

网友:
好大一顆螺絲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三段完整保護.......大概吃透透
應該是積熱電譯--過載跳(限制負載可調)
漏電斷路器--------漏電跳

大電流,木盒式的感覺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話,把線路秀一下

分段開關的接點比較特別,我不知道該如何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是要測試炸彈嗎!?  遠端遙控....

珂蚵........遙控炸彈需要電子引信............現在比戒嚴還敏感........不可說

以夏天來說就是冷氣
清洗冷氣需噴霧機,可控制供電送水防漏電
抽真空,真空幫浦起停
灌冷媒須加電磁閥,量電流都是要起停斷冷媒,工作人員默契不好就得靠自己且穩定。
DIY給朋友用客訂當然較耐美觀(還可加音效),自己用沒差。
其他用途也蠻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