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70Smh-LED 螢幕黑塊

楼主(2019-08-16):
這樣可以修嗎?

网友:
應該是LED燈條壞了.....換掉就行了....

网友:
LED燈條壞了+1  拆吧..

网友:
細心拆,很好修
營幕正下方的燈條不亮了
換掉就好囉~

楼主:
那請問,這燈條的規格是?   那裏買得到?

楼主:
另外左邊有一條藍色直線,照片看到的是虛線! 這是排線接觸不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左邊有一條藍色直線,照片看到的是虛線! 這是排線接觸不良嗎?

面板軟排脫膠... 要用苯壓機重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