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電鍋TAC-10A(R)通電後保溫和加熱都會亮燈但不會加熱

楼主(2019-08-16):
請問大同電鍋TAC-10A(R)通電後保溫和加熱都會亮燈,但是不能加熱也不能保溫請問要換那些零件呢?
看了教學帖狀況和我的都不一樣

TAC-10A

TAC-10A

网友A:
1.送大同門市修
2.給我看檢查數據
3.等升壇起乩要星期六才有

网友:
想自己試試修復,就拆了拍幾張照出來,當然怕裝不回去,拍的照片愈多愈好,如果能準備個三用電錶、焊槍,買新的幾百元就有了

网友:
電鍋加熱片故障,去買一個來換就可以了,家裡的大同電鍋也是這樣,自己測量過後發現加熱片壞掉

网友B:
請樓主依照A大建議進行
大同電鍋的修復文站上可多了,光小弟就發過2篇,還有前輩提供原廠維修手冊跟電路圖,可是樓主只拍了底板照片,連拆都沒拆,表示樓主在實作上有問題,建議送專業店家維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送大同門市修
2.給我看檢查數據
3.等升壇起乩要星期六才有

明天就是星期六
不過農曆七月
a471兄也有在幫人辦事

网友:
要用電表量測才準

网友:
論壇一堆實例,怎不看看呢?

网友:
  電熱片斷了折下來看是2線式還是3線式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天就是星期六
不過農曆七月
a471兄也有在幫人辦事

哈~~~因為他啥都沒說只拍一張底蓋的圖片就要有答案

這恐怕得有開天眼才有辦法知道是哪裡壞阿......

拿人家薪水的廣泛定義都稱為"幫人辦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樓主依照A大建議進行
大同電鍋的修復文站上可多了,光小弟就發過2篇,還有前輩提供原廠維修手冊跟電路圖 ...

聽說大同不賣零件給"外人",要自己修理必須要能自己買到零件替換,更別說它不
會用電錶的話.....直接送修卡緊啦

网友:
加熱片故障 +1

修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聽說大同不賣零件給"外人",要自己修理必須要能自己買到零件替換,更別說它不
會用電錶的話.....直接送修 ...

對啊,可是拍賣卻滿多人賣加熱片、加熱管,插銷、墊片、恆溫板、開關板...全都有...

网友:
動手拆開量一量就知道答案了。
就算大同不賣零件,網拍上也一堆

如果還不會修上我部落格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聽說大同不賣零件給"外人",要自己修理必須要能自己買到零件替換,更別說它不
會用電錶的話.....直接送修 ...

是真的,小弟曾經遇過加熱板燒毀,拆加熱板去大同3C買零件,被回上面交待,不單賣零件,最後整台電鍋抱過去,看店員從一台好的電鍋上殺肉裝到壞的這台,450大洋,

网友:
這篇寫的真的很詳盡!!外行的看了都會修了!!

网友D:
裡面三線式的加熱片已經沒有在賣了~因為當初大同改成保溫+加熱片這樣三線式的時候
很容易保溫的功能掛掉然後剩下加熱功能,後來內部有發部一個文件
就是又改回傳統兩線式加熱片+外加一個保溫片

网友:
拆開拍照片,然後拿電表測量..不然沒辦法隔空抓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裡面三線式的加熱片已經沒有在賣了~因為當初大同改成保溫+加熱片這樣三線式的時候
很容易保溫的功能掛掉 ...

我都用三線式的去修
所以保溫片多好幾片了

如有遇到三線式的無法保溫 在將保溫片裝上去

网友:
  三線式的加熱片不必用保溫片 ,只是線路不一樣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都用三線式的去修
所以保溫片多好幾片了

建議不要這樣做~因為當初還在大同時因為新款電鍋改成3線式的加熱片結果保溫故障率不低
當時修了很多新購的電鍋(很多都還是保固內的)約60%都是保溫故障,
所以到最後大同才會又改回來,不然以商人來說哪有可能又改回來成本比較高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議不要這樣做~因為當初還在大同時因為新款電鍋改成3線式的加熱片結果保溫故障率不低
當時修了很多新購 ...

感謝提醒
我換的不是大同原廠的加熱保溫片
說真的 還要感謝大同公司
以前是三線式 壞保溫片  目前是二線式的加熱片 最久三年內壞掉

所以我都用台灣廠牌做的三線式加熱保溫片 要壞真的很困難 除了壓片變型

网友F:
  三線式加熱保溫片是比較耐用,但舊款壓板會因長時間在高温 (200c) 度下使用因而變型.

  導致加熱保溫片再燒壞掉可能性高,所以建議痞酷大大們.......如有機會修理到大同電鍋時,

  壓板換成 -鑄鐵- 為妙  >>>>>>>>

  如下圖

网友:
原來是壓板會變形,難怪我在修電鍋,搜賣場時想說,壓板又不會壞,會有人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線式加熱保溫片是比較耐用,但舊款壓板會因長時間在高温 (200c) 度下使用因而變型.

  導致加熱保溫片 ...

我的經驗跟壓板材質沒甚麼差,跟電熱片電熱絲及絕緣材質有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