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2N 無法開機(有時能開,有時不能開機)

楼主(2019-08-16):
請問各位大大,

我有一台筆電 Asus X52N,有時能開機有時不能開機,請問該從那裏下手維修,
目前做過確認的地方。

★確認過AC跟DC,與這二個無關,
DC:電池換過新的還是會出現有時不能開機
AC:插電池或不插電池有時可開有時不可開
★記憶体DIMM也換過,但還是一樣症狀。
★拆開量測DC IN地方有電 19V(3.3V有)

想請問大大還有那些地方可能需要量測,對維修不是很懂,請高手指點 謝謝

型號

型號

Mainboard基板

Mainboard基板

网友:
點位圖
線路圖
Schematics Asus K52N_MB_R20.pdf (1.3 MB, 下載次數: 35)
時開時不開 AMD的通常是橋虛焊或故障 還有EC 附近電路

楼主:
獅子大,謝謝說明。

可再指導一下,比如先量那個點來判斷,簡單更換零件我可以,
但若是量訊號這方面就不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大,謝謝說明。

可再指導一下,比如先量那個點來判斷,簡單更換零件我可以,

你再不開機的時候比照線路圖98頁的訊號 再用點位圖去看要測量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