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故障的液晶再處理的可能性

楼主(2019-08-16):
請問 手邊有兩塊同型號的筆電液晶

A:液晶破

B:無破無顯

假如兩塊液晶的電路板互換有辦法DIY嗎?

网友:
可以,液晶破的那一台之顯示電路要是好的,拆下替換另一台板子.
我曾換過類似像相同型2台平板電腦的電路板,算是殺肉方式處理,也是OK的.

网友:
軟排線 會很難處裡吧

网友:
液晶面板破裂鐵定是無法修復的,面板的線路至面板中間的軟排線要看是熱壓還是插槽式的。熱壓就不是簡單處理就可以的。

至於另一片無顯示,也要看面板線路本身的問題還是筆電的問題,簡單的說動手就對了。

楼主:
有嘗試 用烙鐵設定低溫 讓軟排線跟電路板接角處 外觀上無損脫離

再使用液晶螢幕用的除膠液清除兩端原本的膠

想問看看市面上有沒有什麼樣的導電膠適合此處使用?